请问有坛友在大量使用国产的IIC隔离芯片π220N31/π221N31么?

楼主(2020-09-18):
RT
1、国产IIC隔离芯片π220N31/π221N31,这个淘宝卖4块钱
2、ADUM1250ARZ-RL7 要十多块钱。

国产的便宜,谁大量用过么?在哪方便采购?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川土微的,很好用,价格是1块多。大量用。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川土微的,很好用,价格是1块多。大量用。没发现问题

推荐下型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下型号,谢谢。

官网上搜索下,就那几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搜索下,就那几个型号。

CA-IS3020S  这个型号,嘉立创卖10块钱一个,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IS3020S  这个型号,嘉立创卖10块钱一个,你在哪里买的?

代理买的。除非极少量1个么无所谓,有量10块疯了吧?

网友B:
兄弟,两颗ao3400兼容的mos管就好,找vgs在1v左右的管子,兼容性好,便宜实惠性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两颗ao3400兼容的mos管就好,找vgs在1v左右的管子,兼容性好,便宜实惠性能稳定。 ...

???????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电平转换可以用mos,隔离波特率<10k可以用分立光耦实现。省事建议用隔离芯片,川土微不错,同荐~

网友C:
不推荐使用,最近用可2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推荐使用,最近用可2K。。。

啥意思?没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理买的。除非极少量1个么无所谓,有量10块疯了吧?

我一个板子上要用6个,一个10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川土微的,很好用,价格是1块多。大量用。没发现问题

没地方买啊。能不能给个直接买的地方,代理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地方买啊。能不能给个直接买的地方,代理有点麻烦

铜球 紫薯布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弟,两颗ao3400兼容的mos管就好,找vgs在1v左右的管子,兼容性好,便宜实惠性能稳定。 ...

楼主是要隔离。而不是电平转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要隔离。而不是电平转换呢。

好吧。眼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川土微的,很好用,价格是1块多。大量用。没发现问题

标记  这个便宜

网友A:
sorry,我今天查了上次的采购价,应该是上2元多,不是1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orry,我今天查了上次的采购价,应该是上2元多,不是1块多。

可以说一下具体型号吗? 在某商城看了需要四块五,算是比较贵。
想用于替换ADUM1200和ADUM12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我今天查了上次的采购价,应该是上2元多,不是1块多。

那边千颗6元也很贵啊!!!
仅千颗就差三千多了。

网友:
有国产带电源的隔离器件吗?

网友:
我也用的川土,好像是上海公司,起的这个名也真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说一下具体型号吗? 在某商城看了需要四块五,算是比较贵。
想用于替换ADUM1200和ADUM1201 ...

用的是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