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问题咨询

楼主(2020-09-19):
之前软件仿真该电路时,有5mS的电压上升时间,焊接在电路板上,出现不了电压。

楼主:
softstart 是单片机给的高电平信号,我的设定是按键按下后,单片机供电成功,然后发出信号,使软启动电路开始工作。仿真没什么问题,现实是我按下按键,这个电压会出现一瞬间的电压值,然后一直是0,完全没有预期的效果

楼主:
我将R2去掉,就可以正常启动了,但是按键按下一瞬间,MOS管会莫名导通,出现瞬间的高电平。实测图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将R2去掉,就可以正常启动了,但是按键按下一瞬间,MOS管会莫名导通,出现瞬间的高电平。实测图如下 ...

一开始的高峰  是我开机键按下瞬间产生的

网友:
开机在哪?

楼主:
我在输出加了一个100nF电容,就没有尖峰出现了

网友:
同问开机按键在哪里?你电路必须开机按键能够保证MCU顺利启动才行,这样才能自锁住

楼主:
开机键在这里,

楼主:
开关机电路

网友:
Q1为P沟道管的话,R2、R9的电阻值调换下吧,感觉你的电阻值取反了……,Q1的G极要低电平才能通的

网友:
R9,R2阻值互换一下吧,或直接把R9换成1K

网友:
p管是低电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