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如何用KEIL在线仿真

楼主(2020-09-19):
买了一个        TKM32F499板和显示屏,只能用U盘下载的方式,非常不方便,修改一次都要按向上键及复位键,然后等电脑出现U盘,再把编译好的文件拖进去,才能运行。大家都是这样用吗

网友A:
在评估板的资料贴最下面有仿真说明: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403-1-1.html
就算不用仿真,也可以在KEIL里点击下载,比直接复制方便一点,在上面的链接里也有下载程序及字库图片的说明文档

评估板的所有程序都是设置好仿真了的,你可以选随便下载一个简单的评估板程序看看能不能仿真,如果不能,就是没接好线了。如果线接好,可以读到芯片内核的。芯片能连上,仿真就是两步设置秒行

网友B(2020-12-31):
引用 网友A:
在评估板的资料贴最下面有仿真说明: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403-1-1.html
就算不用仿真,也可 ...

我连接了SWD\SWC\GND三根线,下载一直提示找不到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接了SWD\SWC\GND三根线,下载一直提示找不到器件

你可能前一个程序关闭了SW接口,把SW接口的IO拿作普通GPIO用了。有好多方法解锁
1、进入下载模式:下载模式没有加载应用程序,所以就算你在应用程序中关闭了SW接口也没关系了;
2、随便下载一个评估板里的程序,那里所有程序,全部没有把SW拿来当作普通GPIO
3、可以先按住复位,待下载开始后,迅速松开复位。(方法3也可以用于ST等cortex-M系列芯片的解锁)

网友A:
或者先别急着仿真,可以在KEIL的设置里直接先读一下内核,能显示内核就说明你的JLINK连上了,仿真接口没有被占用

网友:
用USB把GPIO程序下载进去了,蓝灯亮了能识别到器件。但这个时候把GPIO程序用Jlink下载进去不会运行,指示灯不会闪烁,也不能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先别急着仿真,可以在KEIL的设置里直接先读一下内核,能显示内核就说明你的JLINK连上了,仿真接口没有 ...

USB下载进去后自动运行,灯是快闪的;点仿真运行时,灯是慢闪的,但不能逐句运行。不管怎样,程序用JLINK下载进去都是不会运行的,和JLINK的驱动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USB下载进去后自动运行,灯是快闪的;点仿真运行时,灯是慢闪的,但不能逐句运行。不管怎样,程序用JLI ...

与版本没关系,仿真归仿真,下载归下载。你要下载到单片机,就点下载。如果你要仿真,直接是在内存里运行仿真的,这个单片机的内存很大,code代码可以直接在内存里仿真而不需要下载到FLASH里

网友B(2021-05-18):
引用 网友A:
与版本没关系,仿真归仿真,下载归下载。你要下载到单片机,就点下载。如果你要仿真,直接是在内存里运行 ...

可能和bootloader有关系,板载的bootloader太老?板子吃灰了一段时间,又拿出来倒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bootloader 丢失了,进入不了USB下载方式。然后就重刷bootloader,这次用Jlinkj既能仿真又能下载了。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GPIO_LED程序,在仿真和脱机运行时的表现不一样?仿真时LED闪烁速度明显比脱机运行时慢,之前我发过GIF动态图对比。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bootloader有关系,板载的bootloader太老?板子吃灰了一段时间,又拿出来倒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 ...

老哥  我情况跟你一样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C:
楼主,一样的情况,解决了吗?

网友(2021-08-15):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样的情况,解决了吗?

我这边定位到的现象是, 整个 GPIOA 不能用,用了GPIOA ,就不能用 SW在线调试。   把代码里面涉及到 GPIOA的临时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