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APP是不是太臃肿了?安卓手机老是黑屏:

楼主(2020-09-19):
用其他app,如微信,咸鱼都是巨流畅的
一打开某宝APP,手机立马卡顿
操作某宝APP,手机还经常黑屏个几秒,要好一会儿才会出界面

为什么会这样?
某宝APP真是太渣了

网友:
问题是,你没得选择!

网友:
其实从及简够用的角度来说,3手机前的主流手机硬件绝对够用,但是各个app都往大往全了做,那就由不得你了

硬件干上再多的内存都能被消耗光

网友A:
阿里系的软件没有一款好用,也许我用得比较少,但确实没有一款好用

网友:
该换手机啦

网友:
其实有个 淘宝Lite,play商店里可以下载,国内也能用,非常流传。

网友:
都是这些愈发臃肿的APP导致手机更新换代,要是只打个电话
我过年时候还在用的手机,17年买的,更新了下微信,这微信一分钟都启动不了。

网友:
用过安卓苹果,来回切换了几次,最后只买苹果

网友:
全家桶啊,都在做全家桶

网友B:
一个购物APP,做的跟单机游戏似的,有本事十年后一个客户端20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购物APP,做的跟单机游戏似的,有本事十年后一个客户端20G。

用不了10年。   你去查查你的淘宝 app 。 占用多大空间了?  记忆中我的手机  被淘宝占用了 5G 。 主要是 购物多。浏览看视频多。 淘宝内的小视频   小孩子还挺喜欢看的

网友:
加班总要有个理由,不把系统搞复杂怎么体现工程师价值,现在的淘宝卖个东西,复杂的要死,都算一门学问了。

网友C:
昨天看了那个2元充气泵的帖子,本想薅个羊毛,手机淘宝打开半天没找到百亿补贴,才想起可能是手机的问题(苹果,美区),于是拿老婆的手机打开,直接弹出百亿补贴的升级提示,好吧,一看安装包170多M,下载好来安装提示空间不够,删了个视频,再来,还是不够,算了,放弃了.

以前喜欢折腾,买安卓可以刷机的手机,软件尽量用play版,现在懒得搞了,换机只有苹果了

网友:
只能说科技术发展太快,内存有太便宜了。要是1G,1W块,那写程序的人就肯定得考虑一下

网友D:
淘宝和闲鱼的都飚版本,三天两头更新,巨大无比,项目经理太垃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昨天看了那个2元充气泵的帖子,本想薅个羊毛,手机淘宝打开半天没找到百亿补贴,才想起可能是手机的问题(苹果, ...

我想请教,我在国区的账号登陆了,装了软件;然后切换到美区的账号登陆,之前国区装的软件不见了,同理美切换回国也一样,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和闲鱼的都飚版本,三天两头更新,巨大无比,项目经理太垃圾了

最操蛋的就是打开APP刚要输入东西搜索,突然被弹出的更新对话框打断

网友:
真是深有体会啊,自己写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同一个产品,15处的时候4K完成,17年加到8K,现在加到16K,还是不够用。

网友F:
把支付宝位置切成国外, 可以关闭淘宝外卖的广告, 其中平壤最干净, 而且不影响功能

网友:
他们本身没有清理功能,所以一段时间后把淘宝和支付宝卸载再安装就又多了好多空间出来了

网友:
淘宝千牛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里系的软件没有一款好用,也许我用得比较少,但确实没有一款好用

完全赞同。

诟病已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支付宝位置切成国外, 可以关闭淘宝外卖的广告, 其中平壤最干净, 而且不影响功能 ...

人才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里系的软件没有一款好用,也许我用得比较少,但确实没有一款好用

夸克浏览器还行

网友:
阿里系的软件都很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支付宝位置切成国外, 可以关闭淘宝外卖的广告, 其中平壤最干净, 而且不影响功能 ...

在哪里改?想试试。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在哪里改?想试试。谢谢

IOS是在左上角, 安卓应该也是一样吧, 很久没用过安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请教,我在国区的账号登陆了,装了软件;然后切换到美区的账号登陆,之前国区装的软件不见了,同理美 ...

按道理安装好的软件是不会不见的,我没有换个账号,有些软件必须国区的,要么不用,要么用i4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S是在左上角, 安卓应该也是一样吧, 很久没用过安卓了

学习了,晚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S是在左上角, 安卓应该也是一样吧, 很久没用过安卓了

不一样呢,找不到那个选项

网友:
换苹果手机就好了啊。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淘宝很卡顿,卸载掉,重新安装一次就好了。

网友:
别人也是同样版本淘宝app,同样版本微信,安卓或者ios都没有LZ现象,那么肯定不是淘宝app问题,
是LZ手机/系统已装服务和这app有冲突.或者LZ网络对阿里云的东西有优先级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