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洗手盆红外感应自动龙头。需要调频吗?

楼主(2020-09-19):
他是一直发光,有反射时输出,还是说有调频载波输出?接收端再解调?

网友A:
脉冲发送,载波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发送,载波发送。

有没有现成的参考一下?

网友:
水龙头都这么先进了,以为都是纯元件搭的

网友:
要发射要调制,不然容易受到外界光干扰,产生误动作!

网友B:
想想 类似产品 已经是我10年前的项目了。。
1. 脉冲调制发射。
2. 滤波接收。
功耗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 类似产品 已经是我10年前的项目了。。
1. 脉冲调制发射。
2. 滤波接收。

间歇性发信号(如每半秒发10毫秒),还是一直发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想 类似产品 已经是我10年前的项目了。。
1. 脉冲调制发射。
2. 滤波接收。

用的红外接收和发射二极管做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红外接收和发射二极管做的 ?

用的红外管。一发一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红外管。一发一收。

接收除了定时器不停的查询,占用大量的cpu中断,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借鉴红外遥控的方式。38k载波调制,接收做包络检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收除了定时器不停的查询,占用大量的cpu中断,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发射是你自己控制的,在发射的时候查询就好了。

如果需要检测距离,就使用ADC采集反射信号。

另外:中断不是最节省CPU资源的处理方式吗?如果嫌中断频率高,就用定时器计数来分频中断。

网友:
一般都是休眠---定时唤醒---定时器载波发射---接收---是否动作---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是你自己控制的,在发射的时候查询就好了。

如果需要检测距离,就使用ADC采集反射信号。

ADC如何测距的?测量信号的强弱, 如果测量信号的强弱 是不是必须用接收二极管,就不能用集成的接收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