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3级别加密有办法清空吗?

楼主(2020-09-19):
有一批芯片给代烧公司烧错程序,被CRP3级别加密了,有没有办法清空?

芯片型号:LPC2478FBD208

用西尔特6100N提示擦除成功,但还是无法查空与烧录

网友A:
不能,除非烧错的程序带后门可以内部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除非烧错的程序带后门可以内部擦除。

都不知道少了个啥程序进去

网友:
哪是不是这种加密很安全?目前无法解密吗?

网友B:
进入Bootloader ,使用Flash Magic软件就可以擦除了

网友:
估计进入OTP模式了

网友:
OTP模式  芯片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Bootloader ,使用Flash Magic软件就可以擦除了

crp3连串口都连接不上的。何来的进入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除非烧错的程序带后门可以内部擦除。

CRP3加密了,还可以通过内部程序擦除?

网友:
nxp的加密级别都放在FLASH,0x1fc的位置, 内部程序只要把这一页的flash擦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