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音乐芯片LC9801么,这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静音?

楼主(2020-09-19):
报警声音IC,第一次用,找了芯片手册,按上面写的应该是低电平没声音,我板子都做好了,发现接地是有声音,接芯片vcc(3.3v)才没声音。

现在不敢轻易怀疑芯片和手册,但是板子都做好了,实际跟手册对不上。

楼主:
发邮件咨询厂家,等了几天终于回复了,意思就是手册内容过时了,现在只能断掉电源静音。
可是它自己公司网站上能找到的最新手册就是一楼图片这么写的。

我只是做个样板,割下线飞几根线,所以没什么影响。
这些小厂家的手册真是信不过,实物才可靠。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直接引脚产生报警音就行了,不要外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