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cz50优盘的价格为什么这么坚挺呢?真是醉了:(

楼主(2020-09-19):
usb 2.0的竟然卖32.9
比金士顿家usb3的还贵

这个盘是大牌,价格又贵,质量是不是有保证呢

https://item.jd.com/519932.html

https://item.jd.com/854803.html

网友A:
图一的兼容性不好,我有一个经常会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的兼容性不好,我有一个经常会接触不好。

是不是时常抽风,不识盘

网友B:
闪迪5年保固。曾经用坏过一个TF卡,通过售后免费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5年保固。曾经用坏过一个TF卡,通过售后免费换新了。

你是奶东plus用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一的兼容性不好,我有一个经常会接触不好。

图1的我用过超过1000个,以前买邮购部的手提电脑,我们就是用它做恢复盘赠送给客户的。

kingstone在我心中一直是最垃圾的东西,我从来不使用。

网友D:
劝你不要买这款,买个正常的金属头吧

网友:
一般都选 有品牌的  没听过名字的都不敢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时常抽风,不识盘

貌似固件算法有bug,好几种盘我都遇到过空盘符的情况,疑似nand初始化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时常抽风,不识盘

对对对,每到关键时刻就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每到关键时刻就不认盘。

闪迪这么大的牌子,为啥也这么垃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劝你不要买这款,买个正常的金属头吧

是不是插的太凶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迪这么大的牌子,为啥也这么垃圾呢

看我6楼。我使用超过1000个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我都是京东自营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的兼容性不好,我有一个经常会接触不好。

你买到的是不是假的cz50啊
去13楼看老大的回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买到的是不是假的cz50啊
去13楼看老大的回帖

当年也是京东买的,早就放弃了。我现在都淘宝买U盘板子和闪存芯片了自己做,用IS903加两片128G东芝的MLC闪存做成256G盘,加外壳不到170元。还可以分成CDROM+加密/只读+普通分区,共三个区,三个区都能做启动盘简直太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也是京东买的,早就放弃了。我现在都淘宝买U盘板子和闪存芯片了自己做,用IS903加两片128G东芝的MLC ...

自己做优盘,你还专门自己画板子,打板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年也是京东买的,早就放弃了。我现在都淘宝买U盘板子和闪存芯片了自己做,用IS903加两片128G东芝的MLC ...

128G东芝的MLC哪里可以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优盘,你还专门自己画板子,打板么

有现成的带主控芯片的U盘板子啊,才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优盘,你还专门自己画板子,打板么

淘宝有现成的U盘板子,把memory贴上去软件量产下就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28G东芝的MLC哪里可以买?

淘宝店铺 方力科技 ,说是拆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淘宝店铺 方力科技 ,说是拆机的。

推荐一下整套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带主控芯片的U盘板子啊,才几块钱。

优盘外壳你用的哪种,要不要上个图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推荐一下整套的看看?

芯片是BGA的,不过对齐了挺好焊接,我以前都从来没焊过BGA的都能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盘外壳你用的哪种,要不要上个图看下

用的以前买的金士顿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BGA的,不过对齐了挺好焊接,我以前都从来没焊过BGA的都能一次成功。 ...

你为啥不让卖家帮你把BGA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店铺 方力科技 ,说是拆机的。

用的不是全新的mlc颗粒么

网友:
卖家描述是拆机的,且不负责焊接和技术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图1的我用过超过1000个,以前买邮购部的手提电脑,我们就是用它做恢复盘赠送给客户的。

kingstone在我心 ...

以前U盘牌子少,金士顿还可以,现在的金士顿就是收智商税的玩意,又贵又差,包装还是那种能直接免拆开封的,简直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劝你不要买这款,买个正常的金属头吧

连外壳都可以搞坏,就怨不得别人你。检讨自己吧。

金属也不是就是完美。我一个HP金属的在洗衣机里搞到变形,无法复原了,也插不入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U盘牌子少,金士顿还可以,现在的金士顿就是收智商税的玩意,又贵又差,包装还是那种能直接免拆开封 ...

金士顿收智商税,什么意思?金士顿是不是用的黑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劝你不要买这款,买个正常的金属头吧

哈哈握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