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生成工具

楼主(2020-09-19):
这是我学习C++Builer的一个小程序,发出来给大家共享。根据GBT18284-2000,中文汉字模式,来生成二维码,支持保存和打印。

网友A:
win10电脑下载附件,直接给我删掉了,说是有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电脑下载附件,直接给我删掉了,说是有病毒

没问题的,选择保留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电脑下载附件,直接给我删掉了,说是有病毒

我自己办公室电脑是win10系统,选择保留就可以了,不是病毒,放心吧。

网友A:
再下载就直接下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下载就直接下不了了

你这种应该是家庭版,无解,defender只能进pe强制删除(垃圾阿三的咖哩味defender,事实证明很咖哩)。专业版必须走组策略关,ltsc及企业版必须走控制面板关,不带重样的。

网友B:
这么小要装运行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要装运行库吗

那个出了名的生成体积小

网友C:
C++builder 哪个版本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uilder 哪个版本做的?

C++Builder 6.0。

网友:
能共享下源码吗?

网友:
挺好用的,谢谢分享

楼主:
这是修改了的新版本QR_EncodMark_V1.3,文件版本:1.3.0.42,大家可以鼠标单击文件名,右键属性-详细信息里查看文件版本信息。
本次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版本自动选择功能(当版本号设置为“0”,系统根据输入内容,自动获取版本号,版本号自动扩展),修正了掩膜图形自动选择处理过程(自动选择最佳掩模图案)。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建议lz把exe上传 virscan.org 扫描下,看看能报多少

楼主:
利用国庆长假,对QR_EncodeMark_V1.3进行了升级修改,为了与以前的有所区别,文件名暂定QR_EncodeMark_V1.3.1。主要增加了一项功能,修正了几个错误:
1、    增加了二维码中添加Logo图标(.bmp .jpg两种格式)的功能。用户可以选择将个性化Logo图标加入,生成带Logo图标的二维码图,也可以选择不加Logo图标,生成单一的二维码图。
2、    修正了打印功能。在打印输出时,根据用户所选的图形像素值的大小,自动调整打印比例(上一版是固定比例),打印出合适尺寸的图形。
3、    修正了保存文件的类型,去除了不常用的文件类型;同时修正了在设置选择上越界问题及其他的一些小错误。
有版本更新了,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也做了查杀病毒的工作,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版本更新,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GOOD,下载使用没问题!

网友D:
我现在用win10+defend和BCB 6,编译出来的都没报过病毒呀.
其实直接利用微软的office 2010l做也可以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f42efa9ffec1ac19f22025b.html

或者用JS做也行,例如找到这个简化js版本的,不依赖网络也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win10+defend和BCB 6,编译出来的都没报过病毒呀.
其实直接利用微软的office 2010l做也可以
https:/ ...

你讲的office2010这个功能挺不错的。我这个是用BCB6开发的,不依赖网络的单机版,下一步我想做个二维码中加入文字的功能,然后可以生成彩色的二维码图,既是自己技能练习,同时给大家提供个实用的工具

网友E:
能否实现反色输出?有时需要在黑底的料上打印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实现反色输出?有时需要在黑底的料上打印二维码

你说的反色,就是黑底白字这种,打印出来会是什么效果,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实现反色输出?有时需要在黑底的料上打印二维码

你说的是否这种效果。这种打印我没试过,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楼主:
这是最新的QR_EncodeMark_V1.3.2版本,这一版本增加了以下功能:
1、        二维码底部添加文字说明的功能。用户可在二维码图底部加入说明文字、字符,也可选择不加。
2、        二维码图颜色可选。特别是加入了反白码(黑底白色码)的生成,支持特殊材料上的打印。
4、        这一版本实现了目前二维码生成工具的所有基本功能,至于各种形状的图形那就看个人的爱好了。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感谢坛友randyzzy(UID: 16304)的建议。

网友:
楼主这个二维码生成器,越做越好了!

网友:
实用工具。

网友:
二维码是用的开源的库还是自己写的了

楼主(2020-10-25):
引用 楼主:
这是最新的QR_EncodeMark_V1.3.2版本,这一版本增加了以下功能:
1、        二维码底部添加文字说明的功能。用户 ...

    有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二维码中是无法直接放视频、音频一类的。你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别人制作二维码,扫描后就可以看到视频,这是因为视频二维码在制作的时候是提前把视频上传到网站服务器中,然后保存好这个视频的播放链接,在二维码生成器中用此链接生成视频二维码,接下来我们看下是如何实现的。
第一步,先把自己的视频上传到网站服务器上,一般的视频网站,像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都支持视频上传。我们在网上随便找了个视频,复制视频链接,作为视频二维码数据。第二步,在二维码生成器中输入视频链接网址,生成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描制作的二维码,就会直接跳到该视频播放页,然后就可以看视频了。
    以上就是二维码生成器生成视频二维码的方法,过程非常简单,最主要的是需要提前把视频上传到网站服务器,视频上传后,生成二维码就很容易了,像音乐二维码的制作方法大致相似,都需要提前把相应的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下面是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