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高手和PYTHON高手,PYTHON语言真的比C&C++好吗

楼主(2020-09-19):
请教C&C++高手和PYTHON高手,PYTHON语言真的比C&C++好吗?
我平时以C&C++为主,基本上达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无剑的地步,不管是面向对象还是面向过程。近日偶然学习一下python,发现这货的语法极不严谨,python2.7的print不用括号,python3.5的必需括号,使用2to3转换一下,还是一大堆错误,居然靠缩进来断定语句块,C和CPP程序员都禁止用tab键的啊。网上把python捧得好高,说什么python程序员待遇远高于C&C++程序员,我知道这货就是利用现成的车轮,但编程如此不严谨,万一别人的车轮有BUG呢?

网友:
请认准大品牌车轮,减少翻车几率。

网友:
分应用场景的,如果写个hello world,半斤八两吧,如果整个爬虫,做个简单的数据分析,python分分钟钟就搞定了,说不定用c/c++的还在装IDE,哈哈

python优势是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库,直接使用,干啥好像都可以,这点才是被过度吹捧的地方,其实就是个比较流行的脚本语言

网友A:
这不是大问题,最受不了函数定义时参数根本没有类型指定。。。要清清楚楚除了写注释,好像没什么好办法,使用者如果没看注释,不知道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大问题,最受不了函数定义时参数根本没有类型指定。。。要清清楚楚除了写注释,好像没什么好办法,使 ...

是的,很不习惯啊!
特别是对于长期搞嵌入式编程的程序猿,每一个变量每一行代码都要考虑运行时存在哪里,占用多少空间,会不会影响速度,要不要volatile.

网友:
同感。相对于C和C++,python语法形式看起来不是那么严谨。

网友:
没必要纠结,不同场景选不同的工具。它只是个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很不习惯啊!
特别是对于长期搞嵌入式编程的程序猿,每一个变量每一行代码都要考虑运行时存在哪里 ...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两年前带队做的一个项目,涉及到智能硬件和通信,上位机是JAVA做的服务器后台。结果弄个通信协议,数值进制表达以及位运算操作与JAVA工程师干了一下午架。最后形成妥协,最小处理单位是字节,不用位运算,可惜了好多流量。
Python这货目前的开发效率比JAVA还高很多。所以这些玩高级语言的人对天天与寄存器,总线,底层通信协议打交道的电工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网友:
说起来开发效率很高,但是除错效率和运行效率一坨屎,所以想清楚要做什么事再选择

网友:
python 還是比較有用的

用縮進不代表不嚴格

高級語言對象沒人引用就会自動釋放,和 C++ 自動指針也沒啥不同,也可以做到心中有數(我不怎麼用 C++)

效率方面,譬如拷貝數據的時候,是否 deep copy 也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新入學 3.x 就可以了,不用理會 2.x

网友:
孩子学一节课  就会打字  电脑语音播报  要是用c或者c++   不知道要多少时间耗尽去啊   就使用轮子  蛮快

网友:
python的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python的设计理念和c是不一致的。c++和python并不是互斥的关系。c和python配合着使用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网友:
这个没有可比性
1.每个语言有他自己的语法格式,c/c++不是度量衡;
2.c/c++是系统级编程语言,python是脚本语言,应用场合不一样;
3.python有大量可用的库可用,可以快速开发。还有,python的数值计算不会溢出,它的数值表示范围只受限于计算机存储空间,这可能是python大量用于数值处理场合的原因吧;

最后要批评一下c++,最开始我是c++的忠实粉丝,现在c++太他妈臃肿了,什么东西都往上面加,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再过几年肯定会被rust取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两年前带队做的一个项目,涉及到智能硬件和通信,上位机是JAVA做的服务器后台。结果 ...

很多上位机程序员是傻 逼,写程序根本不考虑底层的硬件性能和物理带宽,搞嵌入式不能找这种傻 逼程序员,还不听劝的那种。

网友:
用几个月学习和使用python觉得做个快速验证还是不错主要是大部分资源可以拿来直接用,最不适应没{}还是用回C/C++

网友D:
要是node.js支持多线程的话我觉得比python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node.js支持多线程的话我觉得比python强

试试go语言

网友E:
运行速度和开发速度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很不习惯啊!
特别是对于长期搞嵌入式编程的程序猿,每一个变量每一行代码都要考虑运行时存在哪里 ...

多来几个IF 到了后面,光敲空格都要敲疯掉。。你不用TAB你用啥? 请教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行速度和开发速度的区别

开东风重卡的人说:我装得多装得重
开法拉利的人说:你到哪了?什么,才走三成?那我在目的地先吃个酒泡个妞。

网友:
我觉得python是给非软件工程师准备的,方便快捷的写个工具,让电脑帮忙干活,而不是做一个高效并准备给很多人用的软件产品。

网友:
我个人也是不太喜欢python的,极为讨厌它的语法格式, 但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它就摆在那里
它是因为使用的人多,很多库都有,避免了重复造轮子,做一些小工具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G:
无语,我感觉楼主问错地方了,好比跑到鸡群里问,鸭子有什么好的?一群鸡咕咕的叫:就是,有什么好的,不会打鸣,没有大红冠子花外衣,也没有油亮脖子金黄脚,还不会生鸡蛋,鸭子有什么用?

网友:
python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语,我感觉楼主问错地方了,好比跑到鸡群里问,鸭子有什么好的?一群鸡咕咕的叫:就是,有什么好的,不会 ...

也不算问错地方吧,你在本坛搜一下,python高手还很多的,而这个坛的坛友原先都是用C和CPP的。纸糊上几乎一边倒地说python如何如何牛逼。
嵌入式系统上用python, 树莓派是始作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来几个IF 到了后面,光敲空格都要敲疯掉。。你不用TAB你用啥? 请教一哈! ...

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用Sourceinsight为主,首先会把设置tab自动转空格功能。自己写代码当然会用tab键,但会自动转成空格。别人的代码,我拿来的话,乱打一气,因为本来就有可能格式是乱的,然后放到Visual studio下按一下Alt+F8就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很多上位机程序员是傻 逼,写程序根本不考虑底层的硬件性能和物理带宽,搞嵌入式不能找这种傻 逼程序员, ...

也不是这么讲,人家有用不完的内存,谁跟你花时间考虑内存与效率

网友H:
做下电路,画下板子,写下verilog,写下C,再调python,下班咯,一天的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很多上位机程序员是傻 逼,写程序根本不考虑底层的硬件性能和物理带宽,搞嵌入式不能找这种傻 逼程序员, ...

很可惜,现在批量生产的程序员,大多都是这种不考虑效率的,一出问题就说电脑配置太低。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GOLANG,是强类型,但又有现代高级语言特性,性能也不错,适合电工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做下电路,画下板子,写下verilog,写下C,再调python,下班咯,一天的工作...... ...

全能。公司几个研发?还是自己单干?

网友:
看具体应用。嵌入应用场合基本用C

网友K:
用py的基本都是用轮子不造轮子,所以也很好用。  用cpp大多要兼职造轮子。
如果py要造轮子,也没那么简单,要学很多py深入点的语法才能造出满足基本的行业标准的轮子

网友:
如果这个问题换个角度看呢?  那可能py群体分享性非常好,cpp的人太忙了没空分享,或者不太愿意分享。

网友:
让我想起了小时学的一篇盲人摸象的课文,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的应用领域,结论肯定有所差别,对于我个人来说,看到的,经历过的,现在用到的仍然是清一色的C/C++。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py的基本都是用轮子不造轮子,所以也很好用。  用cpp大多要兼职造轮子。
如果py要造轮子,也没那么简单, ...

一定要清楚一点的是:python压根就没有规范的语法!!这货原本就是一教授为了方便工作把自己写的一堆脚本和工具封装了一下搞出来的。所以才会语法不规范,调错累死人(没有像样的ide,除非只会用python的大牛)。

据说2.x到3.x的改进就是为了提高语法严谨性。当然语法段落通过缩进是有它的好处的,哪怕在vi里面都能清楚阅读。但是现在有几个还用vi写代码?调试bug效率被ide分分钟按在砂地上摩擦好不好。

还有广泛使用的java其实是借了web的风雄起的。如果没有web的井喷和sun的推动,java早就死了,android恐怕会用jsp代替了。一个语言竟然不支持unsigned?搞笑了的。我tm移植一套c++代码花了几个小时在无符号数据转换上!

网友:
C/C++是系统级的语言,运行速度快; python是脚本语言, 需要解释器支撑, 天生运行速度慢
开发速度, C/C++要慢, 重复造轮子; Python很多现成的库, 拿来就用. (个人觉得是因为C++更注重内存, 别人的轮子尺寸都不一样对, 而python,C#这类的高级语言有内存回收机制自动分配回收, 别人的轮子拿来就能用, 至少尺寸是对的)

嵌入式需要考虑资源问题, 但PC端基本不需要, 现在PC端考虑的快速开发, C++还在造轮子, python可能都已经迭代几个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不是这么讲,人家有用不完的内存,谁跟你花时间考虑内存与效率

关键有的傻 逼他要搞嵌入式系统呀 这就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算问错地方吧,你在本坛搜一下,python高手还很多的,而这个坛的坛友原先都是用C和CPP的。纸糊上几乎 ...

所谓高手,不过是调用数不清的库封装个能用的工程罢了。。真出bug了就不好说了。去年调mxnet和caffe我愣是把c++例程彻底调通,因为python根本跑不起来,各种报错。

还有一点:python的很多库其实也是c/c++的。python调用dll倒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定要清楚一点的是:python压根就没有规范的语法!!这货原本就是一教授为了方便工作把自己写的一堆脚本 ...

多发展几年后,哪种语言都语法又多又杂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node.js支持多线程的话我觉得比python强

事务处理上确实有先天优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用Sourceinsight为主,首先会把设置tab自动转空格功能。自己写代码当然会用tab ...

网络众人云:不用TAB,实际上是以讹传讹。
实际上是因为TAB在各人所使用的各个编辑器下的规则不一样罢了,并不是不用TAB。
哎。。大师的回答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网友M:
你们都在说python得语法如何如何乱七八糟。

说实话,python的语法算是很死板的了。 用python做一件事情,基本上你找三个人来写,写出来大差不离,互相一看就明白。 可读性无敌。
你要是写过ruby,写起来天马行空爽得很,怎么写怎么来,哪有啥规范。然后再看别人写的东西,你多半会,我槽,这样写也行?!没错,这样写也行!
还有perl,我就多不说了。犹记得当年一个新入职的小伙子跟我们讲, 咱这脚本损坏了把,这儿咋有个乱码,乱码, 码......

这些都是脚本语言,肯定没法和C/C++比强类型。 话说语法严谨,C/C++哪排得上号,C++一路为了兼容已经难看得很了。 JAVA可真是严谨,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大型的JAVA项目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可惜,现在批量生产的程序员,大多都是这种不考虑效率的,一出问题就说电脑配置太低。 ...

说实话,现在批量程序员的水平在下降,他们评判程序行不行的标准是能不能跑起来,什么效率和对资源的占用,一概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络众人云:不用TAB,实际上是以讹传讹。
实际上是因为TAB在各人所使用的各个编辑器下的规则不一样罢了 ...

禁用TAB,这个规定好多名企都写进编程规范了,比如说菊花,理由是不同的编辑器下,TAB占位不一样。C和CPP中,缩进是仅仅为了代码方便阅读,不同的代码风格,缩进的方式也可能不一样。另外,从网页上拷下来的代码,缩进可能就是乱的。
谢谢大家解答,这样就比较清楚了,C&C++有车轮的情况下,就没必要换python了,新的领域,比如说AI,改用python就行了。

对于高手来说,世上就三种计算机编程语言:汇编,解释型,编译型。精通三种代表性的语言,其它的一周之内就可以掌握,当然了,配套的东东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禁用TAB,这个规定好多名企都写进编程规范了,比如说菊花,理由是不同的编辑器下,TAB占位不一样。C和CPP ...

不是说只有C语言和其他语言的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们都在说python得语法如何如何乱七八糟。

说实话,python的语法算是很死板的了。 用python做一件事情, ...

perl在linux运维及IC设计上用得很广啊,我是先学PERL的,感觉PERL比python看起来更爽一些啊

网友N:
C++20马上出了,理论上能解决C++现在的几个痛点。module抛弃头文件类似其他语言的import,支持Coroutines,范围库支持函数模式,concept简化模板。当然20只是开了个头,到23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只有C语言和其他语言的么?哈哈

那是因为你不玩汇编语言。作为一个合格的嵌入式程序猿,必须会汇编,不然debug的时候无法跟踪exce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N:
C++20马上出了,理论上能解决C++现在的几个痛点。module抛弃头文件类似其他语言的import,支持Coroutines, ...

C++的标准改来改去,也被大家垢病,就如同修改新华字典里汉字读音一样。
还是C比较稳定。

网友O:
我不喜欢C/CPP每行都要一个分号。多余的,影响速度,影响阅读,影响美观。PYTHON做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C++的标准改来改去,也被大家垢病,就如同修改新华字典里汉字读音一样。
还是C比较稳定。 ...

反正c++已经被我放弃了,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复杂,等rust能方便用于单片机时改用rust。

网友:
C#程序员路过,看各位大佬讨论瑟瑟发抖~

PS:蛇学过,狗学过.nodejs也用过,我最后选择C#~

网友P:
引用 网友N:
C++20马上出了,理论上能解决C++现在的几个痛点。module抛弃头文件类似其他语言的import,支持Coroutines, ...

C++为了兼容性,特性只增不减,,在庞杂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它的spec厚度是别人的好几倍

一本只讲C++语法的《C++ primer》厚达900页(据说primer是初级读本的意思 ),而且这还是只到C++11标准,,后面一堆新添加的特性还没讲呢

如果对C++感兴趣,,可以先学习下C++的初始化语法,,看看几节课能搞懂C++究竟要怎么样给变量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正c++已经被我放弃了,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复杂,等rust能方便用于单片机时改用rust。 ...

单片机这种程序规模,哪里用得到C++、Rust,,C就正好了,C的抽象能力完全能Hold住单片机的程序规模

网友:
引用 网友P:
C++为了兼容性,特性只增不减,,在庞杂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它的spec厚度是别人的好几倍

一本只讲C++ ...

我十年前买的一本c++书,还没到c++11呢,贼厚的一本,字还特别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不喜欢C/CPP每行都要一个分号。多余的,影响速度,影响阅读,影响美观。PYTHON做到了。 ...

我就喜欢这个分号,这个分号就是C语言的灵魂,一个NOP,打个分号就行了,还有强大的宏替换,也靠这个分号运作得很好。

网友:
C语言的电工,摸了很久Python,都还没摸到感觉

网友:
Cpp已用在单片机上,爽,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反正c++已经被我放弃了,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复杂,等rust能方便用于单片机时改用rust。 ...

已经有了嵌入式RUST

网友:
引用 网友Q:
已经有了嵌入式RUST

还有问题,没有完全打通。

网友:
引用 网友N:
C++20马上出了,理论上能解决C++现在的几个痛点。module抛弃头文件类似其他语言的import,支持Coroutines, ...

你想多了。那些所谓新特性连我这个砖家都看不出来有任何用处,我估计我一辈子都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全能。公司几个研发?还是自己单干?

并且,精通模拟电路,精通以太网协议栈........等等等等
我向往的工作与技能。
真有这样的人吗?

网友H:
再唠叨两句吧 ,楼主显然是心里不爽,各位看官不用太在意。楼主好不容易学了C、C++,终于能显显身手,突然来个python爬头上。
使用python 只需安装一个几十M的IDE就可以,import什么就是来什么,1、com、usb、tcp/ip......各种接口简单实用。2、numpy、pyqt、tensorflow........各种超高级算法、图形库任意用。3、开源。4、平台通吃,即便宇宙最强大的STC,也能跑python。5、年龄通吃,还在娘胎的到土埋到脖子的,都可以用,无需太多过往知识。
5行代码时实FFT,15行代码出波形图,6行代码tcp/ip,4行代码串口。即便一整行又如何
试问,除了python哪一个做得到?

网友:
楼上,当遇到需要位操作的,cao,python垃圾拼接个位还得pip个stuct,import一对乱七八糟的,C多好,效率高。
          当遇到矩阵运算,求导之类的,cao,C垃圾,不说面条般的逻辑图,连变量类型,内存都要管,疯了。python多好,自动变量,一行顶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唠叨两句吧 ,楼主显然是心里不爽,各位看官不用太在意。楼主好不容易学了C、C++,终于能显显身手,突然 ...

没有什么爽不爽的,就事论事而已,汇编都会,还在乎学这个python么。就嵌入式应用本身而言,安防系统算是比较复杂的吧,C、CPP和JAVA全部搞定。
只是近日在纸糊上看到网友把python吹到天上,而那些吹捧PYTHON的人大多没有C和CPP的经验,故有此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唠叨两句吧 ,楼主显然是心里不爽,各位看官不用太在意。楼主好不容易学了C、C++,终于能显显身手,突然 ...

你用matlab,M语言一行代码就能搞定FFT,试问,宇宙之中,谁与争锋。其实说来说去又会谈到专与博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用matlab,M语言一行代码就能搞定FFT,试问,宇宙之中,谁与争锋。其实说来说去又会谈到专与博的问题。 ...

numpy了解下,这就是python中的matlab。还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numpy了解下,这就是python中的matlab。还是免费的。

谢谢指点。偶的matlab也是免费的,而且是经过波音这种公司验证过的。
当初树莓派上引进python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用户快速上手。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爽不爽的,就事论事而已,汇编都会,还在乎学这个python么。就嵌入式应用本身而言,安防系统算是 ...

如果是抖音上的up主把python吹到天上,你会有这样的疑问么
如果没有这样的疑问,说明你在意的不是python究竟如何,而是在意知乎,一个你认为分享知识的平台把python吹这么高,你开始怀疑自我了

其实所有的新闻客户端,视频客户端,包括知乎,一切有“推荐系统”的信息获取软件,你不是用户,你只是系统里面的商品,你被卖给了买家,所以你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唠叨两句吧 ,楼主显然是心里不爽,各位看官不用太在意。楼主好不容易学了C、C++,终于能显显身手,突然 ...

matlab~

网友:
这学期开始浙江省高中信息技术就上新教材了 —— 就是python
除了python,还有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5G ……

我觉得python和c&c++没有可比性,就不是同等场合的
python是胶水语言,适合性能效率不敏感的快速开发快速上手
python脚本也是可以编译的,会快很多 —— 不过如果是效率性能非常敏感的,依然不如c、c++

python要比也是和java之类的比吧
和Java比,比如做web服务器,python方便上手快,个人小团队也挺方便的,但是大公司好像用得不多的 —— 我自己用python
和matlab的m语言比,m语言对matlab依赖比较大,python更独立吧 —— 我自己用m
诸如此类……
我觉得也不是比较,就是根据不同场合不同使用者的不同选择罢了

至于国家层面、社会舆论、中高考教材,那本来就是容易片面的
要不然也不会教材改个不停了
领导层确实不懂啊,普通人确实不懂啊

网友:
python快!!单子来了,先用python搞定,性能不够的时候然后慢慢优化,换其他语言之类的。效率第一。我指的互联网行业。

网友S:
用python,一般用哪个IDE?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python,一般用哪个IDE?

一般用pycharm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是抖音上的up主把python吹到天上,你会有这样的疑问么
如果没有这样的疑问,说明你在意的不是python ...

好有禅意,赞一个!!!

网友:
除了语法本身,还得看整个生态……

网友:
python 就是个胶水语言 下面的库还是c/c++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用python,一般用哪个IDE?

微软VS Code

网友:
python ? 就是快餐呀,重点是快

网友:
这个问题 就像问英语好还是中文好。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
还好这两样我都不会!

网友T:
Python越用越香。不要局限于过去的经验,否则会变得视角狭隘。
我会C、C++,C#,Python,PHP,JS,各有各的用途,切换毫无压力

网友:
“但编程如此不严谨”
哪里不严谨了?所有的计算机语言都非常严谨,你说它不严谨只是你没有用对或者说你不习惯而已
‘哇C语言太不严谨了,竟然还用指针,万一有bug呢?那可是重大事故’
‘哇C语言太落后了,竟然连异常处理都没有,带得自己一级一级返回错误码。。’
‘哇C语言太危险了,数组越界都不检查,妥妥内存溢出之bug源啊‘
吐槽一个语言真是太容易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T:
Python越用越香。不要局限于过去的经验,否则会变得视角狭隘。
我会C、C++,C#,Python,PHP,JS,各有各的 ...

全栈,厉害。做什么,需要会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T:
Python越用越香。不要局限于过去的经验,否则会变得视角狭隘。
我会C、C++,C#,Python,PHP,JS,各有各的 ...

牛人啊,感觉不严谨,反正与C相比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
“居然靠缩进来断定语句块”
空格TAB都行的,只是要求你不能一会用空格一会用tab而已。
Python这样自然优美的语言都觉得不习惯,那么估计你再也学不会任何一种高级语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Python越用越香。不要局限于过去的经验,否则会变得视角狭隘。
我会C、C++,C#,Python,PHP,JS,各有各的 ...

当一个人习惯并拘囿于某一个领域的某一种用处的语言、又难以接受另一个领域的另一种用处的语言时,说明他有可能开始老了,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成那种老顽固。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全栈,厉害。做什么,需要会这么多?

单片机,嵌入式用C;QT用C++写PC和嵌入式UI;PHP、JS帮人做过网站;C#帮公司做工具;Python做各种数据处理,算法分析,以及AI,也在单片机上玩玩MicroPython,还有SBC上玩玩Python控制硬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T:
单片机,嵌入式用C;QT用C++写PC和嵌入式UI;PHP、JS帮人做过网站;C#帮公司做工具;Python做各种数据处 ...

大神,精通哪个?看起来是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哪个门槛相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偶的matlab也是免费的,而且是经过波音这种公司验证过的。
当初树莓派上引进python的目的就是 ...

为啥你的matlab是免费的?

网友:
python做深度学习,搞TF、caffe、pytorch、opencv特别方便,上手特别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来几个IF 到了后面,光敲空格都要敲疯掉。。你不用TAB你用啥? 请教一哈! ...

TAB 用编辑器转换成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精通哪个?看起来是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哪个门槛相对高?

我最精通Python和C/C++吧,其它的算是仅能用的级别。要说门槛高,都差不多,要精通都需要大量学习。入门Python应该最简单,安利了几个同事学Python,他们现在都是Python粉,本来手工两周的活,半天就能完成。

网友:
楼主在技术领域需要思维进步。

网友U:
你如果不做AI根本用不着Python。

嵌入式平台玩Python?查错跟排错等着玩吧,除非只用Print来调试。

C++跟C做不好的程序员,python也绝对不会做得多好,只要数据量跟实时性一上来,除非不计硬件成本,python死的绝对更快。因此我的学生都只用Python做test script。

相信我,说C++不好的那群人,基本是不懂啥是QT,啥是STL,往往只明白一点皮毛的ANSI C跟MFC。

如果觉得C++的IDE太大,直接VSCode好了,非常flexible,我用的最多的CPP IDE就是QT Creator,好用高效。

需要画图?GnuPlot 跟QCustomPlot了解一下。需要大数据可视化,WebEngine然后套个html带js的库你足够惊艳全场了,还支持WebGL呢。需要交互,C++下边的游戏引擎真不会比Python的差到哪。

所以说Python是一个给初学者的语言,要真正做严谨的东西,呵呵吧,另一方面,航空系统里的软件至今ADA还是业内的标准呢。

网友:
其实没必要讨论那种语言好不好,和应用场景或产品有关。现在编程语言太多,水太深,电工不懂得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如果不做AI根本用不着Python。

嵌入式平台玩Python?查错跟排错等着玩吧,除非只用Print来调试。

只是你自己应用场景局限而已,我们500强的公司,编译系统是scons,自动化机器人测试框架是Python,AI是TensorFlow,网站是Django或者flask,平常数据处理是numpy,matplot。全部是都是严峻的东西,哪来的不严谨?C/C++指针严谨?数组严谨?
Python能做的C++当然能做,那C++能做的C也能做。你既然认识到C++的优势却认识不到Python的优势。。。说你局限吧,你还知道C++的优势,比大多数直接喷C++的顽固C工程师好,但是遇到更高级语言又和别人没什么区别。。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你如果不做AI根本用不着Python。

嵌入式平台玩Python?查错跟排错等着玩吧,除非只用Print来调试。

拿C++和Python比的人怎么想的。都不理解动态语言的精髓就和C/C++这样的静态语言比。先去至少掌握一种动态语言做点项目再评价吧。
我感觉我越来越不能和搞嵌入式的C/C++工程师交流了,思维太局限,各种偏见

网友:
手中无剑,心中无剑

网友V:
手中无剑,心中无剑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一个高级别的C&C++程序员是不会问出这种问题的。

编译型语言与解释型语言的最大区别就是执行效率,C&C++甩python八条街。但是python的开发效率高,很多成熟的库直接import就能用,别人的库确实可能有bug,调用者在调用的时候做好错误处理就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如果不做AI根本用不着Python。

嵌入式平台玩Python?查错跟排错等着玩吧,除非只用Print来调试。

那看来linux之父linus也只是明白一点皮毛的ANSI C。

就事论事,c++就像工厂里面运作的一台机器,它精密又高效,能给工厂持续产生可观的收益。但它又过于复杂,每次换产品线要调试很久;它还不安全,工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卷进去造成残疾甚至失去性命。最关键的一点,负责人还觉得这台机器不够强大,还不停给这台机器增加新功能,这里增加个大功率激光头,那里再加一把铣刀。

所以你说c++优秀不优秀呢?它有它优秀的地方,但同时它又有缺陷。每一种语言都是如此,有它优秀的地方也有它缺陷的地方。干嘛用这个语言的优点去批评其他语言的缺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T:
拿C++和Python比的人怎么想的。都不理解动态语言的精髓就和C/C++这样的静态语言比。先去至少掌握一种动态 ...

这种类型的工程师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以自己领域里语言和习惯作为标准去评判另一种领域里的语言。他们读书的时候都会对“坐井观天”这种行为嗤之以鼻,却不知道他们自己只是在一口大一点的井里坐井观天。

楼主:
引用 网友V:
手中无剑,心中无剑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一个高级别的C&C++程序员是不会问出这种问题的。

呵呵,笑得好开心吧,会一种语言和用这种语言做一个实用的复杂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举个栗子,你把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背下来,考一百分,再把严蔚敏的数据结构全部用C重写一遍,再上codility通过微软的测试,你未必能用C语言写一个监控录像机或摄像机的固件。
python也一样,因为我没有用它做过大型项目,所以才有此问,问这个问题,并不代表我不会python。任何一种新学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你把关键字背下来,就会一半了。再把数据结构与算法那本书用这种新学的语言做一遍,基本就是掌握了这种语言了。至于做实际的复杂项目,就如同上面的坛友所说,你得学会应用这种语言的生态系统,最典型的就是库。
上个图吧,总共有十几列,显示不下,剩下的,你自己猜猜,免得你说我不学无术。这个图表还不包括十几种汇编语言。
谢谢各位的善意回答,特别是米国那位大学老师坛友,回答得特别好,非常感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拿C++和Python比的人怎么想的。都不理解动态语言的精髓就和C/C++这样的静态语言比。先去至少掌握一种动态 ...

我还觉得,不精通嵌入式系统根本就写不出好的软件呢。当然,你的内存数不清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动态来玩,如果你的操作系统跟文件系统+GUI只能塞在一个4K RAM跟16K ROM的MCU里的时候,你最好别希望编码的人用动态的语言,真的,风险非常高。那种情况下C的基础上实现部分面向对象是最好的选择。

C++指针只要你会用,该注意的地方小心点,一样可以做得非常严谨,用不好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从你告诉我你的工具链上看,我希望不是全部,你们做的产品连形式化验证都没有,不可能是严谨的,但可能是严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笑得好开心吧,会一种语言和用这种语言做一个实用的复杂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举个栗子,你 ...

哈哈,一看就是真正做事的,不然不会用这种总结方法。

P.S.,你这可以印个CheatSheet了,估计能大卖。

网友:
数数曾经用过非汇编语言,fortran,basic,c,c++,pascal,c#,python,jscript,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U:
我还觉得,不精通嵌入式系统根本就写不出好的软件呢。当然,你的内存数不清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动态来玩,如 ...

我又没说要单片机上跑脚本。。。
和你说的恰恰相反,写嵌入式软件出生的工程师软件都写得非常烂,所谓一些硬件相关还有偏重效率的技巧也只是一些技巧而已,并没有什么软件思想。你去看看高级语言的一些大型流行框架,那个设计思想才真正提现软件的水平。虽然我也是嵌入式出身的,但我真心觉得人家牛。
你对C++指针的描述我是认同的,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用这个类比Python,任何语言用对了都很严谨,没有证据说Python就不严谨了。你既然懂C++就应该明白多态和动态的好处。Python不是初学者的语言,闭包,装饰器,元组,async,描述器等高级玩法太多了。这个语言各个方面都可以自定义。玩法和嵌入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又没说要单片机上跑脚本。。。
和你说的恰恰相反,写嵌入式软件出生的工程师软件都写得非常烂,所谓一 ...

又抬杠了,呵呵。仅凭语句块靠缩进这一项,我就不想去评论python是否严谨了。做软件的,除了工具、库,还有复制粘贴,很多情况下,需要从网页上复制粘贴,粘贴过来的格式往往是乱的,特别是CSDN这种网站的。
大家说的对,不同的语言在不同领域有它的特长。
我只是因为看到纸糊上一边倒的把python吹上天,才发这个贴子问一下。希望大家不要抬杠,友好地发表见解。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又抬杠了,呵呵。仅凭语句块靠缩进这一项,我就不想去评论python是否严谨了。做软件的,除了工具、库,还 ...

哪里抬杠了,我又没说你。
缩进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哪怕是C,缩进必须对齐难道不是基本素养吗?CSDN拷贝代码我经常拷贝,没什么问题,哪怕有问题,也肯定要自己修一下的。即使是C之类的代码,不修到对齐我是绝对不会用的。更何况现在的编辑器,比如VSCODE,哪个不带自动对齐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哪里抬杠了,我又没说你。
缩进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哪怕是C,缩进必须对齐难道不是基本素养吗?CSDN拷贝 ...

休战!!!!还是你厉害,佩服!!!
python吸取了中国古文言文的精华,标点符号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哪里抬杠了,我又没说你。
缩进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哪怕是C,缩进必须对齐难道不是基本素养吗?CSDN拷贝 ...

知乎有个“python可以做大项目”的帖子,有为大神的发言,提到一个项目用了10来种语言。作为嵌入式码农,很多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用了。真心感觉现在软件行业太大了,隔行如隔山

网友W:
python是一个计数器的作用, 简单的功能很轻松, 大一点的功能/系统一点的功能就很容易出错

网友:
以上的语言都是渣渣,我大BASIC才是最好的语言

网友:
在莫坛也能看到这种编程语言的对杠帖子,妹想到

每天来更新一下进度还是挺欢乐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W:
python是一个计数器的作用, 简单的功能很轻松, 大一点的功能/系统一点的功能就很容易出错 ...

很明显你这句话就是主观偏见,Django框架知道不,主流web框架,多少公司在用。哪里来的“大一点的功能/系统一点的功能就很容易出错“? 要说出错,C、C++这种语言要容易出错得多。我们公司入门培训就是讲怎么写安全的C代码,那个问题叫多,基本都是指针和内存的锅。我敢保证在座写的C代码大把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战!!!!还是你厉害,佩服!!!
python吸取了中国古文言文的精华,标点符号是多余的。 ...

不是抬杠,只是想告诉你,分号本来就不是必须。
JS,swift,Python,golang,lua,Haskell,VB,Ruby,Makefile等好多主流语言都可以不用分号

网友:
python是史上最烂编程语言,C++是史上最坑编程语言。

网友:
有能力就用C&C++,运行效率高

网友X:
引用 网友T:
很明显你这句话就是主观偏见,Django框架知道不,主流web框架,多少公司在用。哪里来的“大一点的功能/系 ...

我敢保证在座写的C代码大把bug。  ?

很明显你这句话就是主观偏见,这可不是纯软件论坛。多半是芯片级编程的,估计在用8位MCU的不少,没准芯片的容量还在10K字节以内

甚至程序中都用不上指针    所以 写的C代码中大把bug  这个问题 不是所有坛友都会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敢保证在座写的C代码大把bug。  ?

很明显你这句话就是主观偏见,这可不是纯软件论坛。多半是芯片级 ...

我这话确实很主观狂妄,不过不是偏见 我自己也是C程序员,公司培训举的例子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指针和数组真的非常容易导致漏洞

网友W:
引用 网友T:
很明显你这句话就是主观偏见,Django框架知道不,主流web框架,多少公司在用。哪里来的“大一点的功能/系 ...

是的, 是我的偏见, 要不怎么是我的发言呢
一个语言, 如果为了不出错, 需要注意的事项比语言本身还要多, 还要学习那么多的标准, 说实在就挺过分了
一个可靠的变量查找方法都没有的语言, 真的不适合做大工程
就好像摩天大楼用的砖块可能不是最好的, 最终还是做成了摩天大楼, 并不能说这个砖块就一定没有缺点是最完美的砖块

多人用并不能代表处处都是好用易用,  如果你不是培训机构的老师, 我建议你放弃大规模使用python去做复杂系统的想法

网友W:
引用 网友T:
很明显你这句话就是主观偏见,Django框架知道不,主流web框架,多少公司在用。哪里来的“大一点的功能/系 ...

C语言问题多不多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出错了, 排除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特别是单片机的程序.

但是python就连我写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变量提示或者提示基本靠猜, (pycharm都挽救不了),  就是修改笔误都可以花上不少时间吧

反正python不增加强制强类型模式, 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越其他强类型的语言, 哪怕是C它也超越不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W:
C语言问题多不多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出错了, 排除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特别是单片机的程序.

但是p ...

人家就和C不是一个领域,你硬要和C比。。。Python作为一个动态语言,就不可能变强类型,人家优势就是动态。
说起排除问题,还真没见Python排除问题有多难,LINT就可以查拼写错误语法错误。代码提示VSCode有插件,也不比C的差。运行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暂停看各个变量,出了错有trace,直接告诉你运行到哪出的错,什么错都告诉你了,还能更简单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W:
是的, 是我的偏见, 要不怎么是我的发言呢
一个语言, 如果为了不出错, 需要注意的事项比语言本身还要多,  ...

这个不需要你建议,我们公司到处在用,同行在用,同学在用,竞争对手在用,从2.x用到3.x都n年了。今天面试了几个人,C和Python是同为必考题。
又没叫你们放弃C,哪来那么多抵触?多一门手艺不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T:
人家就和C不是一个领域,你硬要和C比。。。Python作为一个动态语言,就不可能变强类型,人家优势就是动态 ...

关键要看硬件资源吧,比如有人非要在300M主频的ARM9  64MDDR  256M的flash上跑python解释器,然后再跑python代码,还要上python框架,我感觉这种是傻 逼干的事情。资源足够、性能足够,随便跑啥语言。

网友W:
引用 网友T:
这个不需要你建议,我们公司到处在用,同行在用,同学在用,竞争对手在用,从2.x用到3.x都n年了。今天面 ...

你凭什么判断我没有写过python, 我就是因为用过才觉得太难用了, 稍微大一点的就不敢用了.
你说的语法判断正确并不能代码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并不能代表每次都能正常运行

举个例子,  a.b = c  如果这个语句, 写代码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知道啊有没有b这个属性,  语法检查也没有用
如果a的b属性还没有生成, 你还要几次再catch

再举个例子, 字符串转为整数,  你要catch几次? 直接int(aaa)会抛出多少异常的可能?

再比如 你肯定用过pyqt或者pyside吧, 有没有语法提示? 找个函数名, 是不是要去翻文档? 其他语言会这样?

再比如, 定义的变量在哪里引用过,  你敢说系统的提示不是靠猜?

还有包管理和重复导入, 多种的导入方式, 真的让人头晕

不同水平的人写的代码之间的差异过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还有调试时, 即使是可以进入断点和故障点, 能看到变量, 但很多情况依然难以定位问题, 比如动态生成的控件或者对象

我的说法还是, 不要神化python, 真的把它当作计算器来用, 完成简单的工作是一般人利用python的最优方案,

如果有能力用python完成几万行的项目, 并且坚持维护, 有这个能力用什么语言都差不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凭什么判断我没有写过python, 我就是因为用过才觉得太难用了, 稍微大一点的就不敢用了.
你说的语法判 ...

大神,go语言咋样?最近在学go,用在嵌入式是。

网友T:
引用 网友W:
你凭什么判断我没有写过python, 我就是因为用过才觉得太难用了, 稍微大一点的就不敢用了.
你说的语法判 ...

你举得例子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字符串转int,要想各种情况都考虑,C一样不知道要写多少代码处理,而Python想简单只管catch就行了
a.b=c这个也不是问题,Python可以检查type,可以判断属性存不存在,还不行就抛异常,也没什么。
之所以Python可以动态,是有好处的,任何有b接口的object,都可以a.b的方式访问属性或者函数,这在C#、Java里属于多态的应用,比如Interface,而Python其实不需要严格定义Interface,很自由,甚至都不需要是父子类,只需要有相同接口就可以。
在C这种强类型语言中要实现多态,需要很多if else或者case switch,判断更加繁琐。

至于代码提示,这个做不到完美这是一定的,因为Python的动态性导致的,有得就有失。不过习惯了就好,太依赖工具提示有时也不好。

我们公司的Robot自动化测试系统几万行代码肯定有,维护没那么麻烦。我们编译系统是scons的写的,没有几万行但也有几千行,也运行良好。
我想说的是Python作为个工作技能,目标不是替代C或者C++来搞嵌入式。单片机代码才几十KB,能花多少时间写单片机代码?一般大多数时间都花在验证算法,处理大量实验数据,控制机器人自动测试等活上,这些都是可以用Python来做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关键要看硬件资源吧,比如有人非要在300M主频的ARM9  64MDDR  256M的flash上跑python解释器,然后再跑pyt ...

不要骂我傻-逼,我就这么干的,不过主频稍高,是720Mhz的ARM9,跑我自己写的Python UI框架。Python只是封装一层而已,又不是全部底层都让Python跑,效率开销没那么大。我这样做目的是做成成品模块方便用户二次开发,而且还可以远程单步调试。市面上跑lua或Python的模块也不算少了。所以要看你的设计目标是什么,才决定用什么。绝大多数跑Linux的项目,都不是什么实时项目,大多为了跑协议,跑网关,Python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要骂我傻-逼,我就这么干的,不过主频稍高,是720Mhz的ARM9,跑我自己写的Python UI框架。Python只是封 ...

大哥你是720M得主频,那个DDR应该也不会小于64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要骂我傻-逼,我就这么干的,不过主频稍高,是720Mhz的ARM9,跑我自己写的Python UI框架。Python只是封 ...

还有linux上的项目,python可以胜任,但是跑python比用c或者C++消耗得硬件成本更多,关键要看硬件成本有没有要求,只要舍得下成本,跑python我认为完全没问题。比如用C写,1M得代码量,用python,解释器就要占40M得空间,要加上python的框架,那占用的资源更多。比如300M的arm9内置ddr,两层板搞定,720M的arm要外置ddr,bga封装,6层板搞定 这个成本差几倍的。

网友T:
我就是芯片内置64MB内存。不用bga封装,两层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就是芯片内置64MB内存。不用bga封装,两层搞定

啥片子720M主频  64Mddr  全痣的?

网友:
用过python,开发很快。但是,但是,但是,几个月后看原来的代码,竟然看不懂了... ... ... ... 所以放弃了Python

网友:
python和JAVA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举得例子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字符串转int,要想各种情况都考虑,C一样不知道要写多少代码处理,而 ...

大神啊。年薪应该上百万了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T:
你举得例子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字符串转int,要想各种情况都考虑,C一样不知道要写多少代码处理,而 ...

单片机代码才几十KB,能花多少时间写单片机代码?

哥们这句话说的不妥,,,比如蓝牙SOC,,就是那么一百几十K的代码,,能玩上一辈子

网友:
蓝牙soc能玩一辈子是因为蓝牙协议不断升级 跟代码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单片机代码才几十KB,能花多少时间写单片机代码?

哥们这句话说的不妥,,,比如蓝牙SOC,,就是那么一 ...

蓝牙soc,原厂都开发好了

网友:
作为一个硬件工程师来说下自己的看法:
1、用ide的,用c或者c++调用dll,lib的,有什么好嘲讽python的?
你们这些动作不是在用轮子吗?你们长期使用一个自己熟悉的轮子,凭什么嘲笑别人可以从很多轮子里选而导致会出问题?
2、反讽下用ide还说高效的,一个团队使用的话,大家基本都是使用gcc+git,谁用ide啊。
3、c啊,c++啊,写个界面烦不烦?写个网站可以吗?还有现在流行的各种ai什么的,有多少还在用c的?

最后:
固步自封的人,凭什么看不惯砥砺前行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类型的工程师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以自己领域里语言和习惯作为标准去评判另一种领域里的语言。他们 ...

你和我的想法一样。
我们天天嘲笑坐井观天的人,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坐在更大的一个井里而已。

网友T:
引用 网友Y:
单片机代码才几十KB,能花多少时间写单片机代码?

哥们这句话说的不妥,,,比如蓝牙SOC,,就是那么一 ...

能玩一辈子我相信,但肯定大部分时间不是写代码。我工作用的这个SoC单片机,也玩了好几年了,不过90%时间不是写c代码。
比如说最近我花了几周采了几十万条数据,然后写了几百行Python分析,画图,作报告,最后反应到mcu固件改动只是寥寥几行: 把某参数在某条件下调高0.2,可以提高传感器性能。如果没有我这几周的详尽数据和分析,然后通过了同事评审,我没法轻易改动mcu的固件,哪怕只有几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价值远远会高于写那几行c代码,我的这个工作成果可以高亮于考核总结中,为我带来可能数万元的短期效益和升职加薪的长期效益

网友:
都是工作的工具而已,没有绝对的那个好,那个不好,这么一说

网友(2021-07-12):
与其说PYTHON是语言,不如说它是一个工具

网友:
python其实挺好的

网友:
飞机那么快,那么安全,为啥还要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来几个IF 到了后面,光敲空格都要敲疯掉。。你不用TAB你用啥? 请教一哈! ...

很多编辑器可以把tab和空格互相转换。

网友:
python就像一把瑞士军刀,啥地方都能用用...

网友Z:
事实是,python和javascript都发展很快,并且开源了很多框架,C++做前端方便吗?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而且vscode只要搭个eslint插件,做到一边写代码,一边检查错误,一边自动排版,效率高到飞起,代码一致性也非常好。为啥非要死抱住陈旧的tab规则来说事?

别人都在专注于算法,专注于怎样更快更强,你还在一点点抠效率,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Z:
事实是,python和javascript都发展很快,并且开源了很多框架,C++做前端方便吗?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而 ...

应该都回到0/1机器码写程序的年代,这样就没有争议了。

网友:
继续,继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Z:
事实是,python和javascript都发展很快,并且开源了很多框架,C++做前端方便吗?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而 ...

谢谢提醒,搜了一下,好多ESLINT,到底装哪个?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搜了一下,好多ESLINT,到底装哪个?

我用的ESLint,目前版本是2.1.23。只要语法没有问题,每次保存文件自动调整。
不过这个是针对javascript的,python应该使用的是pylint,vscode下面有个插件是lint,您自己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用的ESLint,目前版本是2.1.23。只要语法没有问题,每次保存文件自动调整。
不过这个是针对javascript ...

好的,谢谢!就是类似于PC-LINT的工具了,以前经常用PC-LINT

网友AA:
让电脑干活用python
让单片机干活用C

两者不是一个世界。python压根不需要严谨,严谨在电脑上是没用的东西。严谨只会阻碍我出刀的速度。

python的类型定义是我最喜欢的,随时,随地,任意,所有的思维都可以聚焦在眼前这点问题,不需要考虑前因后果。

实话说,我压根没法用C或者C++指挥电脑干活。吭吭哧哧半天只能干点非常简单的活。所以我最喜欢matlab和python

非要打个比喻就是C就是用手插秧,python就是无人耕田拖拉机。当我面对几千亩地要种,我只会看显示器和鼠标。我出门瞧一眼那亩地就算我输了

网友AA:
举个例子,你打算最终产品在单片机上实现一种效果。你看了一篇论文,论文里吭吭哧哧搞了一大片公式,宣称效果很牛。

你不确定这人是不是吹牛逼,毕竟灌水的论文才是主流,于是决定验证一下。

拿起python,数据集压根不用怎么考虑格式,写公式是直接敲的,很多环节还能直接用库。一天之后,效果就出来了,你用各种数据轰炸过,不仅知道了论文成立的条件,知道这小子加了多少水分。心里还有了改进的想法。

等你改进完了。效果很好,这时候才开始动手写单片机。

再举个实际一点的例子,颜色合成,其他同事用单片机操作实物一直微调微调,我用python直接合成,用PS检验,证明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一顿下来我和同事的工资可能就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举个例子,你打算最终产品在单片机上实现一种效果。你看了一篇论文,论文里吭吭哧哧搞了一大片公式,宣称效 ...

哈哈,我喜欢用MATLAB,当然是教育版,还能把M语言自动转成C语言,转VERILOGHDL都可以。谢谢各位的指导,我大概明白了PYTHON是怎么回事。重申一下,PYTHON写程序我也会,代码也能看懂,跟C一样,没有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让电脑干活用python
让单片机干活用C

对的,海量资源,不计成本的东西,才能玩大型脚手架。抠鼻的芯片上压根玩不起,哈哈。

网友AB:
电脑和单片机不一个世界,结构相差太大,电脑内存硬盘随便用,能出结果就行,单片机限制很多.

网友(2022-01-09):
引用 网友AB:
电脑和单片机不一个世界,结构相差太大,电脑内存硬盘随便用,能出结果就行,单片机限制很多. ...

对于语言本身思想是一样,内存再大也防不住不停new

网友:
大神都是全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不喜欢C/CPP每行都要一个分号。多余的,影响速度,影响阅读,影响美观。PYTHON做到了。 ...

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喜欢把所有代码写成一行。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禁用TAB,这个规定好多名企都写进编程规范了,比如说菊花,理由是不同的编辑器下,TAB占位不一样。C和CPP ...

再现经典的讨论,曾经让一对程序员情侣分手的话题: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YzMDQ3ODgxMg==.html

网友AD:
python 很方便,前二天写了个协议软换程序,就一百多行,换c一千行也干不下来,我觉得pytho入门容易,精通难.网上那些python宣传是骗人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再现经典的讨论,曾经让一对程序员情侣分手的话题: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YzMDQ3ODgxMg==.h ...

最近家裡介紹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程序員給我認識,簡單交流了一下,發現她是 Java 程序員,好感度降低了不少,因為我討厭 Java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最近家裡介紹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程序員給我認識,簡單交流了一下,發現她是 Java 程序員,好感度降低了不 ...

我也讨厌java,因为念书的时候教这个的老师让全院大部分师生都讨厌,我也只是去上过一次课
美女只要贤良淑德就好,管她用什么语言

网友:
python也是跟儿子一起学了一点,觉得和basic很似,但table是个不同点,C语言它是想把(个人喜好排版)和(编辑器解析)分开,对于中国人来说,英文单词和花括号都是一条规则,而对于英文的人来说,python更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D:
python 很方便,前二天写了个协议软换程序,就一百多行,换c一千行也干不下来,我觉得pytho入门容易,精通难.网 ...

最近因为人工智能也在学python,也觉得不易容,要记的东西也很多,当然了本人水平也比较菜;
另外 相对于C语言,觉得python的变量没C那么严谨,不注意易容出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python通过gpib程控仪表

网友:
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说python好的程序员大多是年轻同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最近家裡介紹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程序員給我認識,簡單交流了一下,發現她是 Java 程序員,好感度降低了不 ...

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以后她给你生的娃,你来教C/C++就OK了嘛

网友:
等待高手一统江湖

网友:
引用 网友T:
能玩一辈子我相信,但肯定大部分时间不是写代码。我工作用的这个SoC单片机,也玩了好几年了,不过90%时间 ...

层主已经脱离了纯写代码的范畴了。

网友:
php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