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ilinx 7系列 调用12G-SDI核时候 QPLL 和CPLL 可以共用148.5M时钟吗?

楼主(2020-09-20):
如题  看到 资料说是为了兼容  11.88 Gb/s 和11.88/1.001 Gb/s两种速率 所以采用了两个 CLK  148.5 和148.35
但是  手册上很奇怪   两种速率是通过 对调 148.5和148.35 和QPLL CPLL的对应关系来实现速率兑换的
但是我板子 上只画了一个可编程 时钟  这就要命了
如果 固定速率情况下 可否QPLL 和CPLL都只用148.5M   不行的话 我要重新做板子了

网友A:
如果两边不是你的设备,貌似不行。。refclk会影响到线速率。

网友:
速率固定的话给一个参考时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边不是你的设备,貌似不行。。refclk会影响到线速率。

也就是两个时钟永远都要是不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边不是你的设备,貌似不行。。refclk会影响到线速率。

两个时钟一个是负责输出的速率的,请问另一个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时钟一个是负责输出的速率的,请问另一个是做什么用的呀

那个没用过,还真不清楚。你仔细看协议手册应该能看出点什么东西出来。

ps:那个1.001Gbps是这个速率? 如果是这个速率,你可以用片内MMCM产生一个时钟给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时钟一个是负责输出的速率的,请问另一个是做什么用的呀

完整的SDI设计是输入两路参考时钟,比如一个148.5M,另一个148.5/1.001M,这样QPLL和CPLL输出也是相差1.001倍
SDI模块可以选择用QPLL或CPLL的输出当时钟,并且可以动态切换,这样就实现了对所有SDI格式的支持
像你这样格式固定的话只接一路时钟就行

网友B:
148.5是对应输出60帧,148.35对应输出59.94帧,只是应用的场景不一样,你帧率固定要啥俩时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8.5是对应输出60帧,148.35对应输出59.94帧,只是应用的场景不一样,你帧率固定要啥俩时钟啊? ...

也就是,我实际只用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吧? 我是按照zcu106画的图,我只画了一个可编程时钟上去,昨天看SDI资料,还有fmc载板才发现需要两个时钟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8.5是对应输出60帧,148.35对应输出59.94帧,只是应用的场景不一样,你帧率固定要啥俩时钟啊? ...

我好像看到描述里有提到,两个时钟是提供输出频率的,但是其中一个时钟需要给SDI工作用,具体因为板子还在贴片,没开始编程,所以还没完全摸清楚工作流程

网友B:
你对SDI的工作流程不熟悉就上手,也是很大胆,有坑你估计已经跳下去了,你的SDI参考时钟要跟sensor参考时钟同源(不同源的话,SDI需从DDR读视频输出);如果你没这么干,对方SDI接收设备会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SDI的工作流程不熟悉就上手,也是很大胆,有坑你估计已经跳下去了,你的SDI参考时钟要跟sensor参考时钟 ...

如果不同源的话,可否自定义SDI传输协议,只用12G-SDI 当作数据信道,不走标准视频格式

这东西除了官方的资料,几乎没有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SDI的工作流程不熟悉就上手,也是很大胆,有坑你估计已经跳下去了,你的SDI参考时钟要跟sensor参考时钟 ...

主板做了DDR。摄像头端空间受限,只能用内部block ram来堆fif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同源的话,可否自定义SDI传输协议,只用12G-SDI 当作数据信道,不走标准视频格式

这东西除了官方 ...

理论上可以,实际没用过,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清楚;你自己写SDI IP估计没问题,但是用官方的IP就不清楚了,说不定他有错误检测的机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做了DDR。摄像头端空间受限,只能用内部block ram来堆fifo了

SDI需要的是帧频和行频一直固定,不能有偏差(指的是像素级的偏差,每帧图像固定像素数,包含有效区和消隐区,非同源用FIFO隔离只能保证有效区无偏差,但是消隐区绝对有偏差);另外SDI传输的都是limit range数据,你sensor过来的数据肯定是full range的,你这个方案能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I需要的是帧频和行频一直固定,不能有偏差(指的是像素级的偏差,每帧图像固定像素数,包含有效区和消 ...

只能先试了再看了 , 理论上fifo足够大 就能 排除消隐的偏差了      进跟出都是同分辨率 同帧率  回头只能实际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