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0603焊盘点锡膏,0.8mm内径的针头合适不,现在1.2的太大了

楼主(2020-09-20):
用烙铁焊东西,挺累人的,前几天终于尝试下风枪+锡膏,板子干干净净,而且整整齐齐也很好看,后悔晚尝试了。
开始用牙签,那真是受虐,后来用针筒锡膏,觉得舒服多了。

要给0603焊盘点锡膏的话,大家一般用多大内径的针头呢?
我买锡膏自带了2个内径1.2mm的,对于0603有些大了,焊盘的锡过于饱满。
太细的针头估计也挤不出来,内径0.8mm的对付0603怎么样呢?

网友A:
我一直用插件电阻的引脚点锡膏,0402也挺好,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插件电阻的引脚点锡膏,0402也挺好,十多年了。

我用牙签点,锡膏不容易粘在焊盘上,得蹭好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牙签点,锡膏不容易粘在焊盘上,得蹭好几下

我是用松香水把锡膏调的稀一点就好了

网友B:
QFP, MSOP和QFN之类的密引脚封装,手动点锡膏能搞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P, MSOP和QFN之类的密引脚封装,手动点锡膏能搞码

QFN不好说
其它这些密脚IC,我是锡膏全部焊盘一起涂,不用每个脚单独涂,加热后锡膏会自动分开的,少量连锡用干净烙铁头也容易处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1625126003
给你的想法加双翅膀

网友:
lz买的哪家的,给个链接,也想换个方式试试,烙铁焊接太累了

网友:
有一种专门用来点锡膏的塑料袋子,锡膏挤在里面,从尖头上把锡膏挤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P, MSOP和QFN之类的密引脚封装,手动点锡膏能搞码

可以,要控制好锡膏量。要控制好锡膏量。要控制好锡膏量。

网友:
控制用力挤压针筒,快速点就行

网友:
电路板有条件可以在点胶的时候预热。锡浆碰到温热的电路板一下就吸上去了,尤其是老锡浆,冷电路板不好涂。

网友:
0603用0.8针头有点大了,最好再小点,0.8适合0805,但再小的针头阻力太大

网友:
0.2硬胶片用雕刻机或者电烙铁开好点位孔,刮锡膏方便

楼主:
买回好几种针头,开始还行,用几次后针筒锡膏很干就不好用了。
还是瓶装锡膏+牙签+预热的PCB比较方便一些,因为PCB有预热的话,牙签上的锡膏很容易附着在上面,操作起来容易。

网友:
锡膏用完要放在冰箱低温保存,否则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