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不用,14s锂电车的电是放掉还是充满?

楼主(2020-09-20):
放掉肯定安全。

就怕时间长了,以后再也充不上电。

网友A:
百分之八十左右存储为好    但必须隔段时间再充放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八十左右存储为好    但必须隔段时间再充放电一次

盐酸蓄电池我知道是要这样。

锂电池也要这样?

网友B:
锂电池放空存放就鼓包了,圆柱鼓不起来更危险,应避免3.6V以下存储
锂电池存储电压应在3.85V(3.8~3.9V),14S=3.85V*14S=53.9V,每月或每季度检查一次

网友:
锂电说明书上写长期储存和出厂时一般都是50%电量
这样的电量下理论上锂是均匀分布在阴阳两极材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放空存放就鼓包了,圆柱鼓不起来更危险,应避免3.6V以下存储
锂电池存储电压应在3.85V(3.8~3.9V), ...

好的,谢谢。

要定期放电吗?还是只要保持3.85V就行?

网友:
一般是30%-40%出货,最高50%,再高就危险了

网友:
电压在60-80%之间比较合适,另外一定要记住吧电池插头拔掉,否则电动车控制板一直在耗电。

网友C:
50%存放,也要注意定期做一下充放电。锂电池是很麻烦的,我已经有过锂电池满电长期存放的教训--结果是电池鼓包废了;也有亏电长期存放的教训--结果就是电池再也充不进电,也是废了。整体来说,铅酸蓄电池除了体积重量不占优势外,还是比较省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存放,也要注意定期做一下充放电。锂电池是很麻烦的,我已经有过锂电池满电长期存放的教训--结果是电池 ...

我有无数小孩玩具车(6V)盐酸蓄电池,时间长没有使用,已经失效的教训。

楼主:
谁能给我权威的答案?

最好有人能告诉我,锂电池工厂,如何大批量、长时间的保存电池?

1。最佳保存电压多少?
2。需要定期从放电?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各多大?
3。锂电车的线路要跟电池完全断开?还是让它平时就小电流放电跟有益?

网友D:
半电保存。锂电池出厂电压都在3.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电保存。锂电池出厂电压都在3.6V左右。

半电是多少伏?

网友:
不能放干净点,有个充电宝被用干电几次后就鼓包了。

网友E:
超过50%,低于20% 都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过50%,低于20% 都是扯蛋

证据?

网友:
20年的电池厂,得出来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给我权威的答案?

最好有人能告诉我,锂电池工厂,如何大批量、长时间的保存电池?

做过锂电行业和锂电保护板。
电池本质就是电化学,不同材料和工艺电池电化学性能不同会导致如电压不同,平台期不一样,放电,充电性能,安全情况不同等等。
电池本身有自耗电,一般一年按比率自耗,如10%。
一般都逃不掉的电池特性:
     怕过充,怕过放,怕高温,怕碰撞。

0、锂电池工厂,如何大批量、长时间的保存电池?
     大资产,不会长时间批量保存,一般会尽快出货。

1、最佳保存电压多少?
     根据不同电池,一般保存容量在30%,至于换成电压,基本也在电池的平台期,三元是3.6V左右。

2、需要定期充放电?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各多大?
     单节电池,如上原因,补电的情况较少。
     如果是成组的电池,因为有保护板的存在,保护板即使静止也会有电量消耗(一般市面的10uA算低的了),长时间也会饿死电池,即过放,过放本身不危险,但再次充电会十分危险。
     充电单节根据电池不同1C,2C,3C,5C等,一般情况充电电流小危险较小,对电池寿命有利。
     市场情况下,充电不能太慢,而且再慢也会有寿命问题,所以一般正常按设计标准充。

3、锂电车的线路要跟电池完全断开?还是让它平时就小电流放电跟有益?
     二个因素,保护版耗电、车电路情况。
     如果智能车如小牛,即使钥匙锁了,会有GPS定位,保护板会间断供电,车自耗电较大,可以拆下来。
     如果一般车,机械钥匙锁了,就断开了整车的电,没有必要再拆下来,一般就是保护板自己的自耗电和电池自耗电,会保存较长时间。

     一般保护板到欠压就保护了,拒绝放电,只能充电。如果严重过放,甚至到零电,有些产品的保护板会禁止充电,使电池报废。

建议
1、锂电一般寿命也就几年,长期不用这种场景较少,如果长期不用,一般情况下半年也要补一次电,不能使电池亏电(亏电的电池再次充电十分危险)。
2、锂电相对铅酸确实危险程度确实高,不同电池危险程度也不一样,比较铁锂就安全一些,现在比亚迪的刀片,价格甚至比一些三元还高。
3、车的备用电也强烈建议不要用锂电,更不要放在车的后备箱,夏天密闭原因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存放,也要注意定期做一下充放电。锂电池是很麻烦的,我已经有过锂电池满电长期存放的教训--结果是电池 ...

关于“也有亏电长期存放的教训--结果就是电池再也充不进电”的教训

一种情况是电池严重亏电了电芯还是能充,另一种是严重亏电了电芯不能充。
后一种应该感谢电芯的后一种情况。
大多情况电池组放到了零电,有些保护板还还允许充电(个人觉得这种厂家不太负责),结果是十分危险,出问题(冒烟、燃烧等)的概率猛增。

网友:
最近开始玩航模,航模锂电要求充满电若48小时不使用,则需要放电至3.85V存储,下次需要用的时候再充电。

网友:
一般新的锂电池出厂电压都是3.9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要定期放电吗?还是只要保持3.85V就行?

按我实际存放经验来看是不需要定期放电的,定期检查电压是否过低即可(但不要充满,部分充满到4.2V久了会鼓,有些则没事)。
3.8~3.9是网上的数值,一些质量好的电池实测可以不用这么严格,比如LG的,我个人是看到低于3.7V才会充电。
印象中,电压掉的快的好像都活不长,活的长的一年都不需要充电。

我用过的那些质量好的电池,4.0V以下,3.7V以上,长期存储表现都不错,不会鼓,性能也没有大变化。
质量不好的,可以在3.85V鼓包,而且里面会有结晶能摸到,垃圾电池没有办法拯救。
3.5V以下长期存放(大于3年),只见过索尼笔记本自带的电池活下来了(非行货,英文系统),
自带vista系统,估计是200x年的电脑,现在电池也能用挺长时间,估计能有一半容量。

我没有买这个锂电车,不清楚它的电池是不是18650那种圆柱的,如果是圆柱的,就不太好观察,我手里所有的锂电池都是软包的,为了能及时发现异常。

网友:
单芯锂电保存电压大概3.85V的样子,航模用的多功能平衡充电器针对锂电有专门的长期存放充放电模式。不过即便如此,建议每一年半载还是拿出来充电到保存电压。

网友:
新买的手机电池都是50%左右的电量

网友:
反正自己的航模锂电池想要不鼓包,就要冲50%电存放,3个月再充到50%,大疆的商品电池就自带电路板的,过了几天后就会自放电,放到大概50%

网友:
不能满电,大疆的无人机电池就有自动的电路,充满电十天内不用,就会自动放电一半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电是多少伏?

大概3.6V    到手的电池 有时候厂家是3.58 ,有时候是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