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声道接到4个声道方案求助?

楼主(2020-09-20):
RT
采用解码方案解码出来的声道一般是5.1个,但如果要接到自己的汽车上的话,汽车一般是4个声道 FL FR SL SR,那怎么操作才能将中置部分的声音分配到左右声道上去呢?

楼主:
有没有坛友这样玩过的?

网友A:
5.1杜比逻辑就是声相定位,你少一个就差一个方位。不在乎可以直接不接,而不是混合进其它地方,这样声音方位混乱有啥意思,正确办法是前中增加一个喇叭,或者直接不接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杜比逻辑就是声相定位,你少一个就差一个方位。不在乎可以直接不接,而不是混合进其它地方,这样声音方 ...

但是标准5.1的bass好像只有音源存在才有输出。

网友B:
要搞downmix之类的转换,很复杂,你自己画块板写个程序就能搞定。我以前做DVD芯片,经常弄这个,5.1声道转2声道,2声道变5.1声道

网友C:
楼主您这问题我十多年前房子装修就遇到类似问题,网路爬文得知那个低音的 .1 声道喇叭不需要放置于正中央,找个角落放置即可,只有那第五声道的置中喇叭才需要尽量找中间放置,或仪表板中央下方即可。
当时安装那套 SONY 的 S-AMP 真费工累人,最后还需接上他们的一个接收校正的麦克风针对每一个喇叭定位校正完后,放置那麦克风位置的座位,坐在那儿才能正确的对每个方向的声音定位。

楼主:
现在的困扰就是车子没有中置喇叭,低音炮喇叭可以不接,但是中置出来的声音不分配到左右去,声音应该会丢失一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这问题我十多年前房子装修就遇到类似问题,网路爬文得知那个低音的 .1 声道喇叭不需要放置于正中央, ...

所以中置的声音部分还是得要,但是在没有中置喇叭的情况下如何将中置的声音分配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中置的声音部分还是得要,但是在没有中置喇叭的情况下如何将中置的声音分配出来呢 ...

可参考立体声如何变成单音源。

网友:
按杜比的标准做法,参考5楼。downmix成4通道即可。杜比有标准做法。除非你不是杜比信号。

网友:
如果用类似adi的adau1451之类的dsp进行downmix,可以很容易实现的。再或者,你看看输出5.1解码的它自己支不支持进行downmix设置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downmix之类的转换,很复杂,你自己画块板写个程序就能搞定。我以前做DVD芯片,经常弄这个,5.1声道转2 ...

downmix这类的转换有没有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