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拨码开关,一位就能控制多根信号线?

楼主(2020-09-20):
目前一位只能控制一根信号线,有点麻烦。

网友:
一位控制多位不就是我们电工搞的逻辑电路的内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网友A:
看你的信号类型,可以另加模拟开关,继电器,光耦等等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信号类型,可以另加模拟开关,继电器,光耦等等来扩展。

扩展电路太麻烦了啊!

我以为有双开双闭的拨码开关,这样最省事。

网友:
38译码器?3控8够了吧。一个一根控制多根?自己用单片机接受一总站信号控制io翻转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展电路太麻烦了啊!

我以为有双开双闭的拨码开关,这样最省事。

lz要的是编码器旋钮。。

网友B:
楼主要的应该是类似 单掷双刀,或者更多刀的开关吧

网友C:
波段开关可以满足你

网友:
拨码开关接电阻,AD转换

网友:
顶楼上:拨码开关接电阻,AD转换

网友:
楼主用两个帖子讨论一个问题,我也是服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4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应该是类似 单掷双刀,或者更多刀的开关吧

是的!正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可以满足你

波段开关,似乎都是给电源使用的。

我这边全是信号线。

网友:
4刀两排12脚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似乎都是给电源使用的。

我这边全是信号线。

多小的都有,万用表里的够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