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2.5寸机械盘

楼主(2020-09-20):
打算给笔记本加个500G~1T的机械盘做仓库,7/9.5mm均可。不追求很高的写入速度。听说希捷毛病多,最好是日立的,通电时间短点的,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A:
以前买的HTE721010A9E630非常坚挺,后来用到笔记本退役,拆下来装托管服务器上跑业务用到现在完全正常
可惜应该停产了

不过如果只是做仓库盘的话,随便买个东芝WD的SMR盘也没什么致命问题,不推荐二手盘

手里还有块希捷st9500325as,9.5mm 500g,1000小时,SMART黄
敢要的话40块拿走

网友B:
HGST,咸鱼买500G的七八十,京东买新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的HTE721010A9E630非常坚挺,后来用到笔记本退役,拆下来装托管服务器上跑业务用到现在完全正常
可惜 ...

希捷的消息总是坏消息

网友:
上HGST的HTE72 企业系列PMR的,ST的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GST,咸鱼买500G的七八十,京东买新的也可以

七八十的都通电好久了,入了个0通电拆机的500G HTS545050A7E680盘子,95元,7mm。

网友:
希捷真不知道重心搞啥去了的,坏了两个盘后,避而远之……

网友:
日立被直接收了

网友:
2.5寸机械盘有原罪。十几年前,存储密度低,工作尚且稳定。现在存储密度已达极限,为了能在小小2.5寸空间存下1T的数据,广泛采用多盘片、多磁头等技术,一方面散热不好,另一方面对坏道、震动的抵抗力也变差很多。

网友:
希捷容易断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