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smt什么时候可以放开?

楼主(2020-09-21):
有板子要贴 不敢下单

网友A:
哎 很难受,本来BOM之前都有打样过没有问题的,然后小批量的时候,下单,有颗料缺货了,然后更换成另外的料,
对了千百遍了,最后还是用错了,很无语,几百片,然后一个板子七八个,都要更换,
有一股蛋蛋的忧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 很难受,本来BOM之前都有打样过没有问题的,然后小批量的时候,下单,有颗料缺货了,然后更换成另外的料 ...

提前备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460643

网友:
有20片要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前备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9155&page=1#p ...

啥时候可以小批量啊

网友:
10片的SMT还卡着,什么时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