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无线DAP下载器

楼主(2020-09-21):
做了几个月的无线DAP下载器,工作太忙原因一直拖着,从最原始的CMSIS-DAP固件到把它精简到现在,最原始的采用了缓冲,一直没看懂,然后改成了收到USB的数据就马上处理,处理完马上发出给PC就可以了。
USB库使用TeenyUSB,可以快速开发USB复合设备(HID+CDC+MSC),我也将DAP快速移植到了STM32F072上,很简单,具体可以看我代码。
无线传输使用ESP8266来将串口收到的数据通过TCP传输,NONOS版本透传可以6KB/S,RTOS版本透传2KB/S,待优化(欢迎大家提供高速稳定的传输方式)
有线DAP的最精简化代码:
uint8_t usbd_hid_process_online(void)
{
#if ONLINE
        //如果收到数据
        if (dealing_data)
        {
                DAP_ProcessCommand(MYUSB_Request, MYUSB_Response);
                tusb_hid_device_send(&hid_dev, MYUSB_Response, DAP_PACKET_SIZE);
                dealing_data = 0;
                return 1;
        }
#endif
        return 0;
}

无线DAP的思路:
发射端:
        1、USB收到HID的数据
        2、把HID收到的数据发给接收端(通过串口或者SPI)
        3、一直等待回复这一包数据的回复
        4、收到接收端回复的数据(通过串口或者SPI)
        5、将收到的数据通过HID发出
接收端:
        1、收到发射端传来的数据(通过串口或者SPI)
        2、把数据传给DAP_ProcessCommand函数处理
        3、处理完成的结果发出(通过串口或者SPI)
        4、完成、等待下一包处理

附上全套源代码:
https://github.com/Kevincoooool/KS_DAP_Wireless
欢迎一起优化Star
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y1N7ia

网友A:
这个厉害了,顶一下

lz你这个tx端可以设计成U盘那样 直接插在usb接口上吗,手头上有个某原子的无线dap,tx端是mini usb,还需要一根usb线,个人感觉使用起来拖根线不是很方便。

另外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做成不要tx端吗? 电脑的wifi和rx端 直接连接,那样就更方便了

网友:
大神请收下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顶一下

lz你这个tx端可以设计成U盘那样 直接插在usb接口上吗,手头上有个某原子的无线dap,tx ...

这个都可以的,电脑直连的需要USBIP,Github有的

网友:
支持开源!又一个开源好项目

网友:
大佬,这个速度支持STC下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可以的,电脑直连的需要USBIP,Github有的

https://github.com/windowsair/wireless-esp8266-dap

网友:
楼主厉害,看了你视频。学到不少。
我之前也做了,现在正在制作下下一代。
我没有使用WIFI,因为这个有距离还有成本的限制,最后用的NRF24L01。
方法也也是和你的类似。现在我也是用TYEENUSB,不过我把它几乎全改了。
上一个版本出现了不少问题,这次准备解决下

网友:
感谢大大分享 Thank you

网友:
坐等白菜价,购入一套。

网友:
顶楼主, HID那里的周期改大,可以增加无线收发效率。

网友:
好项目呀,感谢分享

网友:
支持lz,
mark 开源、无线DAP下载器

网友:
顶楼主,这个要速度搞上去就有意义了,

网友:
附上全套源代码~~那位仁兄下载下来了  打包发一下可好

网友:
10个汤圆,小小心意。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速度跟j比,会如何呢?

网友:
强,这个用于下载还是蛮不错的,要是可以进行调试那就更好了(估计速度有点够呛...)

网友:
这个不错,  还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
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Github主页的markdown建议写一下,方便了解项目

网友:
支持开源, 无线DAP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8266 部分,使用哪个环境开发的呀?

网友B:
请问一下LZ,无线模块使用的什么环境编译的?

网友:
这种信号稳定吗,体积大了点,无线串口是不是也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LZ,无线模块使用的什么环境编译的?

NONOS版本用安信可的一体化IDE 0.5版本  RTOS版本用1.0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NONOS版本用安信可的一体化IDE 0.5版本  RTOS版本用1.0版本

多谢回复,之前用过IDE 0.5 后来编译有问题,放弃了。

准备再次尝试下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回复,之前用过IDE 0.5 后来编译有问题,放弃了。

准备再次尝试下 1.0 ...

0.5版本的直接可以编译NONOS版本的,1.0的编译RTOS的,千万别用1.5的,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0.5版本的直接可以编译NONOS版本的,1.0的编译RTOS的,千万别用1.5的,有bug

好的,多谢提醒,
我电脑上装的也是1.0的,我先试一下

楼主:
脱机下载已添加,有兴趣的可以看下,目前是hid msc cdc 复合设备  fatfs文件系统配合w25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