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切换外部晶振为什么有时会不成功?

楼主(2020-09-21):
   现象是:用MSP430F149定时器B定时执行IO开关,发现开机后有时IO口输出开关频率会变慢,经过查找,将晶振切换命令连续写2次以上就可以了,写外部晶振部分如下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
        do{
          IFG1 &= ~OFIFG;                           // 时钟稳定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2+SELS+DIVS_3;                 // MCLK=SMCLK=XT2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具体原因是什么?不然心里没有底。

网友:
是不是MSP430单片机太冷门了,用的人非常少?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10多年前的型号了

楼主:
是的,资源太少了

网友A:
把 第一行  打开XT2 写到 do 里面
do里面的 for延时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第一行  打开XT2 写到 do 里面
do里面的 for延时不需要

是这个原因吗?我连续将这个程序写了两遍这几天测试下来竟然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原因吗?我连续将这个程序写了两遍这几天测试下来竟然没有问题了  ...

do 里面就是一直写直到成功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 里面就是一直写直到成功为止

是的,但测试后发现就是会出问题,会是RST复位电路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