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冰箱买回来要放一天才能通电吗?

楼主(2020-09-21):
网上买了个冰箱,没有看说明书,拿到家里就能电,然后一天后发现在不制冷,找客服才知道买回来要放一天才能通电, 知道这个已经迟了,因为好像已经坏了,不知道压缩机有没有坏

网友:
送上门的人都会给你说的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现在我知道了

网友:
前阵子买的冰箱没有放一天,通电正常使用。

网友:
一般有写,但不是特别重要,如果真的不放一天就会坏,厂家应有预防措施。个例吧,不至于这么脆弱,

网友:
送货的师傅一定会交代这个事情的,买过2台冰箱。

网友:
20年前买的伊莱克斯冰箱买回来确实是马上通电。现在还在使用中

网友:
我好想听说过,不限于新买的冰箱,好象是只要长途运输过都要放置一段时间才能通电

网友:
搬家专业户表示知道。。。。。

但是两三个钟就够了,已经用了10年了

网友A:
因为压缩机内有润滑油,正常状态在压缩机的底部。冰箱运输时有可能倾斜或放倒,导致润滑油流到冷冻剂管道内。如果马上开机会导致液压冲击,使管路和压缩机故障。

网友:
原因呢?

以前搬家听师傅说过,也没深究

话说送货上门的师傅不交代这个细节么

网友:
送货安装人员没跟你说么?如果是狗东买的,可以退货了。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限制 ,不需要放一天的,直立放一会就行了
搬运空调的都知道冰箱需要直立运输,而且搬到家开箱,放到位啥的都需要时间,一般不用特别在意,我家老房子的双开门冰箱还是后来新房子的对开门和三开门冰箱都是装完等了一小会就插电的,没问题

网友:
需不需要放一天,主要取决于搬运途中有没有直立放置。如果搬运途中就是直立的,那就不用放置。如果是倾倒搬运,一般至少要放置3个小时。

网友:
你买的是上个世纪的冰箱吧

网友:
我买了个移动空调,送货的也说放一阵再通电

网友:
关键是直立运输。。。

网友:
还有这说法呀,按照这个说法我冰箱搬家4次都是搬好就通电,没坏过

网友:
不是放两小时就能通电??要一天吗?

网友:
我买的冰箱送货员说要放4小时再通电,但我把所有冰箱门打开放了24小时,主要是为了散冰箱里的塑料味

网友:
只听送货的说放两小时,没听过要放一天?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买了就上电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冰箱已经坏了,是这样的,不是我收的快递,所以我不知道买回来不能立刻通电

网友:
这个确实是,只要搬运过,就要静置一段时间再通电。另外运行过程中尽量不要挪动

网友:
基本上需要直立放2小时左右。放一天有点长。反正能保修就行。

网友:
买冰箱时,售货员倒是说过,搬运时要竖放。

网友:
啊,头一次听说,以前都是买来就插上的

网友:
送货的小哥特意说的这个。。。

网友:
如果冰箱搬运过程中,有倒置过来,或平放过,那么压缩机里面的润滑油可能会进到铜管里面去,所以要放置一段时间.让油自动流下来.
如果管路里有油,启动冰箱,油会被制冷冲到过滤器或把毛细管堵掉.

网友B:
放2天再通电,是否会恢复?

网友:
放一会就行,这东西哪那么娇气。正规运输都是直立的。就人工背的那一段倾斜一会。不排除有小三轮倒着拉货给送上门。

网友:
直接打售后电话上门,就说已经放了2小时再通电的。没理由不保修吧。

网友:
带压缩机的设备都是这样的,如果运输的时候没有倾斜或放倒,问题不大,如果有,必须要静置一段时间再通电,静置多久,要看设备倾斜有多严重,为了保险起见,一般都是建议静置一天后第二天通电

网友:
我可以確定,1個小時就行。客服説的

网友:
买个除湿机也要放半天才能开

网友:
送货搬运过程中如果没有倒置或者横置就基本不用等待,

网友:
对我来说是新知识~

网友:
听送货的小哥说过

网友:
是的,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

网友C:
楼主,你给耍了。

1。我买过至少20台冰箱(自用近10台),安放好后,最多10分钟后就开机,大部分立即开机。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冰箱的确要求颠簸运输后需要静放一段时间,以前的确要求是24小时。但已经是早就过时的知识。物流运输过来后,一般不会立即安装。就算立即安装,拆完包装、清理好都几十分钟,再通电足够静止时间了。但你不要跟客服争论这个问题,他们不懂。)

2。你不懂跟客服沟通的技巧。客服肯定千方百计将责任推到你身上。你上当了。
       正确的做法,是:客服问你任何问题,你都要清楚客服的意图,千万不要掉到客服给你挖的坑里。

比如,客服问你:有没有静止24小时?你应该回答:有!

客服问你:有没有地线? 回答:有!专业电工测试过地线合格的!

客户问你:你家的电压稳定吗?回答:非常稳定!标准的220V !

给楼主另外一个建议:如果客服坚持没到24小时静放就通电,不给你保修,你马上改口,坚持是搞错了,已经静放了24小时。这是死无对证的东西,只要你坚持之前是误会或口误,他们对你没有办法的。  其实他们心知肚明跟24小时静放无关。你改口坚持已经24小时静放,他们只能给你保修。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冰箱移动之后,都是需要静止一段时间才可以上电的,否则大概率会损坏。

网友:
是要等一段时间的 几个小时就行 让冷却油回流到压缩机

网友:
根本没有那么娇气,就算是这样也是他们没有完成告知义务才导致的损坏

网友:
运输时倒过来运输的才要静置一会,当然老大说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把责任揽过来了怎么退换?你不需要为运输担责,静置为了让压缩机里的机油留下来,原则上压缩机没那么娇气,所以你的冰箱本身就有故障

网友:
刚买过冰箱,安装师傅交代静止2小时候通电。

网友:
没有听说放一天才能通电啊

网友:
这个没道理呀,仓库以及运输都是没通电的,为啥还要放一两天才通电

网友:
我只知道不能放倒运输、搬运

网友:
送货上门时,送货员都会交代不要立即通电,放置一段时间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给耍了。

1。我买过至少20台冰箱(自用近10台),安放好后,最多10分钟后就开机,大部分立即开机 ...

学到了!

网友:
这么搞笑,我当时冰箱送来之前,客服就打电话安排师傅安装了,上午送来才半个小时师傅就上门装了,通电也是安装师傅通电的。所以这个很简单啊,你就说安装师傅通电的,和你没关系。客服要是敢要安装师傅赔偿,那下次这个区域估计都没人给他安装了。

网友D:
依稀记得很久之前还说电脑通电要先通显示器,然后再安主机电源,关的时候是先关主机 后关显示器,顺序一旦错乱后果也是极其可怕的,轻则机毁人亡,严重的话不可想象啊。。。。。。
但是这么重要的知识,现在还有人记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稀记得很久之前还说电脑通电要先通显示器,然后再安主机电源,关的时候是先关主机 后关显示器,顺序一旦 ...

还有:

1。电器、设备或电脑关了,要等几分钟才能重新开机。如果立即开机,轻则机毁人亡,重则地球毁灭。

2。液晶屏有5个坏点,仍然属于合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网友:
就算是不静置通电,然后坏了,这样就不保修了?什么牌子这么厉害??

网友:
为啥?
就知道如果搬时倾斜了,需要静止几小时再上电。

网友:
还有这讲究,又涨姿势了。记得以前冰箱送过来的时候送货员一起帮着拆箱放到位置,然后我就直接通电了,还好没出问题,这样子用了超过10年了。以后再买的话就得长个心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稀记得很久之前还说电脑通电要先通显示器,然后再安主机电源,关的时候是先关主机 后关显示器,顺序一旦 ...

以前不是即插即用的设备,电源部分也不会自己待机,
好像我的外设就没有关过
另外带电插外设时,不同电器"地线"可能会有电位差,现在多数是3芯插头,再加上电器的各种认证,一般人不用特别注意;

网友E:
楼主,你买的什么牌子的冰箱?

我感觉很奇怪,我家冰箱安装好后,立即让师傅通电测试合格,才让师傅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买的什么牌子的冰箱?

我感觉很奇怪,我家冰箱安装好后,立即让师傅通电测试合格,才让师傅走的。 ...

不是我买的,没看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给耍了。

1。我买过至少20台冰箱(自用近10台),安放好后,最多10分钟后就开机,大部分立即开机 ...

因为这个冰箱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跟客服沟通的,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不退,或退回去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依稀记得很久之前还说电脑通电要先通显示器,然后再安主机电源,关的时候是先关主机 后关显示器,顺序一旦 ...

以前CRT开机要消磁,瞬间功率比较大,
当时电源设计不够好,影响主机供电还算说得通

网友G:
我是修冰箱的,压缩机没有放倒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倾斜过大或放倒,是会有少量的压缩机油浸到压缩机内部的过滤棉上,会有少量的油顺气流动到高压散热管道,如果量不大没什么影响的,油还会流到回气管道(制冷管道),但压缩机工作后大部分还是会流会压缩机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压缩机内有润滑油,正常状态在压缩机的底部。冰箱运输时有可能倾斜或放倒,导致润滑油流到冷冻剂管道内 ...

我记得冰箱是不允许放倒的吧,里面记得好像是压缩机悬吊的。

网友:
感觉上是冰箱质量有问题!哪有运输一下就坏的。

网友:
上个月在某东买了一台松下冰箱,商家要求放几个小时再通电,说是为了致冷剂返回压缩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冰箱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跟客服沟通的,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不退,或退回去修。 ...

让他们安排人上门免费维修就行。

除非你是京东自营买的。

网友H:
和是否直立运输有直接关系

网友:
我是放半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是否直立运输有直接关系

冰箱必须自立运输的,因为压缩机是弹簧吊装的。

如果躺平运输,很可能弹簧脱钩,压缩机工作噪音会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以前CRT开机要消磁,瞬间功率比较大,
当时电源设计不够好,影响主机供电还算说得通 ...

哎 暴露年龄啦,当年电脑是横着放的,用的是清一色的机械键盘。上机要穿白大褂,鞋套。当时以为电脑里面应该是满满的电路板,但失望的是其实里面很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2天再通电,是否会恢复?

油已经进到制冷管道,轻则压缩机废,严重的话,整个冰箱就废了。

网友:
这个时候京东自营的好处就体现了,就只要说通电就不能用了,啥原因不知道,你给我换一个或者直接退货就成。
我很好奇,车载压缩机的冰箱是否耐用。。。

网友:
这个都会告诉的啊,买过几次都是常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冰箱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跟客服沟通的,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不退,或退回去修。 ...

哪个网站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 暴露年龄啦,当年电脑是横着放的,用的是清一色的机械键盘。上机要穿白大褂,鞋套。当时以为电脑里面 ...

这个好有仪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买的,没看牌子

回去看下牌子?

网友I:
我觉得这个厂家可以通过出厂程序设定,第一次通电就强制等待几个小时。

网友:
我最近旧屋买了个冰箱,放了几天然后去上电测试,半小时后有点冷就没理会了,套回一个大的胶袋(就是原来的包装)
关电然后走了,两周后的昨天,回去看看,想冰箱移个位置,一膜怎么冰箱有点温度的,打开门发现马德,原来之前没断电,还一直罩着胶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这个厂家可以通过出厂程序设定,第一次通电就强制等待几个小时。

对,是这个道理。

网友:
生活常识

网友:
真没注意到这个知识点,学习了,但是之前买冰箱师傅送来之后就安装上电了,并没有说要放那么久,所以没注意还有这个知识点

网友:
一般建议静置几个小时,但是没有强制一定要这样。如果就是因为没静置通电就坏,那也是产品问题。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正准备买冰箱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修冰箱的,压缩机没有放倒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倾斜过大或放倒,是会有少量的压缩机油浸到压缩机内部 ...

他这个估计是倒放过,大量的冷冻油进入到了铜管,开机后形成液击,把阀片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