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0晶振上不了20M 为什么

楼主(2020-09-21):
测试一个程序,使用4M晶振 ,LED闪烁的很欢,换上20M晶振,程序不工作。
芯片手册上 说了,最大20M晶振

网友A:
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起振了吗?

貌似电压没给够。20M需要给5V电压。

网友:
示波器看一下眼,再不行换个低一点的,比如10M看看,再不行有缘时钟看看,

网友:
软件配置了高频晶振没有?

网友:
内部有没有PLL?

网友:
估计上面的上面哥们说的,反馈信号幅度不够,高频的不易起振,要选高频大幅度

楼主:
啥也不说了, 测试俩个20M晶振都是坏的。 换一个就工作了
换上12M 工作,心想,没理由啊。怎么20M 就不行。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