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系列,io延迟最低可以到多少?

楼主(2020-09-21):
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一个wire型输入,然后让其assign到一个输出wire。如果这样的话,io延迟可能是啥级别的呢?ns或者10ns或者更多?
因为手上没有合适的示波器和器件没法测,所以问问有经验的大虾。
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网友:
基本可以看手册,看下芯片最快速度,比如MAXII 400MHZ,指的是全局时钟

网友A:
4~20ns。只和器件io特性和布线延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0ns。只和器件io特性和布线延迟有关。

后者和pr路径(ns级)、温度(ns级)、电压(ns级)、生产稳定性(ps级)、量子不确定性(ps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