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MSC设备请教?

楼主(2020-09-21):
现使用STM32调试USB MSC设备,遇到一个问题:

在usbd_config.h中,可以配置存储介质的扇区大小,一般外部flash扇区大小为4096字节(写扇区函数已按页为单位进行了封装),
因此在usbd_config.h中,配置存储介质的读写单位扇区为4096字节。这样配置从打印的log看,PC在USB枚举后,一直在重复进行外部存储介质的读操作(不断从0地址开启读),
最终现象是USB U盘未被PC正常识别。

而将USB MSC设备的存储介质的扇区修改为512字节(每个扇区只使用512byte,对应的flash的总存储容量也只使用了1/8),这时USB U盘可以正常被PC识别到。

请问,PC识别U盘时,访问存储介质的最小单位一般固定为512byte吗,还是存在兼容性问题?测试电脑使用的Win10 专业版。

网友:
感觉你lba换算不太正确。此外4k下分区表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你512分区4k下肯定不能识别。两种模式不兼容。

还有,win10通常会对齐到4k边界做操作,因此你没必要去折腾4k扇区,用512e就行了。开一个4k buffer做read-modify-write操作。

楼主:
嗯嗯,谢谢啦。

我觉得和分区表无关,因为我还为格式化存储器,觉得4K分区表时,USB驱动存在些问题,不确认是程序原因还是PC端系统原因。

使用4K扇区的原因是,NorFlash的扇区默认为4K,直接按4K使用处理简单,且不占用RAM。
现在实现就像您讲的这样:开一个4k buffer做read-modify-write操作。

网友(2020-11-27):
非要使用4K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