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低成本测电池电压,这样做可行不?

楼主(2020-09-21):
测量时 IO 脚置 0 ,ADC脚 采样
关机不断电,进入休眠模式,IO,ADC 高阻!
休眠 小于 5uA 就可以

原来的老铁这样设计,电阻 1M 和 2M

网友A:
感觉采样内阻太大了点,ADC有输入内阻,会耗掉一定电流。电阻本身有一定误差,可能需要校准。

网友:
你得先按原理图飞线验证悬空会不会造成成额外的漏电流。

网友B:
精度不需要很高一直这样用,io口拉低可能会有一点点偏执,去掉一下就好

网友:
阻值太高,有可能采集不准,可以加一个MOD管,需要采集电压时导通,不需要时关闭,这样功耗更低

网友C:
IO得找耐压能超过4.2V以上的,你配置成OD,别把IO搞坏了。另外非连续采样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采样内阻太大了点,ADC有输入内阻,会耗掉一定电流。电阻本身有一定误差,可能需要校准。 ...

精度 0.1V 就可以,不需要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需要很高一直这样用,io口拉低可能会有一点点偏执,去掉一下就好

精度 0.1V 就可以,不需要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得找耐压能超过4.2V以上的,你配置成OD,别把IO搞坏了。另外非连续采样没有问题, ...

耐压 5 V,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压 5 V,应该没问题

那没问题,用吧。电阻那么大,也搞不坏IO

网友:
不怕Vbat反灌入MCU的Vcc就可以

网友D:
如果不在意成本,在高端加一个PMOS来控制会好一点。

网友:
会透过IO漏电到MCU,功耗不一定低,放个mos就ok了。

网友:
飞线做个试验吧,也不难,开始也想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在意成本,在高端加一个PMOS来控制会好一点。

网上有8分钱的PMOS,应该可以吧,一直以为PMOS 都是 几毛钱的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2个MOS做,几毛钱还好了。跟功耗比起来几个算不上啥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过一次这样的电路,成功入坑了.
系统休眠后大概2uA左右.由于BAT电压比MCU的VCC电压要高.IO高阻后,BAT电压经过R4流向MCU的ADC引脚,ADC引脚到VCC都有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内置产生),使MCU的VCC电压慢慢的高起来了,使系统里一个触摸芯片误触发.

网友:
我也这样用,消费类电子,成本敏感,低功耗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