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可以这样使用吗?把一个高压的参考点当作地

楼主(2020-09-21):
表达的可能不清楚,请各位坛友看图:

方波发生器换成一个单片机产生PWM,单片机GND接K1前面那个点是否可行?
附波形图: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给正确的Vgs就可以正常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给正确的Vgs就可以正常驱动。

好的,谢谢。

网友:
见开关电源,NMOS的自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