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上I2C数据叫波形异常问题

楼主(2020-09-21):
stm32f103上PB6、PB7(I2C1)挂了测距传感器,发现偶尔有NO ACK错误,示波器测量发现SDA引脚波形异常,图中黄色波形为SDA引脚,蓝色波形为SCL引脚。
1、已检查硬件引脚,I2C1挂设传感器以外没接其他设备,stm32到设备之间的走线不超5cm;
2、I2C1的SDA和SCL上通过4.7K 0603电阻上拉到3.3V;
3、软件上也做了排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请问有没遇到相同情况的前辈能指导一下,或者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用的是硬件I2C还是模拟I2C?
设置的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硬件I2C还是模拟I2C?
设置的速率是多少

用的是模拟I2C,速率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模拟I2C,速率10K。

单步看看吧

楼主:
单步看看是指软件加断点一步一步查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步看看是指软件加断点一步一步查看么

对 一个波型的看就好了 你应该有个for或者while 在那里看就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编辑掉,看到你是用示波器测量的。

是存储深度不够吗?那些个毛刺应该拉开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毛刺

网友B:
电源不行吧,才10K的速率应该是很干净才对,那么多毛刺即使调试不出问题,以后产品也是存在严重隐患的。

网友:
1. 主设备侧怎么有些毛刺,你边界处理可能有问题。
2. 没有看到明显的停止位

网友C:
我5.1K上拉3.3,模拟IIC到900K左右都没有这个毛刺

网友D:
软件上没有问题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你看你出现毛刺的地方好像都是clk上升沿前面左右,估计是你那个时候操作了dat脚输入输出啥的,为啥不把8bit移位输出的代码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上没有问题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你看你出现毛刺的地方好像都是clk上升沿前面左右,估计是你那个时候操 ...

SDA IO在收发数据时口输入输出模式切换比较快导致的,切换成输入时被内部上拉,然后应当ACK过来有立刻被拉低,导致出现很多毛刺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5.1K上拉3.3,模拟IIC到900K左右都没有这个毛刺

查出来了,和I2C速率没关系。SDA IO在收发数据时口输入输出模式切换比较快导致的,切换成输入时被内部上拉,然后应当ACK过来有立刻被拉低,导致出现很多毛刺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行吧,才10K的速率应该是很干净才对,那么多毛刺即使调试不出问题,以后产品也是存在严重隐患的。 ...

已经查出来了,和电源没有关系。SDA IO在收发数据时口输入输出模式切换比较快导致的,切换成输入时被内部上拉,然后应当ACK过来有立刻被拉低,导致出现很多毛刺的图形。

网友: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i2c搞明白,你看你前面几个脉冲都有脉冲,那个怎么可能是ack?代码再重新修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