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知道阿里云发布的最新无影电脑是如何工作的吗?

楼主(2020-09-21):
最新很火的一个新闻是,阿里云发布了无影电脑,但是新闻说连接显示器就可以工作了?我不太明白如何与显示器和键盘、鼠标等进行连接。

网友A:
云主机入口,和早期的无盘工作站,现在网吧的无盘系统一样,严重依赖网络。而5G让它变得最终能走进个人用户。

网友B:
应该有有个配套的硬件吧。显示器又不能直接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主机入口,和早期的无盘工作站,现在网吧的无盘系统一样,严重依赖网络。而5G让它变得最终能走进个人用户 ...

无盘工作站只是没有硬盘,主板及接口还在的呀,这上无影是通过什么接口与外部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有个配套的硬件吧。显示器又不能直接上网。

所以网上一大堆的东西都没有说清楚,如何进行配置,就像现在的WIFI摄像头,是可以通过先与手机连接,然后再用手机对他进行配置的。

网友C:
远程桌面吧

理想很丰满,网速很骨感

局域网,千兆网卡,远程桌面延迟都不小,广域网的,呵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盘工作站只是没有硬盘,主板及接口还在的呀,这上无影是通过什么接口与外部连接的。 ...

本地用移动处理器做个轻量的系统,非常容易。类似于NAS的远程访问模式。关键是要网速够快,协议够安全。

网友:
参考电脑棒!

网友:
我看到人家还是做了重大改进的,把棒子改成小盒子了

网友:
换个名字炒作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盘工作站只是没有硬盘,主板及接口还在的呀,这上无影是通过什么接口与外部连接的。 ...

最简单应该是WEB方式,  跟嘉立创那个EDA一样。

网友:
楼主,有一个很小得硬件,课余插显示器,键盘鼠标,上网。

然后进入你的云电脑。

网友:
树莓派连上网络显示器键盘鼠标, 开启远端桌面 = 云上系统

网友:
就是VDI啊

楼主:
电脑棒我知道,我手上都有一个,我是好奇他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很方便的连接传统的显示器、键盘、鼠标等。

网友:
20年前还推出过webpc概念,所有程序在网络上,炒冷饭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程桌面吧

理想很丰满,网速很骨感

你用mstsc肯定卡得一13了。你换radmin。我都用了15年radmin了还从来没卡过(远程千兆1080p电影都能勉强透传)。

网友:
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无线显示器,把你以前主机和显示器之间的HDMI线,以及鼠标键盘线,用5G网络或者以太网取代。所有的数据处理全部在云上,本地只负责接收数据显示出来。只要延迟够低体验就没问题,至于带宽根本不是问题,显示器那点码流率才多少。

网友:
瘦客户机,和电脑一样配置低一些罢了,该有的都有
体积大概能做到2个烟盒这么大,比树莓派大点。现在也还有很多人买5年前淘汰的瘦客户机改NAS,软路由。
无盘系统也有个小硬盘的,比如16G的 SSD,只是起到引导作用,
我们U盘装系统,如果进入PE后,U盘就可以拔掉了,也可以进行简单的操作。

网友:
还不如华为的云电脑,直接用手机,不用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