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创7寸屏上电显示异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21):
群创AT070TN92用STM32F429驱动,电源部分采用正点原子的电路,上电后屏幕白亮有条纹,几秒后恢复正常显示,恢复时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线调试时没有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同样的程序驱动5寸屏正常,上电也是立刻显示.

网友A:
调节Vcom电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Vcom电压试一下

电压-7.3V,10.0V,16.3V,4.4V,10V比手册低了0.2V

网友(2021-01-15):
这个屏好驱动吗?能不能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
我用这个屏  显示有点黄影,一直尝试各种方法都没法解决

楼主:
发现有个电容焊错,改过就正常了。

网友B:
楼主AT070TN92  走什么渠道买的  现在大概多少钱一个,原来用的TNV83.1  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AT070TN92  走什么渠道买的  现在大概多少钱一个,原来用的TNV83.1  贵死了

现在用的是兼容的屏,年前带触摸150,真心用不起了。

网友:
楼主,我遇到了SSD1963驱动,
发现有个条纹,横向的..你有这个情况不

楼主:
没有,我是429用LTDC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