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T 一直编译不成功,请坛友帮忙编译一下,谢谢!

楼主(2020-09-21):
QWT  一直编译不成功,请坛友帮忙编译一下,谢谢!

网友A:
试着编译了一下, 先 qmake  ,   然后   make   。  成功编译。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编译了一下, 先 qmake  ,   然后   make   。  成功编译。

是不是这样?

谢谢,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B:
qt现在开源了QChart绘图框架,没必要用qwt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现在开源了QChart绘图框架,没必要用qwt了吧

都可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