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字节除法如何实现?

楼主(2020-09-21):
buff[0]=0x11;
buff[1]=0x22;
buff[2]=0x33;
buff[3]=0x44;
buff[4]=0x55;
buff[5]=0x66;

类似这样的数组, 0X112233445566/0x556677=0x335C4A 实现这样的除法,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就行

有没有C语言案例? 在51单片机上实现,百度找不到有价值的 程序

网友:
不求效率可以直接用__int64 longlongint之类

网友:
标准方法是移位减法,简单暴力又不用考虑速度可以循环减法,之前要优化一下,要不可能减半天

楼主:
目前 正在使用C嵌入 汇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