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RB单片机远程升级Jump_To_Application();死机?

楼主(2020-09-22):
请教:STM32F0RB单片机远程升级过程中,下载完程序,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若没有这一句的话,即使没有下载程序也会进入而导致跑飞。
                        {
                            //USART_string("Execute user Program\r\n\n", 0);
                            //跳转至用户代码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跳转到不了0x0800 F000地址?
顺序执行后,死机!

楼主:
我看了一下,FLASH中相应地址,下载的程序是有的!

网友:
要关中断

楼主:
噢,在什么地方关中断啊

网友A:
你是每次必死还是偶尔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每次必死还是偶尔死

每次必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每次必死还是偶尔死

关中断后,什么时间再打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中断后,什么时间再打开啊

你的app有初始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pp有初始化啊

                           __disable_irq();
                            //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是执行到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这一句,单片机死机了,6秒后重启了

网友:
每次必死 你这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中断向量改了吗?

网友:
void  (*pApp)(void);        //定义指向函数的指针

//功能:跳转到应用程序区。
void  jump_to_app(u32 addr)
{
    pApp = (void (*) (void))(*((vu32 *)(addr + 4)));    //应用程序首地址
    __set_MSP(*((vu32 *)addr));                         //堆栈地址
    (*pApp)();
}

1、注意关中断,再跳转。
2、要重映射中断向量表。
3、编译程序时,要设置起始编译地址,这个地址等于要跳转的地址。

网友:
看楼主跳转代码是没问题的。SP对栈空间对齐要求,你看是不是不满足。

网友:
换方案吧
Stm32F0停产了……

网友:
检查下APP的堆栈是否够用,要么增大堆栈空间,要么减小局部变量使用的数量和大小。
在F103平台下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堆栈不够用,执行跳转就卡死了。将一个局部大数组,声明为全局大数组,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