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做刮刀,手工贴片,风枪吹效果还不错

楼主(2020-09-22):
        看了坛友有点锡浆,风枪吹出来的效果非常不错,我也尝试利用锡膏手工贴一个板子。不够不是利用针筒点胶,而是开了一个小钢网。

因为条件有限,最近经济困难,再加上向家里的领导申请不到资金,只能利用废旧的PCB板做刮刀。

刷出来的效果还行,没有锡膏台,利用两手低压住桌面,让其不会发生偏移,然后往右拉锡膏就可以了。

手工贴完完成后,那个电解电容和钽电容以及有塑料的器件就不要放上去了,LED到时候没问题。其实有铁板烧是比较好的,奈何一把风枪一把烙铁行天下,只能上风枪了。利用最大的风枪头,风速减小,慢慢吹。一定要通风~~~

效果还行,比手工焊接好一点。

网友:
效果不错啊!电解电容有点干涉,手焊不好搞啊!

网友:
很多表贴的电容等元件不怕热风的。

网友A:
你这刮的可以啊,LPQF看来非常不错。
我之前买的丝印台,LPQF刮的经常连锡,有几百PCS要搞,现在想想都是恶梦

网友:
不错,我最近也是这个干的

网友:
锡膏刮的效果可以!好手法!

网友:
这动手能力 点赞

网友:
效果非常棒啊!

网友B:
刚在B站看了一个视频,弹幕里说你这种锡膏用量是迪拜刮法

网友C:
您这刮锡膏刮的真是完美啊,怎么弄的? PCB放桌上,然后钢网直接压上去对好位置,开刮?很容易移位吧,还有钢网抬起跟PCB分离的时候是不是很很容易跑偏把焊盘上的锡膏给刮歪啊,您怎么弄得这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刮锡膏刮的真是完美啊,怎么弄的? PCB放桌上,然后钢网直接压上去对好位置,开刮?很容易移位吧,还有 ...

首先钢网位置对准板子,右手不要压外框,右手位置在内网框内压着,左手也要用力往下压钢网,两边形成一个往下相对大的压力,PCB板就不会偏移。在刷锡膏行进过程中,刮刀倾斜45度角,这样就有一个往下和向前的压力,保证了在刮的过程中PCB不偏移。这个办法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用蛮力,刷两块感觉手会有点麻。有条件的还是上锡膏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在B站看了一个视频,弹幕里说你这种锡膏用量是迪拜刮法

其实还好,刷完之后锡膏是可以回收再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钢网位置对准板子,右手不要压外框,右手位置在内网框内压着,左手也要用力往下压钢网,两边形成一个 ...

     同样买不起锡膏台,您的经验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D:
漂亮,魔改一下空气炸锅,手工放一下元器件,然后就烤板子等成果了

网友E:
自从来到现在公司一直这么干,又快又漂亮,建议楼主上个铁板烧提升一下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来到现在公司一直这么干,又快又漂亮,建议楼主上个铁板烧提升一下效率 ...

刮刀的资金都申请不下来,铁板烧就更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刮的可以啊,LPQF看来非常不错。
我之前买的丝印台,LPQF刮的经常连锡,有几百PCS要搞,现在想想都是恶 ...

有几百片应该外发贴片厂了,自己搞这么多累啊,这种合适做样板试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漂亮,魔改一下空气炸锅,手工放一下元器件,然后就烤板子等成果了 ...

空气炸锅,怎么魔改?不怕把贴好的零件给吹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刮刀的资金都申请不下来,铁板烧就更奢侈了

样板开钢网才奢侈好吗,随便开几次钢网就够一个铁板烧了

网友F:
上了锡膏钢网后,才发现真正费时间的是摆原件。刷浆可以用针筒,焊接可以用风枪。都是几分钟的事,摆原件一块板子要好久,原件多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了锡膏钢网后,才发现真正费时间的是摆原件。刷浆可以用针筒,焊接可以用风枪。都是几分钟的事,摆原件一 ...

如果不考虑资金,直接外发贴片厂最省事。这个是因为太赶时间,上午收到板子,下午贴完,晚上发走。

网友:
现在外面专做样板的公司很多,一百来个元件贴下下费用才五六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炸锅,怎么魔改?不怕把贴好的零件给吹飞吗

温度改高,风改小,论坛这么多牛人,应该有人魔改过

网友:
你真厉害,建议在忙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