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有6个以上3.5寸硬盘位的、超低噪音的迷你服务器

楼主(2020-09-22):
我目前使用的是HP GEN7 ,  接了6个3T硬盘。目前放在东莞家里。我的GEN7 内部4个硬盘插拨盒,另外两个是自己扩展的。 SAS卡也是自加的。
使用了几年,效果很好。但可惜没有硬盘状态灯,需要软件查看。这次再买机器,必须能看到硬盘灯的,我可以让小孩定期检查。

目前4T容量比较合算。6 个4T, 组成RAID 5, 其中1个冗余, 5个*4G = 20T 数据备份使用。

即使坏1个硬盘,数据仍不会丢失。 之所以不冗余2个,是因为想尽量的加大容量,而且,这样样的服务器我有3台,数据就算完全毁坏,另外两台我也能找到备份。

最好像HP GEN7, GEN8 那样的迷你塔式的。

我只是做文件备份, 安装WIN7 系统,使用远程桌面访问与同步数据 (sync).

为了节省成本,最好是2手机器。 性能没有任何要求, 能流畅运行WIN7 就行。 我只需要拷贝文件。

网友A:
四个的很多,六个盘的mini的貌似只能自己搭或者买淘宝别人搭的。品牌的貌似没看到过。

网友B:
本来想推荐DELL的二手塔式服务器,我家里有公司淘汰下来的DELL T430,可安装面板硬盘架,8*3.5空间,支持3.5/2.5硬盘。用作家庭使用时基本没负载,噪音非常小,一般注意不到。就是阿莫要求的mini做不到,整机比传统PC机的机箱还要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推荐DELL的二手塔式服务器,我家里有公司淘汰下来的DELL T430,可安装面板硬盘架,8*3.5空间,支持3. ...

看来,太巨无霸了。

我只需要比硬盘大一点点的体积就行。这台T430 80%的位置都是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的很多,六个盘的mini的貌似只能自己搭或者买淘宝别人搭的。品牌的貌似没看到过。 ...

淘宝搭的也行。艺高人胆大 :)

但自己搭的外面应该没有硬盘的状态灯。

网友C:
之前准备用这个的,但是因为位置关系,装不了两个pcie插槽的主板,因为我要插一块RAID卡,一块网卡。最终还是搞了一台DELL R720XT。

网友D:
之前想过淘宝上买1U服务器(声称静音的)放家里,后来看了一圈网上评论,人类应该受不住那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准备用这个的,但是因为位置关系,装不了两个pcie插槽的主板,因为我要插一块RAID卡,一块网卡。最终还 ...

淘宝链接? 可以安装win7 ?

网卡我可以使用USB WiFi网卡。

不知道8个硬盘,每个硬盘的raid状态怎么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想过淘宝上买1U服务器(声称静音的)放家里,后来看了一圈网上评论,人类应该受不住那声音。 ...

DELL R730我用过,噪音非常小。

R720噪音有点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DELL R730我用过,噪音非常小。

R720噪音有点大。

R730噪音低到能够作为台式机的距离日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30噪音低到能够作为台式机的距离日常使用吗?

我感觉可以。

但如果重负荷,比如CPU 100%,噪音就很大了。

常规使用基本没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链接? 可以安装win7 ?

网卡我可以使用USB WiFi网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3153221184
老大,这只是个机箱,你得自己配电源、主板、CPU、内存等等全套。
硬盘指示灯一般都要从RAID卡上接,不知道这个箱子的前面板有没有这样的指示灯接口。

网友:
这里有一个机箱,还需要配其他主板什么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3691495114

网友:
银欣 CS380 塔式硬盘前置 8盘位 nas机箱

网友:
HP GEN8有迷你的塔式的,可以8盘位,淘宝有准系统+机箱卖,还是很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