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订单的元件坐标都对不上

楼主(2020-09-22):
  我的SMT订单的元件坐标都对不上了

网友:
确认过是下单助手问题还是提供的参数问题没有?

网友:
估计是下单助手的问题! 有一次做2种板,给的是GERBER,有1种出现同楼主的问题!电话与客服说明后,直接生产了,没问题!

网友:
不影响生产的。

网友:
看样子是器件的角度错误

网友:
以前的助手好像可以手动调节元件的角度,现在的好像不能了

楼主:
刚才SMT客服回了,解释是因为坐标0点与PCB零点不一致,不用管它,工作人员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