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坏一赔十只是一个口号?希望JLC负责人给个说法

楼主(2020-09-22):
在嘉立创打了不少板,偶尔有些小的品质问题,不伤大雅,也就过去了。但是最近的2个品质问题,不得已发帖,不吐不快,希望负责人给个说法。
品质问题1:A型号在JLC做了50块板,首先承认自己没有对pcb检验外观就发给了smt厂。贴好器件后,外观检验发现很多气泡类型的问题。找了贴片厂又找JLC,将板子寄回JLC,JLC承认其中17块板的外观问题都是PCB引起的。
品质问题2:B型号在JLC做了75块板,这个庆幸没有外观问题,但是插件后,然后测试给到客户后,装机发现功能异常。由于板子较大,经过辛苦排查,定位是有一处线间短路。

没想到在嘉立创售后碰到了死循环和踢皮球的感受:JLC承认自己品质不好,只好索赔pcb的费用。JLC答复:请寄回PCB报废,但是器件不赔。这是什么骚操作?
索赔PCB->"要寄回PCB报废,但器件不赔“->要么不报废PCB。
不好意思,品质问题客户自己承担。
A型号蓝色板是4层板,价格30元一片。B型号绿色板子是2层板,大板,价格25元一片。坏一赔一都没有。讲什么全部的 AOI+飞针抽测呢?坏一赔十呢?
请问嘉立创的负责人,这么骚的操作还说是内部流程。难道嘉立创也堕落了,开始收割老客户了?

附几张图片,希望大家对嘉立创的骚操作引以为戒吧,自行判断嘉立创还是不是原来的嘉立创 ?

JLC的垃圾外观品控

JLC的垃圾外观品控

网友A:
可以考虑别家,价格是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差,为什么还一再下单?你们出厂给客户都不做质检?

蓝色板子我们没有出厂给客户,smt后,内部外观检查,就扣留了。我很纳闷嘉立创为何会出货给我们
绿色板子是左右所有检查给客户的。有个小短路外观也查不出来,功能测试有漏检,这个短路点也没有测出来

之前一直安利嘉立创给朋友,嘉立创之前也没让我们失望过。对于嘉立创的来料外观,我们基本免检。以后看情况了,要么全检,要么只能换供应商了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事情,如果不发出来,嘉立创的领导肯定看不到,并且这些问题在jlc内部就沉底了,消失无声了。嘉立创的 pcb品质投诉很可能成为一个黑洞。直到爆出大的品质问题,商誉渐毁

网友B:
最近这段时间,我也觉得嘉立创的品质控制不好。
我们的小批量电路板,几乎全部都是在嘉立创做的,列举最近出现的品质问题:1、划伤比较严重 2、焊盘没孔 3、绿油没做好,喷锡超出范围 4、短路。
我们大部分为简单的双面板,间距都是10mil及以上,短路时不时会有一两块,但前3个问题之前没碰见过,最近才有。
希望嘉立创能越做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这段时间,我也觉得嘉立创的品质控制不好。
我们的小批量电路板,几乎全部都是在嘉立创做的,列举最近 ...

同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觉不是之前认识的嘉立创了。还有一些板子有小的擦伤,掉小块绿油的,连投诉都懒得投诉了

网友C:
最近经常限单,可能生意太好实在忙不过来吧,我现在遇到小问题也是懒得投诉了,反正讲不过,还浪费自己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经常限单,可能生意太好实在忙不过来吧,我现在遇到小问题也是懒得投诉了,反正讲不过,还浪费自己的时 ...

是呀,这两例投诉也是忍无可忍才投诉的,没想到投诉了,客服的回复让自己更难受,只好发帖求助

网友:
上个月打样的板子  0.35过孔都有不通——以前没试过

网友D:
任何品质问题我都抱着非常谦意的心情回复!但工厂定存在品质问题,我们从不否认事实的存在,但对于品质处理流程如下:
1:针对抽测    直通率保证98%及以上,超过部分坏一赔十
2:针对全测, 直通率保证100%   坏一赔十
对于元器件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赔偿,如果售后没有按此标准则违规处理
你图中的四层板,如果是多层板我们是全测处理,只要存在开短路都会坏一赔十!

对于划伤的外观问题确实很难控制,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对于外观的特殊服务,特别对待!
1)对于楼主的几张图片:图色的板子确实是PCB问题,直接退PCB货款及补料都没有问题
2)对于75片有一片短路,也确实在承诺范转之内
3)对于四层板如果有开短路,图片不清楚补线,如果有问题可以坏一赔十!

网友E:
pcb起泡是smt后起泡的,和嘉立创无关的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任何品质问题我都抱着非常谦意的心情回复!但工厂定存在品质问题,我们从不否认事实的存在,但对于品质处理 ...

多层板选了全测,板子贴出来有问题(PCB不良),板厂不承担问题的话,就是耍流氓,也就欺负下小客户罢了。 这种情况要是给大厂供货肯定被罚出一层皮。

网友F:
前段时间JLC做的一批样板,也是有些表面问题,联系客服寄回去(自己花运费)处理,也没说出什么,最后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品质问题我都抱着非常谦意的心情回复!但工厂定存在品质问题,我们从不否认事实的存在,但对于品质处理 ...

多谢limeng回复:B型号绿色板的确没有选择全测,我们自己按照规则承担。
之所以发帖,是因为品质问题集中爆发了。尤其是对A型号的外观把控,让我对嘉立创建立的好感,在smt后,同事外观检验,反馈出来,被瞬间击溃。
(有个生产同事一直建议说找固定的厂家,由于之前没有这么严重的外观问题,少有短线和短路。个人一直坚持嘉立创)。
想起我遇到的上次的”线间短路“还是8年前在兴森快捷做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起泡是smt后起泡的,和嘉立创无关的应该

我第一感觉也是smt引起的,找了板厂。板厂那边也给了很准确的回复,pcb油墨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JLC做的一批样板,也是有些表面问题,联系客服寄回去(自己花运费)处理,也没说出什么,最后算了 ...

有几个板子是这样的现象,问了嘉立创。他们回复不影响电气性能。最后也就没有深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板子是这样的现象,问了嘉立创。他们回复不影响电气性能。最后也就没有深究了。 ...

是的,最后也懒得深究了,时间耽误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这段时间,我也觉得嘉立创的品质控制不好。
我们的小批量电路板,几乎全部都是在嘉立创做的,列举最近 ...

我前几个月做的打样小板子也有好多划痕,好几次几乎每一片都有,都做了圆角处理,感觉工人和板子有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板子是这样的现象,问了嘉立创。他们回复不影响电气性能。最后也就没有深究了。 ...

做为一个工厂都希望有问题,对于性能问题我们是层层把关,有各种设备检测,做好过程控制,但是对于外观问题想到到没有投诉在目前情况,特别是划伤更是不可能!这个事情你们同事本身有沟通过,出现品质问题我们也是以客沟通的态度,尽量以客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共识!

网友:
感觉你这板子也不是什么等长差分走线,空间那么大,干嘛把线画那么近?我是从不走板厂下限,免得自己吃亏

网友G:
75片连1片,找到问题自己割开就是了。你连续写75个汉字,不见得不写错一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PCB外观都要求这么完美,你不会是做开发板的吧?如果有能证明外观的确影响产品品质,应该赔偿元器件。

网友:
个例吧,质检员打盹了。目前做了几万片,只发现一块板线间连在一起

网友:
对于JLC只能这样认识:性价比很高。 出了问题自己担着吧。
我有一次做10K板子,里面有大致20块板涂满绿油(直接全板报废)。只要质检能看一眼就知道坏了。交涉以后还是退一部分款的。

网友:
会不会收购厂子太多品控没有跟上

网友:
是返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别家,价格是好几倍

和jlc同个价格梯度的,有好多其它家的~~~

网友:
STM碰到过好多次贴歪,元器件立起来的事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limeng回复:B型号绿色板的确没有选择全测,我们自己按照规则承担。
之所以发帖,是因为品质问题集中 ...

jlc有几个厂,新厂设备新,工艺稳定性好些,老厂品质一致性确实要差些,我这前几年就中过招,疑似孔铜不稳定(jlc快板是黑孔工艺),一批4层板双面smt出来之后有一小半pcb都有过孔问题 多的十来个孔断,少的两三个孔断。所以我目前在jlc做的板子都是中低密度板和双层板(双层板孔比较少出问题,因为不涉及内电层),过电流的孔都是2个并联以防万一。高密度板则是在孔铜电镀厂做的,偶尔也出过问题,之前就有一批板子过孔铜厚异常造成孔断,发回板厂专门切片分析了,貌似他们产线被boss怼了。。

值得一提的是jlc的样板质量非常稳定,我在jlc做了好几十次样板了,从来都是贴3片全ok,还没遇到过坏的。。。真的希望批量板和样板一个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75片连1片,找到问题自己割开就是了。你连续写75个汉字,不见得不写错一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PCB外观 ...

那你买东西怎么不买残次品?

网友:
今年JLC的问题是不少,应该是扩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别家,价格是好几倍

你是来坑JLC的吧,你家产品出问题,客户提出问题,你是不是直接干客户一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jlc有几个厂,新厂设备新,工艺稳定性好些,老厂品质一致性确实要差些,我这前几年就中过招,疑似孔铜不 ...

现在多层嘉立创最值得信任得,全采用四线低阻管控,全行业也没几家这么监测,而且开放四线低阻全测服务,如不放心直接有选项选择赔元器件,行业内公开这么干的没人敢

网友:
客观公正说;
一:从性能上分析:
嘉立创的线路品质整体来说非常高,抽测保证98% 事实上远超98%,后面我们直接宣传99%  都超过了同行的全测直通保障率,
二:防患批量性坏孔来说
嘉立创2年左右了,采用四线低阻管控方式,在同行业来说很少有工厂这么做,也开通了在线视频,保障性极强,推出四线低阻测试,也开通坏孔赔元器件服务,说明了嘉立创对于品质的信心
三:从外观来说
电气性能可以说嘉立创能有效的防患,但是对于外观说对于一些划伤,表面问题很难规避,所以也推出一些高端个性化外观要特别严的个性化服务!
很难保证说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多层嘉立创最值得信任得,全采用四线低阻管控,全行业也没几家这么监测,而且开放四线低阻全测服务, ...

客观公正说;
一:从性能上分析:
嘉立创的线路品质整体来说非常高,抽测保证98% 事实上远超98%,后面我们直接宣传99%  都超过了同行的全测直通保障率,
二:防患批量性坏孔来说
嘉立创2年左右了,采用四线低阻管控方式,在同行业来说很少有工厂这么做,也开通了在线视频,保障性极强,推出四线低阻测试,也开通坏孔赔元器件服务,说明了嘉立创对于品质的信心
三:从外观来说
电气性能可以说嘉立创能有效的防患,但是对于外观说对于一些划伤,表面问题很难规避,所以也推出一些高端个性化外观要特别严的个性化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G:
75片连1片,找到问题自己割开就是了。你连续写75个汉字,不见得不写错一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PCB外观 ...

对的,这个问题本没打算深究。也是嘉立创的老客户了,主要是感受到嘉立创的外观品质的下降。再有PCB的客诉嘉立创处理的流程:只要是PCB的外观问题或品质问题:要报废,不好意思,得退板子。
如果是裸板我当然会退掉,焊了器件后有几个人会退掉呢?谁会为了20几元的PCB拆掉所有器件?再发10几元的快递?
之所以发帖完全是A+B两个事情累计爆发产生的。
其次:A板的外观不良多个板子预计要损失2000元左右,目前等待做功能测试。B板损失暂时还不好估计,为了找出这个短路点,其他人已经花了几天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jlc有几个厂,新厂设备新,工艺稳定性好些,老厂品质一致性确实要差些,我这前几年就中过招,疑似孔铜不 ...

是的,第一眼看到A板子的阻焊的外观,我的想法是:这应该不是嘉立创出的货,嘉立创不会这么出货的。

网友:
别的我不说,就说楼主的最后一张图,虽然是8mil线距,但整版铜覆盖率低,这种容易造成电镀或刻蚀缓解电流不均,一些板厂会建议加些死铜的。本人每周都有板,确实感觉JLC今年整体没以往稳定,罗边罗到肉的情况出现了好几回。工程师画板真的要努力减少自己的无知。

网友I:
还有一点,楼主别介意,楼主位这几个板子,设计这样,是我我都不好意思发出去做板,说不好听,工程师吃屎都没得吃,最后一张那两个孔中孔.....

网友:
我也感觉嘉立创今年的品控不如以前了,并且处理售后问题的态度则是能推脱就推脱给客户。例如漏钻了机械孔,虽然承认了问题,但是非要我们把板子寄回去才肯退PCB的货款。我们着急出货,就自己采购雕刻机,自行加钻机械孔,和JLC耗不起时间啊。

网友:
我做的 max10 開發板,打一次板,拼板後也就 10 幾塊巴掌大的 4 層板,2、3 千塊錢,貼片也要這個價,回來分板後,每個 IO 口都要測試,跑一個流水燈,好幾次都檢查出來一兩片線間短路或開路的 PCB,更多的是焊接問題導致的各別 IO 開路。

网友J:
楼主设计时太相信板厂参数了,最后一个图那个二条线短路点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么大空间,完全可以走宽一点。
设计间隙8mil,不意味着任何地方都8mil。8mil是设定的规则极限,。有空间的地方间隙完全可以宽一点,实在没地了再8mil 。
排针焊盘之间随意走线也是别扭的,走线稍微调整下,很多线可以避免穿过排针焊盘之间。
设计时多考虑下工艺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当然这不是支持JLC,承诺的工艺参数没到是JLC品控没做好,楼主没有错。

网友:
搭车反映一个品控问题。
最近一个小批量订单,pcb翘曲度指标明显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别家,价格是好几倍

按你的逻辑:因为价格便宜,所以给次品也受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设计时太相信板厂参数了,最后一个图那个二条线短路点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么大空间,完全可以走宽一点 ...

看上去像是自动布线布的,只要布通了就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一眼看到A板子的阻焊的外观,我的想法是:这应该不是嘉立创出的货,嘉立创不会这么出货的。 ...

楼主,人赚的是快板钱,你弄批量,人利润率低了,你还讨不了好,双亏。快板就老老实实快板,做验证用,正规出货就找个大厂,只要一个出问题,各种差旅,客户认可等比你省那几个小钱钱多多了

网友:
有一说一目前的客服一定程度上不如以前。1月初做1k的板子1月17号只收到417片,找客服提供几张拍照然后再解释袋子上备注的数字意思,最后告诉生产备注了13号就知道不够要年后补。年后着急用了,疫情拖到2月11号仍没人联系。最后还是打扰袁总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像是自动布线布的,只要布通了就成。

也属于懒人一个,不动脑筋的。

网友:
哈哈,我都是按板厂下限画板的,4层都是3.5mil,0.25孔……
会不会也翻车呢?

网友J:
真有必要挑战参数下限吗?
一般不会翻车,但是要是偶尔出现二般呢?那就倒霉了。
除非万不得已,要远离极限参数,尽可能远离,降低对板厂工艺参数的要求。这样板子放出去大部分厂都能做。
参数太高了,供应商选择余地就小了。

网友:
最近做的板子, 请找亮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多谢limeng回复:B型号绿色板的确没有选择全测,我们自己按照规则承担。
之所以发帖,是因为品质问题集中 ...

兴森这样的jun工级大厂都会线间短路,其他厂就更加……

网友:
应该增加投保选项,当要求高质量时购买,坏板不赔付,坏板百倍赔付,坏板千倍赔付三个选项。

网友M:
对于嘉立创,我们从14年1月至今天20年9月23日为止,打样加小批量,在嘉立创消费的金额已经达到362980元(嘉立创下单软件里统计得到的数据),就出现过一次打样把焊盘搞歪了,其他的没有任何问题,嘉立创还是让我一直信任的厂家,别的不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兴森这样的jun工级大厂都会线间短路,其他厂就更加……

参观过兴森的板厂,有一个步骤就是工人用刀片刮开短路的线

从此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就有意识的降低制板难度。

网友:
汗,几个孔合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于嘉立创,我们从14年1月至今天20年9月23日为止,打样加小批量,在嘉立创消费的金额已经达到362980元(嘉 ...

是的,嘉立创是值得信赖的,所以才想反馈问题。嘉立创的这种erp下单模式,是国内首创。品质一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也会加强来料检查,在贴片之前就做好PCB的来料检验。继续支持嘉立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有必要挑战参数下限吗?
一般不会翻车,但是要是偶尔出现二般呢?那就倒霉了。
除非万不得已,要远离极限 ...

以前我就说过这个问题。
明明线可以不用那么线,明明线与线之间距离可以再远点。
还有那种一上来就大面积乱铺地的。

网友:
短路的板子,走线要是再放宽些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个人习惯:在不违背信号原则的情况下,走线间距我都会拉到最大

网友:
嘉立创的售后真的真的很差劲,刚刚发生的PCB品质问题,售后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嘉立创的霸王条款,真的让人投诉无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真有必要挑战参数下限吗?
一般不会翻车,但是要是偶尔出现二般呢?那就倒霉了。
除非万不得已,要远离极限 ...

对头,我的大部分PCB走线都使用15和20mil的线宽和线距,很少用10+10mil的,除非没办法,用了0.5mm脚距的。遇到走线打过孔,我现在都是放2个连续VIA,万一一个不通,还有另一个撑一下,真要2个不通,那就认命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哈哈。   dfm设计就是这样。为了配合jlc的生产舒适度。 确实 应该这样设计。

我能接受以客观事实批评嘉立创任何意见及质疑,无论多么尖锐,但看你回复实在有点让人恶心,自以为是妄加评论还有一种占了便宜当大师的感觉,所以删掉了你的回复,任何公司只要按规则执行谈不上吹嘘,这是嘉立创商业版坱,难道一个企业天天宣传公司的问题而不宣传自己优势来服务对口的人,我也不想问你客编麻烦你运离嘉立创,以避影响彼此心情,相信你也有这点志向!

网友P:
还有板子数量不够的呢?我下单100块,外包装完好,打开98块,嘉立创说他们查了,找不到问题,已经第二次少板子了,嘉立创找不到原因,一块Pcb几块钱,谁会没事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有板子数量不够的呢?我下单100块,外包装完好,打开98块,嘉立创说他们查了,找不到问题,已经第二次少 ...

像少数的话确实存在,也很纠结,从出发点无论是客户或嘉立创都无有意,少数原因无非是嘉立创QC点数少数,当然也碰到客户多人交接有时候其它部门留板,一般处理方式如有包装拍个真空包装照片,很多时候有些事只能以互信方式协商处理,没有固定的一种处理方式!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还有板子数量不够的呢?我下单100块,外包装完好,打开98块,嘉立创说他们查了,找不到问题,已经第二次少 ...

我就怕客户需要100块,正好投100块碰巧有你这样的情况发生,基本我都多做点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Q:
我就怕客户需要100块,正好投100块碰巧有你这样的情况发生,基本我都多做点 ...

我就是这样的,客户要100块,我就定了100块,结果不够。。。

网友R(2020-12-13):
引用 网友N:
对头,我的大部分PCB走线都使用15和20mil的线宽和线距,很少用10+10mil的,除非没办法,用了0.5mm脚距的 ...

你这个做法是针对80年代的工艺。现在PCB,0.2mm+0.2mm的制程一点难度一点问题都沒有。

网友:
在嘉立创打过几十次板了,没有一次有问题的,现在嘉立创属于良性发展,别家应该不会比他更好,值得信赖的。

一般工程师画板要有经验,把厂家的参数稍微加大点余量,做批量板找专门的厂就好了。

就打样板来说,这价钱很值了。

还有,楼主最好先跟嘉立创的坛主先沟通一下,别上来就喷,我们看的都很不舒服的!出点纰漏正常,当然不是说应该,要相互理解。

网友:
Jl c 过孔问题很大、…一听火大

网友:
过孔问题真的好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做法是针对80年代的工艺。现在PCB,0.2mm+0.2mm的制程一点难度一点问题都沒有。 ...

你要用你的产品去考研厂家的制程和工艺水平,有意义吗?
我们需要的是把厂方可能的工艺缺陷,尽量在自己的设计中预先估算进去,把这个缺陷提前给它规避掉,也就是即使厂家偶尔产品瑕疵缺陷,但是依然不会影响我们的产品性能和品质,最起码把影响大幅度降低,让产品生产具有更强大的自我纠错容错性能。而不是等厂家出了问题,忙着去追究谁的责任,忙着扯皮擦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要用你的产品去考研厂家的制程和工艺水平,有意义吗?
我们需要的是把厂方可能的工艺缺陷,尽量在自己 ...

精辟的回复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你要用你的产品去考研厂家的制程和工艺水平,有意义吗?
我们需要的是把厂方可能的工艺缺陷,尽量在自己 ...

我非常不同意你的说法。
0.2mm+0.2mm哪里有“考研厂家的制程和工艺水平”的意思了?
现在是个快板厂都能做6mil+6mil,0.2mm那完全是给出了足够充足的余量,该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追责也是下一次设计的正向输入。
你的"15+20mil"我倒觉得是一种消极的设计方法,完全不是“尽量在自己的设计中预先估算进去”的路子,而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反正我是把《嘉立创PCB设计应用教材》里面的东西规则化了,默认走线、过孔啥的参数都是嘉立创的最小标称值,超出嘉立创工艺要求的DRC自动就标出来了。
工艺标称极限绝对不逾越,在满足设计需求的情况下也不会刻意放宽。
工艺升级后的参数还没去做规则,因为没有需求。
嘉立创自己也有工艺余量的,不可能公开值就是极限值。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要用你的产品去考研厂家的制程和工艺水平,有意义吗?
我们需要的是把厂方可能的工艺缺陷,尽量在自己 ...

既然公布了就要做到,不然公布了又什么意义呢?出问题跟是否极限工艺没有必然关系,还有好几例反馈漏掉钻孔了呢? 线间毛刺短路更多的是菲林脏了/曝光不良导致的,而不是单纯的腐蚀不到位,就算你留1mm线距,也不能避免线间短路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S:
我非常不同意你的说法。
0.2mm+0.2mm哪里有“考研厂家的制程和工艺水平”的意思了?
现在是个快板厂都能 ...

我这样做你可以认为消极,这个无所谓的。

我只知道,厂家不会因为我的线条粗了,就故意在给我做板的时候,放松工艺要求,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板子线条细密,就收紧工艺要求,他们会使用同样的工艺做不同设计的板,工艺的水准针对不同的规格PCB,他们内部肯定有统一的标准。

但是:人无完人,蛋无完蛋,厂,更无完厂。

万一哪天碰到楼主位的那种问题,相信线条细的,出故障的概率会高些,当然可以去跟PCB厂家索赔,投诉,那是客户的权利,但是损失已经存在,即使厂家全部包赔了你的整个连同已经焊接的零件在内的PCBA,你的时间精力,已经损失了。

我的做法,并不会增加任何的成本,不会特地去为了放双倍的VIA和走粗的线条,而增加PCB的面积,增加额外的成本,布线的时间一样的,双倍的VIA做成一个固定的封装,也不会增加额外的时间和任何的成本。

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个做法,同时辅以寻找更合适的PCB供应商,双管齐下,尽量避免因PCB的问题造成的产品性能和品质问题。我不能把宝全部押在PCB供应商的身上,其他的零部件也是如此,否则不可控制的因素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要用你的产品去考研厂家的制程和工艺水平,有意义吗?
我们需要的是把厂方可能的工艺缺陷,尽量在自己 ...

你的这个说法真的很无语。我印象响中,你这个号至少10年了。这些工艺发展多快嘛。15年前我用0.254mm+0.254mm工艺,不出问题。10年前就开始用0.2mm+0.2mm的工艺。4层板也用0.15mm的工艺。

网友:
嘉立创还没赔我呢

网友:
对PCB工艺的论述中,之前本坛有个高手说,PCBA在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采用双过孔工艺能显著提高可靠性。这才是高手见解。

网友:
一直JLC打样,基本没发现什么问题,平均每月5 6次吧,没批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样做你可以认为消极,这个无所谓的。

我只知道,厂家不会因为我的线条粗了,就故意在给我做板的时候 ...

这位说的极好,但是就是总有些人喜欢对比工艺啊,什么多少年前怎么怎么滴,感觉都没把你的话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点,楼主别介意,楼主位这几个板子,设计这样,是我我都不好意思发出去做板,说不好听,工程师吃屎都 ...

不止孔中孔,两层板看到了4个过孔没走线的也有,还有接插座中间的走线 这操作都很6

网友T:
如果PCB 不寄给厂家就退款,等于是个漏洞
顾客以外观不合格为理由,退款然后又不退货,白嫖厂家

网友:
刚做的5块板有1块有1个芯片没贴上,不过也就1块的芯片,焊上去也就几秒钟的事,不算什么问题。还有免费指定客编第一次翻车,也不是什么问题。担心的是jlc的内部品控出了问题,善意提醒一下~

网友:
出点问题是很正常的,设计时,在有空间的前提下,多留点余量,让厂好做点,减少自己产品出问题的风险。
不过说句实话,我应该是用JLC比较早的客户,没记错的话,08还是09年就用JLC 打样,之前一个帐号,换公司,留给公司了,但我现在这个号,做板费用一百多万金额还是有的。
就JLC客服而言,板子出问题,确认好数量,按说出的来陪就好,要客户把板子寄回去报废才陪,我也拼到过这问题,只是我数量才二三十片,板子金额比较小,都不想处理.
相对于板厂做出来的板子而言,JLC是我目前做过板厂中,品质相对稳定的板厂.只是客服处理问题的部分,还真需要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T:
如果PCB 不寄给厂家就退款,等于是个漏洞
顾客以外观不合格为理由,退款然后又不退货,白嫖厂家 ...

白嫖什么?你有看到楼主帖子里说的这句话吗:"要寄回PCB报废,但器件不赔“->要么不报废PCB
如果是你碰到这个问题你还会觉得自己是白嫖?上面随便点器件都超过PCB的钱了吧?
谁的问题谁承担责任,有什么好扯皮的!

网友(2021-07-06):
你可以看看我的,300片 每片成本PCB+IC+SMT+工费 1000元,赔款,呵呵

网友:
我今年也碰到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成片的焊盘被盖绿油了。小批量的板子,然后在贴片的生产线上发现的。具体多少片不知道了,后来是人家贴片厂生生吧绿油刮开贴片的。

网友:
懒人提个要求。能不能麻烦JLC公司把公司制程上的限制做一个PCB模板?

虽然本人做板几乎没有发现短路之类的。毕竟做的都是工艺较宽松的。但偶尔搞一些精密一些的板,觉得小孔、细线,还是能减小不少板子空间和更容易布线。

网友U:
印象中jlc喷过人家协同工厂品质不稳定,看起来jlc自己收购的工厂也就那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U:
印象中jlc喷过人家协同工厂品质不稳定,看起来jlc自己收购的工厂也就那么回事儿。 ...

最近遇到过一次1.2毫米宽度的覆铜跟焊盘断线(所有短线是同部位),并且断线的线路板全部放在一个包装里面的但没有任何标记,我们生产认为线路板没有问题,直接生产,结果在成品测试的时候发现有20片左右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