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度很高的标准电能表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0-09-22):
如题,看到校表台中的标准表参数,很高,万分之5,怎么实现的呢?通用计量芯片应该是没戏了。
● 功率测量准确度
有功功率测量准确度 0.05%(PF≥0.5)
无功功率测量准确度 0.1%(PF≥0.5)
● 电能测量准确度
有功电能测量准确度0.05%(PF≥0.5)
无功电能测量准确度0.1%(PF≥0.5)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吹牛实现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吹牛实现的 ,,,,,,

标准表就是标准表,不之所以称得上“标准”是经过大量论证的,是吹牛实现的,0.02%的标准表一台就是几百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吹牛实现的 ,,,,,,

按你那么说,电能表检定装置都是假的?那里面都有标准表,否则没法对电能表进行检测

网友C:
用稳定的元件,再用更高的标准表来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标准表就是标准表,不之所以称得上“标准”是经过大量论证的,是吹牛实现的,0.02%的标准表一台就是几百 ...

0.01级的进口表50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稳定的元件,再用更高的标准表来校准。

AD参数一般是什么水平?采样率、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1级的进口表50多万

0.05的表价格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吹牛实现的 ,,,,,,

你所看到的标称1%的电表,实际上是要求按照0.5%做的。
校表的时候,供电局要求误差较准到+0.5%。

标准源也不是谁都能做的,较准0.5级的,至少要0.2级。一般用0.1级,0.1级我记得以前都要三四万作用。现在估计比较便宜了。
0.05级的,估计更贵了。价格在那里,并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网友:
沒拆過,估計應該是根據理論,用分立器件,高精度ADC,軟件硬件濾波實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0.05的表价格多少?

这个功率计标称0.05%,实际没法验证,价格3.8万

网友F:
听我做电表同学说,用fluke的标准电阻来校准的,一个电阻20w+吧,巨大的很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我做电表同学说,用fluke的标准电阻来校准的,一个电阻20w+吧,巨大的很那种! ...

可以买更好的源和标准表来校准,我是想问,这种精度的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买更好的源和标准表来校准,我是想问,这种精度的表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具体真没了解,我同学电表公司自己就有校准表的资质!
我看过他们家低端的表,基本上就是合金电阻采用,24bit以上 adc采样,他们公司adc芯片是自己开的!
出厂前每个表都上自动校准设备自动写入校准数据的!全自动操作,每一台都这么干!
我不是做这一行的,只是跟他喝茶吃饭聊天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所看到的标称1%的电表,实际上是要求按照0.5%做的。
校表的时候,供电局要求误差较准到+0.5%。

是的,技术上是可实现的,源都可以做到十万分之一的精度,就是贵些。
问题是用什么方案呢,通用AD做还是专用计量芯片?专用芯片一般没这个精度

网友:
正弦波,实验室环境,多量程的高精度模拟电路,高精度ADC,万分之5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G:
标准电能表主要是功率计量, 不一定要正弦波才测得准。很久以前都是模拟乘法器,现在基本都是AD采样然后DSP处理了

网友H: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电表的,当初张江计量所没少跑。我发现计量所用的校准源是浙江海盐一家的产品,具体名字我给忘记了。后来我们也去那家买了一台校准源,0.1级的好像几万块,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产线,但这里面的精度的具体道道我是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电表的,当初张江计量所没少跑。我发现计量所用的校准源是浙江海盐一家的产品,具体名 ...

涵普 凯普

网友:
理论上用高精度高速的同步ADC可以做到,不带PGA就大小量程的切换,实现全量程的高精度测量。这个精度的基准需要用低温漂的,长期稳定性好的,另外需要每年整机校准的。

另外这东西算法和源也非常重要,有功可以通过RMS算法,也可以使用乘法累加的做法,无功FFT计算校准。

具体我没做过高精度的,纯分析,一言蔽之: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吹牛实现的 ,,,,,,

真不愧是二楼!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具体真没了解,我同学电表公司自己就有校准表的资质!
我看过他们家低端的表,基本上就是合金电阻采用 ...

学习一下,那个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一下,那个公司?

浙江瑞银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标准电能表主要是功率计量, 不一定要正弦波才测得准。很久以前都是模拟乘法器,现在基本都是AD采样然后DSP ...

越不是正弦波越测不准,测频率的算法在电能计量里面非常重要,非正弦波对频率影响大,新的电能计量测量方法里头有很多非正弦波的测试项目

网友:
这种精度的绝对不会吹牛,应该是有回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买更好的源和标准表来校准,我是想问,这种精度的表是怎么实现的

高等级的标准电能表据说是用高级(如八位半)万用表组合成的,然后用通用计算机计算出结果,硬件架构跟普通常见的电能表不是一回事,上面我说的0.02%标准表一套几百万也不是盖的,这种还只不过是企业用,科研单位才会用的上高等级的标准表系统。钱都不能够衡量!

网友B:
标准表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承标准,全世界最高等级的标准表只有一个,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标准表在中国,美国人会答应吗?欧洲人会答应吗?也许你可以更精准,但是被全世界承认的标准有且只有一个,这就是精准和标准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0.05的表价格多少?

少一个零,国产的5万多

网友:
浙江做电表的企业真多。

网友:
精密低温票采样电阻,精密低温票运放,高端ADC,精密低温票基准,比如LT1000,  电流采用磁平衡互感器,莱姆公司的

网友:
其实这个做这个行业的不会觉得有难度的,毕竟这是实验室使用比如温度指标你可以规定在某个范围使用,无需什么高位AD一般12-16bit,一般会分很多很多量程,一般2-3倍一个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表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承标准,全世界最高等级的标准表只有一个,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标准表在中国 ...

标准表一般用于工业生产吧,标准源一般会采用物理原理。电能不清楚怎么实现?温度一般采用水的三相点作为标准。

网友:
功率表的准确度比较容易做到,校准一下就可以。难点在于年稳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