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3D打印外壳图片赏识

楼主(2020-09-22):
设备已经在采购途中,目前的工程师绘制了一些外壳,大家点评一下。 这些设计稿将来都会开源,也争取作为嘉立创EDA的 一键外壳生成的模板。
如果大家有其它样式的外壳,欢迎推荐,我们设计后开源给大家。  绘制各式各样的外壳,再也不愁。

我们有优秀的3D 设计工程师,目前对外壳不是很熟悉,缺乏灵感

螺丝2(1).jpg 螺丝1(1).jpg 翻盖2(1).jpg 翻盖1(1).jpg 插接2(1).jpg 插接1(1).jpg

网友A:
除了前 2 个,其他的怎么感觉都有棱有角的,像亚克力切割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前 2 个,其他的怎么感觉都有棱有角的,像亚克力切割的外壳

3D打印的效果不是这样的。 是纯色。 这里是故意渲染 有层次感的而已。

后面我会发3D打印纯白效果,这个有误导

网友:
那 像图中这样大小的 一般得收费多少

网友:
最好给一些常用的外壳工程文件,方便大家修改

网友B:
有些特征不适合打印,打印的材质还是偏脆,用好材料又不划算
第一张,螺丝孔要用筋连到外壳上。
第二种,转轴太脆弱。
第三种,开槽之间的结构太细了,如果接插件突出来还好,否则容易损坏外壳。

另外尽量避免大面积的薄板,容易变形。最好加筋

网友C:
这个项目有点难度。

收费便宜会亏本,收费贵很多人自己买机器。

前天论坛讨论的一款光固化3D打印机,精度可以打印出实用价值的齿轮,机器才1399元(速度2.5倍,老款不到100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项目有点难度。

收费便宜会亏本,收费贵很多人自己买机器。

我们上的有几种机器,其中一款是HP打尼龙的机型,可以直接用于产品!一台需要百万,还能打彩色的尼龙!

网友:
能打出透明外壳吗

网友E:
最好是有壳体以及配套的PCB设计外框图参考图。。。
这样直接导入,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有壳体以及配套的PCB设计外框图参考图。。。
这样直接导入,太棒了。 ...

这个是嘉立创EDA需要完成的。

网友:
一条龙服务,这条龙是越来越长。赞!赞!赞!!!

网友F:
看到这个效果图,确实不好评论,外观好看那是ID工程师的事

网友G:
转轴用打印的也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轴用打印的也能行吗

据说是可以的。设备到了打一个给大家看看

网友:
工程师需要各种link仿真器,下载器,或者编程器,但是往往量又不大,自己开模不合适,如果能设计一款通用的外壳,带type  c接口,液晶窗口和一个按键,一个下载口就够了,那肯定是一件惠及大众,功德无量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上的有几种机器,其中一款是HP打尼龙的机型,可以直接用于产品!一台需要百万,还能打彩色的尼龙! ...

我肯定不怀疑你们的机器很厉害。

但个人的光固化才1000元,可以打印齿轮!齿轮可是最高级精度要求的部件之一。

这个跟个人自制PCB,与嘉立创生产PCB不同,因为两者质量差距巨大。而且个人制作PCB太折腾。

3D外壳打印,个人1000元的机器,事实上已经达到嘉立创专业机器90%以上的效果与使用范围。

样品外壳其实一般不会要求彩色、也一般不会要求尼龙。因为毕竟只是样品。

嘉立创的3D打样,最后只能在10%要求苛刻的场合才有优势。而这部分要求苛刻的用户,是最难服侍的、无论怎么计算都是亏本的。

当然,smt这么困难,袁生都闯过来了。3D外壳打印,相信嘉立创也能搞成功。

只是,优势不会太明显,对手也很容易抄袭嘉立创的模式,很快克隆出3D外壳业务。而大量的个人客户,也慢慢的会自己购买机器,毕竟1000元的门槛实在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的效果不是这样的。 是纯色。 这里是故意渲染 有层次感的而已。

后面我会发3D打印纯白效果,这个 ...

你误会了,他的意思是除了前两个,其他的风格都太生硬,尖楞利角的,不太像专业的产品外壳,反而像简易的切割亚克力拼装起来的业余手工DIY作品

专业产品的外壳应该是优美而流线的,让人看上去充满爱不释手的美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个效果图,确实不好评论,外观好看那是ID工程师的事

如果只是一个四方盒子将PCB装起来,没有其他要求,比较好实现。

就怕外壳有一定的功能和造型,比如可翻盖、按键手感有一定要求、需要发光字体显示(导光柱)、传感器的固定需要卡住有弹性....

一个熟练都设计人员都要折腾好几天,然后反复打样,反复修改,最后一个月能达到要求都算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嘉立创EDA需要完成的。

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坑。最后可能会发现,这个的工作量可能超越eda本身。

外壳的自动生成,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只是给PCB加一个四四方方的外壳,那没有多少难度。但实际使用的外壳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就以最简单按键为例。不同的按键的行程不同,左右晃动不同,PCB厚度不同,设计外壳的技术人员按常规画出设计图,肯定要打样、修改几次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否则按键肯定会松垮垮或卡死按不下去。

网友:
楼主位设计附送割脉功能,当然,要牛逼的机器才能很好还原出割脉设计,这个倒是体现机能的好案例。

网友:
很有市场,一直用未来工厂,体验也不错,价格也不高,8200树脂也就几十到一两百。嘉立创3D打印出来以后,可以转过来试试,期待颠覆这个行业。
另外在未来工厂,打印便宜,但是表面处理很贵,随便一个壳子喷漆,也要三五百起步。这里能一起搞了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些特征不适合打印,打印的材质还是偏脆,用好材料又不划算
第一张,螺丝孔要用筋连到外壳上。
第二种,转 ...

普通玩具级和开源3d打印材料不行,精度也不行,再怎么加筋也没用。老外工作室用的高精度3d打印机1分钟才能打不到0.3mm,但是可以做到0.01mm精度,可以做一些样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肯定不怀疑你们的机器很厉害。

但个人的光固化才1000元,可以打印齿轮!齿轮可是最高级精度要求的部件 ...

可不可以这样:3D打样,批量开模注塑。收开模费用和日后批量费用。3D打印量大了效率不高,但是可以前期验证外形。

网友:
应该是有市场的,前提是价格可以和淘宝上的比。个人的机子尺寸还是有限制的,大家伙搞不定

网友J:
我们有些量小的产品都是直接打印外壳,外壳表面处理后(如喷橡胶漆等),直接作为产品的正式外壳往外卖,效果非常好,就是强度低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这样:3D打样,批量开模注塑。收开模费用和日后批量费用。3D打印量大了效率不高,但是可以前期验 ...

开简单的塑料模具,都要几万元,谁付这个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坑。最后可能会发现,这个的工作量可能超越eda本身。

外壳的自动生成,没有想象的那 ...

这还是个想法,感觉不容易。
目前还没有找到开发者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开简单的塑料模具,都要几万元,谁付这个费用?

我们没开模前一直是3D打印模具,然后注塑ABS,打印出来的效果比没做处理的塑料效果好多了,小批量试用客户非常满意,完全看不出和开模的区别,不过单价较高,一套外壳少说要1000多,一般试用几十套之后会定型开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还是个想法,感觉不容易。
目前还没有找到开发者

可以先做生成四方盒子,装住PCB,外壳上挖孔。

就像是大家买回来塑料盒子,在上面开孔。按键开孔就算不追求手感。

这个应该还是可以eda实现的。

其它不规则形状、有艺术线条的外观、有特地功能的外壳、高要求的按键手感.....

任何材料都会变形,尤其大面积部件。设计的时候还要考虑材料的变形和装配公差.....

我感觉会难于登天。

建议你找个时间参观一下模具厂。

有经验的设计人员在电脑里画好3D设计图,然后使用cnc在一整块钢材上挖出设计作品。

这时候出来的模具,如果使用电脑方法测量,它是完美的。

但拿去安装到注塑机, 生产出来的东西,会有两个地方有问题:这里有问题、那里也有问题.....

这时候,就要依赖人工打磨模具:观察生产出的产品的缺陷,人工打磨模具修正各种问题,或重新安排出水口等....

人工打磨,其实主要就是修正材料的缺陷。除非电脑设计,已经充分的预计到材料的变形与缺陷,电脑自动修正设计图。

我知道外面的模具公司都做不到全电脑化一步到位,都是依赖后期人工修正打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们没开模前一直是3D打印模具,然后注塑ABS,打印出来的效果比没做处理的塑料效果好多了,小批量试用客 ...

3D打印模具,然后注塑ABS?

你是说使用3D打印注塑的模具?! 还是你表达有误?

网友K:
引用 网友C:
3D打印模具,然后注塑ABS?

你是说使用3D打印注塑的模具?! 还是你表达有误? ...

是的,一套模具能注塑10套外壳,然后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做生成四方盒子,装住PCB,外壳上挖孔。

就像是大家买回来塑料盒子,在上面开孔。按键开孔就算不 ...

阿莫在这么好有经验!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肯定不怀疑你们的机器很厉害。

但个人的光固化才1000元,可以打印齿轮!齿轮可是最高级精度要求的部件 ...

光固化不适合一般人用的,树脂材料有毒。。。而且一般的树脂不耐高温,五六十度就不行了。像嘉立创上的尼龙打印,打出来的齿轮才是真的能长期使用的。个人使用一般就是普通的FDM。不过现在FDM精度和打印出来的成品耐用性都可以了。我之前打印了一个门铃按钮的盒子,到现在有8年了还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光固化不适合一般人用的,树脂材料有毒。。。而且一般的树脂不耐高温,五六十度就不行了。像嘉立创上的尼 ...

我们还上了一台彩色尼龙打印,可能想像创意空间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是的,一套模具能注塑10套外壳,然后就报废了

厉害!

你们是自己的机器,使用什么机器打印?使用什么材料?注塑时是使用真正的ABS或是特殊材料?

能注塑出10套作为验证,大幅降低模具的开发费用和周期啊。

基本验证好,修正各种问题,然后直接出图做真正的模具,就很顺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光固化不适合一般人用的,树脂材料有毒。。。而且一般的树脂不耐高温,五六十度就不行了。像嘉立创上的尼 ...

光固化需要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并且不要让紫外线灯照到人。

个人使用的时候建议搬到阳台,反正是WiF联网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还上了一台彩色尼龙打印,可能想像创意空间更大!

我以前注塑产品,是ABS里面混合一点尼龙成分,增加产品强度和耐高温。我记得尼龙成分好像不到10%。当时我问能否增加尼龙的含量,回复说会导致注塑的成品率降低。

估计你的材料也应该不是纯尼龙。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厉害!

你们是自己的机器,使用什么机器打印?使用什么材料?注塑时是使用真正的ABS或是特殊材料?

一直找的深圳的外协,什么机器打印的不清楚, ABS是普通的ABS,我们直接拿去做跌落和防护认证,都没问题,一般产品模具还没出来,各种认证已经齐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固化需要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并且不要让紫外线灯照到人。

个人使用的时候建议搬到阳台,反正是WiF联网 ...

不光是这个,我用了一次,实际闻味道不超过1小时,萎了一个多星期,感觉那里麻麻的。。。之后就不敢弄了,3000多买的机器丢杂物堆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直找的深圳的外协,什么机器打印的不清楚, ABS是普通的ABS,我们直接拿去做跌落和防护认证,都没问题 ...

你这个是不是找的做手板的啊?他们是用3D打印出模型,再用石膏之类的东西翻模,再注塑的吧,不是直接打印模具吧。。。ABS熔点230多度,一般打印材料受不了啊

网友:
支持这个搞起来太给力了,一些简单外壳给客户演示一类的都能用上,期待越来越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们上的有几种机器,其中一款是HP打尼龙的机型,可以直接用于产品!一台需要百万,还能打彩色的尼龙! ...

这个打印出来的强度能接近开模的吗?很多人有小批量壳体需求,但又达不到开模的程度。要是价格不过于离谱,那能解决很多人的痛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这个打印出来的强度能接近开模的吗?很多人有小批量壳体需求,但又达不到开模的程度。要是价格不过于离谱 ...

Hp打印出来强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尼龙料,只是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的效果不是这样的。 是纯色。 这里是故意渲染 有层次感的而已。

后面我会发3D打印纯白效果,这个 ...

你都没看懂人家的意思就回答了。。。。

网友N:
什麼時候會有cnc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打印出来强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尼龙料,只是成本高

这个问题需要时间验证。

很多材料新的时候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会在日光、空气中缓慢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什麼時候會有cnc加工中心

CNC加工中心对外的价格绝对不会便宜。

你当地路边就很多加工中心店,都是个体经营,有钱赚就帮你干活。你去问一下,一块铝挖出一个外壳20*20*5cm的外壳,低于5000元算是很便宜。

还要表面氧化处理、激光刻字.....

网友:
有些价值大的设备,就直接用3D打印的外壳,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普通玩具级和开源3d打印材料不行,精度也不行,再怎么加筋也没用。老外工作室用的高精度3d打印机1分钟才 ...

3d打印还可以的。
做VR的时候,我们累计打印了30多万rmb的各种东西。。。都够买国产工业3d打印设备了。从一开始3元1g,到后面1.3元1g。再后面就不怎么用了。
做一些治具,原理样机,甚至第一次在ChinaJoy上用的样机都是3d打印的。设计的时候得考虑额外加厚、加筋。要打磨喷漆做外观,喷黑漆之后抗阳光老化好多了。
3D打印比注塑性能的确差多了,但比CNC ABS的手板反而更结实一点,因为设计加强结构更灵活,最关键的是又便宜又快。

网友:
3d打印 ->翻模-> 注塑10套左右的样品->正式开模    这条路子 可行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们没开模前一直是3D打印模具,然后注塑ABS,打印出来的效果比没做处理的塑料效果好多了,小批量试用客 ...

ABS注塑压力500~1000个大气压,我很好奇除了金属,有3D打印件能在200多度下承受500bar的压力?

据我所知,模具行业是可以做铝模试样的,一套模具可以出几百个,成本比钢模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坑。最后可能会发现,这个的工作量可能超越eda本身。

外壳的自动生成,没有想象的那 ...

我最近的2个产品的按钮,就是这样的,
后期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整。(生产/装配,改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直找的深圳的外协,什么机器打印的不清楚, ABS是普通的ABS,我们直接拿去做跌落和防护认证,都没问题 ...

ABS注塑温度200多度,3D打印用什么材料?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是不是找的做手板的啊?他们是用3D打印出模型,再用石膏之类的东西翻模,再注塑的吧,不是直接打印 ...

感觉你是对的,具体中间怎么弄的还真不清楚,都是外协做的,以前是尼龙3D打印的,外观比较粗糙,颗粒感比较重,去年开始推荐的这种工艺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我们有些量小的产品都是直接打印外壳,外壳表面处理后(如喷橡胶漆等),直接作为产品的正式外壳往外卖,效 ...

请教下,橡胶漆是否环保,易褪色掉色吗?

网友:
支持支持。该学学 sw 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P:
请教下,橡胶漆是否环保,易褪色掉色吗?

环保不环保还得看供应商能提供的选择。
我感觉不容易掉色,质感,手感很好。

网友:
询问下:
提供样品,打样,支持?必须提供图纸吗?
会做些外观处理?比如样机外壳,外观有要求,还是单纯是打印结构?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环保不环保还得看供应商能提供的选择。
我感觉不容易掉色,质感,手感很好。 ...

感谢,可否推荐一家供应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感觉你是对的,具体中间怎么弄的还真不清楚,都是外协做的,以前是尼龙3D打印的,外观比较粗糙,颗粒感比 ...

能打听一下细节?我对你这个有点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可否推荐一家供应商?

我们一般使用:云工厂、未来工厂。
PS:我是搞电的,没亲自操作过。都是由机械工程师负责的。所以细节你自己把关。

网友:
引用 网友O:
ABS注塑压力500~1000个大气压,我很好奇除了金属,有3D打印件能在200多度下承受500bar的压力?

据我所知 ...

以前的供应商是先打印,然后做硅胶膜,然后再用双组分的(类似ab胶)的树脂翻模。强度和韧性明显大于直接打印,接近注塑了,尺寸精度会降低。

网友:
能不能做个AWTRIX PRO的外壳,带两个喇叭孔的,小白不会做3D,官网只有一个喇叭孔。。。

网友Q:
嘉立创能否推荐PCB的尺寸规格(黄金比例或其他),就象A4,A3,A2....纸一样,以后的衍生品,机壳、包装按规格,集装箱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打听一下细节?我对你这个有点兴趣。

材料如图,找我们这边技术确认了一下,确实是ABS,不是类ABS,具体工艺不太了解,感觉和坛友们猜测的类似,链接私信你吧

网友:
好漂亮啊,可惜我不会画图。不知学习下难不难,将来能否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Q:
嘉立创能否推荐PCB的尺寸规格(黄金比例或其他),就象A4,A3,A2....纸一样,以后的衍生品,机壳、包装按规 ...

ipc的刚性印制板设计标准里面有推荐的印制板尺寸系列,可以参考下。

网友:
非常需要,自己的精度太差,好的又买不起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这个项目有点难度。

收费便宜会亏本,收费贵很多人自己买机器。

袁总的商业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我曾经开过800元一张的钢网,在袁总这边才几十块钱就开好了。

网友:
亚克力的漂亮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袁总的商业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我曾经开过800元一张的钢网,在袁总这边才几十块钱就开好了。 ...

PCB、smt、钢网,普通个人根本不可能玩得转,属于重设备、重资金投入行业。

嘉立创是专业玩家,加上袁生无与伦比的实干精神和头脑, 在同行中脱颖而出。

但3D打印情况完全不同,个人投资1399元,打印精度可以跟嘉立创的媲美。

其他同行也会厮杀。

网友:
现在我找的供应商,3D打印2块钱一克,交货及时,一次打印也就几百块钱,精度也很好。
JLC优势在哪里呢?拼价格吗?拼时效吗?
JLCEDA带3D设计?远没有proe 好用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我肯定不怀疑你们的机器很厉害。

但个人的光固化才1000元,可以打印齿轮!齿轮可是最高级精度要求的部件 ...

个人1000元的机器,还真没兴趣。交给别人帮你干这事多好。为啥要自己干?

如果家里使用,家里有很好的工作间,打印跟小孩玩,这东西是否环保?有没有气味?有没有毒?

模具厂都不愿意买这个东西,麻烦,开模前都是拿到外面去做手板的。

还有这个跟买家庭喷墨打印机不一样。老师提前布置了打印作业,公司打印了,忘了拿回来。老师当晚11点布置打印的作业,第二天就要交,外出打印来不及。

网友:
希望袁总,这边立即开展,依托几十万的客户资源,把质量价格做到极致。把淘宝、线下的二手贩子挤死。

网友S:
期待一键生成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期待一键生成外壳

这个不要期望过高。

就按键都难于登天。上面已经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个人1000元的机器,还真没兴趣。交给别人帮你干这事多好。为啥要自己干?

如果家里使用,家里有很好的工 ...

富豪出门开法拉利,怎么可能骑共享单车。

难道共享单车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网友:
也准备入手光固化了,看了坛里的效果,非常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项目有点难度。

收费便宜会亏本,收费贵很多人自己买机器。

买这种机器的毕间少数,不是1000多元钱的问题,买了一年用不了几次反而一个负担,而且还要考虑通用环境的问题,设备经常不用又涉及到老化维修的问题,嘉立创这个项目的本身也没有想着赚钱,不亏就算完成了任务目标的心态,还有我们上了三台HP高端机,批的是尼龙条,能实现小批量应用,而且还上了一台彩色的打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这种机器的毕间少数,不是1000多元钱的问题,买了一年用不了几次反而一个负担,而且还要考虑通用环境的 ...

机器买了吗?

如果买了,我就不说扫兴的话,祝你们顺利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器买了吗?

如果买了,我就不说扫兴的话,祝你们顺利 :)

嘉立创将以新的品牌切入到机械行业,大家讨论发表不同的观点,不能说观点不同就扫兴,只是对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昨天以经下订单给设备供货商了!

网友:
支持,毕竟有些人不想折腾,能打你尼龙可用于小批量。

网友:
很多人不会机械,自己diy个,自动生成外壳能凑合凑合比裸奔强,想想收到货就是smt好的板子和外壳,补上几个元件就是基本的“产品“了。能满足不是不会cad用户需求。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将以新的品牌切入到机械行业,大家讨论发表不同的观点,不能说观点不同就扫兴,只是对一件事情的不 ...

像76楼兄弟说的那样,袁总加油,把质量价格做到极致,到时就和现在的PCB和SMT一样了,不是专业搞这个的谁会买台3D打印机放家里自己倒腾!

网友L:
引用 网友T:
像76楼兄弟说的那样,袁总加油,把质量价格做到极致,到时就和现在的PCB和SMT一样了,不是专业搞这个的谁 ...

我觉得3D打印机在家方便很多的,一千块的机器,3小时可以看到样品,随时修改再试。工厂打印的优势是精度高,可以做尼龙产品。我一般是自己在家打印试好模了,再把文件发工厂打印。不过工厂价格确实希望做到极致。现在这个市场应该还可以的,刚看了下常用的那家光固化打印居然爆仓不接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3D打印机在家方便很多的,一千块的机器,3小时可以看到样品,随时修改再试。工厂打印的优势是精度 ...

经常搞这个那自己弄台3D打印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