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平台的上位机,应该用QT还是C# ?

楼主(2020-09-22):
需要跟下位机进行网口通信。

网友:
QT吧,各种平台都可以

网友:
web方式呢

网友:
WEB不错只要有浏览器就可以

网友:
golang web确实不错,不过想对C#来说,难度更大。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日后可以考虑。
但是web可以调用系统串口,hid,usb等设备吗?

网友:
那要看你怎么跨平台了,如果跨到了嵌入式,那就q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日后可以考虑。
但是web可以调用系统串口,hid,usb等设备吗? ...

可以访问,了解一下electron和nwjs

网友:
为啥不选JAVA

网友:
自用/不卖钱我选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