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入坑Photon mono光固化3D打印机,创办此开源分论坛

楼主(2020-09-22):
有古大师(gzhuli)和我担任版主。

我是新手,带着大家一起折腾。

古大师是高手,可以指导我们。

刚才2399-1000=1399下单了一台Photon mono。

这个星期应该可以收到。

网友:
1400超值啊,打个4-5次就回本了

网友:
耗材好搞吗 贵吗

网友:
价格那么低了啊,以前加热喷丝的那种,好像花了7k多一台

网友A:
打印尺寸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尺寸有多大?

.

网友B:
价格不错,一直等着莫大入坑测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错,一直等着莫大入坑测评呢

我还不会画3D图。开始只能打印别人的图库。

不过我基础好,学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网友C:
材料比较容易买到,就是稍稍有点贵,而且有些材料特别脆!!打印后还得用酒精洗!用紫外灯再照一遍,模型会更脆!!!
还有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光固化出来的东西能够给孩子玩吗???

网友:
机器价格见底,这个就看耗材玩不玩得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比较容易买到,就是稍稍有点贵,而且有些材料特别脆!!打印后还得用酒精洗!用紫外灯再照一遍,模型会 ...

固化好之后,就安全了。

网友A:
130*165看起来还好,比我闲鱼淘的fdm岩3d(120*120*120)尺寸更实用,机子也不贵

要是耗材价格合适的话,只要有地方摆,就可以忽悠老板再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165看起来还好,比我闲鱼淘的fdm岩3d(120*120*120)尺寸更实用,机子也不贵

要是耗材价格合适的话, ...

fdm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它打印出来的东西精度不会很高。需要公差配合的东西,肯定做不到。

如果只能买一台,肯定是光固化。

当然2台一起买更好。

网友:
一直留意光固化,也是对画图一窍不通的人。。。似乎未来10年内个人小型化3D打印的最好技术

网友D: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大,开了涡轮排风还受不了

网友:
做异形件非常好

网友:
哇,这价格也太爽了吧,等我有空了一定搞一台

网友:
早就入手了一台FDM了,当初是差不多3K,FDM耗材够便宜,用来打早玩意的外壳还可以,当然精度就算了。
建模特意学一下,简单的也能弄一下。

另外,强烈推荐 https://www.thingiverse.com/ ,只有想到的,基本会有,不需要自已建模,完全免费下载。
有3D打印机的人不可以不知这网站,没有3D打印机的人,看了这网站也会入坑。

网友:
看着性价比很高,坐等测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固化好之后,就安全了。

就算固化好之后放几个月,靠近鼻子还是能闻到耗材那个味道的,万一小孩摸完不洗手拿吃的,还是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大,开了涡轮排风还受不了

放阳台。

网友:
价格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固化好之后放几个月,靠近鼻子还是能闻到耗材那个味道的,万一小孩摸完不洗手拿吃的,还是不放心。 ...

表面喷一层固化油?

网友F:
擦 这个价格明显是牙科的利器嘛

网友:
搞得我也想买一台了, 外发3d打印1块钱一克,还要50块起做

网友:
跟风买了一个,准备放在工作室的厨房,回家的时候启动打印,打开油烟机,有味道也不怕

网友:
看来国庆在家可以学习一下sw了

网友G:
打印出来能达到产品级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算固化好之后放几个月,靠近鼻子还是能闻到耗材那个味道的,万一小孩摸完不洗手拿吃的,还是不放心。 ...

是的, 那股味用紫外灯晒久点会少很多,所以我老是觉得应该内部有些没能固化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那股味用紫外灯晒久点会少很多,所以我老是觉得应该内部有些没能固化到 ...

直接晒太阳会好一点。

网友H:
哇 成立3d打印了啊,一直在用fdm打印小航模玩,第一张图右侧的就是3d打印的赛斯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哇 成立3d打印了啊,一直在用fdm打印小航模玩,第一张图右侧的就是3d打印的赛斯纳 ...

厉害了!打印的部分是机翼么,气动性能有没有影响?重量会不会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印出来能达到产品级别吗,

看你如何定义“产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打印的部分是机翼么,气动性能有没有影响?重量会不会太重

除了前起落架,其余都是打印的。气动性能挺好,重量还是比epo的沉,但是翼展大 加上有襟翼,起飞还是非常轻松,飞航线1/3油都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除了前起落架,其余都是打印的。气动性能挺好,重量还是比epo的沉,但是翼展大 加上有襟翼,起飞还是非常 ...

可以啊,打印的都能飞。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哇 成立3d打印了啊,一直在用fdm打印小航模玩,第一张图右侧的就是3d打印的赛斯纳 ...

不错啊!这个机子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DIY的啊?
飞机的3D模型是自己画的还是网上找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不错啊!这个机子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DIY的啊?
飞机的3D模型是自己画的还是网上找的啊?

模型在3dprintlab买的,当然也可以在假货宝上买盗版的。官方设计还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前轮就是买的铝合金前起落架,经过我修改后的配件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啊,打印的都能飞。

很好飞,手感不比FMS的Ranger差。

网友:
已购买,,一起玩~

网友L:
关于,表面处理。我想弄一套玩“高达”的喷涂装备
加工完成了,喷下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模型在3dprintlab买的,当然也可以在假货宝上买盗版的。官方设计还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前轮就是买的 ...

不需要购买的,看我18楼推荐.免费的大把

网友:
之前是光固化从业者,现在没做了.

光固化的优点是精度高(由屏幕决定, 大家理解成投影仪就是了,2K投影仪和380P投影仪同样投影面积,边缘就会有明显差距),
光固化还可以用各种韧性,质感的材料.打印的东西质感更像(首版,手板打样)

缺点是光固化材料比较贵,1kg(大概150-300块钱),
失败导致的浪费比之前FDM要高得多, 有些人可能1kg都浪费了都还没打印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相对而言而FDM一卷材料也就60块钱,就算失败了它乱吐丝一晚上也不要多少钱.

其次就是屏幕比较贵,这个屏幕比较脆弱的,有时候漏液,不小心压到就可能会碎裂. 换一下又200-300.

基本上低于四五万的3D打印机都经常会失败,当然工业级的过10万20万一台的我就不知道了.
比如批次耗材有问题,模型有问题啦,支撑添加有问题啦,打着打着模型掉了移位了啦,停电啦.
(除非你固定只打个结构东西., 比如有个客户,整了一百多台FDM机器, 就打月球灯,这种,完全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擦 这个价格明显是牙科的利器嘛

牙科材料比较高级。只看部分模型是很难看出精度,主要整体看光的均匀程度

网友:
又有好玩的玩具了

网友:
我1月份花了2000多买的,浪费了将近一瓶的树脂,才逐渐了解了打印参数设置.

网友:
这个好玩,估计以后人手一台,跟喷墨打印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关于,表面处理。我想弄一套玩“高达”的喷涂装备
加工完成了,喷下颜色。

建议
刚刚开始可以考虑手涂 买点手涂水性漆然后配合消光会比较简单一点
喷涂的话刚刚开始会这东西要买那个东西要买的 到最后估计不比打印机便宜 折腾起来太麻烦了
看你买清单里面好像还少了气泵

网友(2020-10-23):
很早就关注这款,使用场所有限制,需要有良好的通风,遂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