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photon mono的部件寿命都不长,估计使用成本主要不是耗材

楼主(2020-09-22):
商家告诉我的数据:

2k屏和UV灯,质保3个月。

2k屏 预计使用时间是3-6个月。

UV灯预计使用时间是6-12个月 。

离型膜大概1万层使用寿命。

网友:
这个视频里也提到了,Z轴移动的板可能也有磨损(不过感觉可以再找平解决,只是不知道再找平的成本是不是比买一个新的还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5111518000838081258

网友:
毕竟是紫外线在照。。屏幕也不是天生干这个的。。

网友A:
光固化屏幕很多用的夏普的手机屏,去掉背光用紫外照,肯定老化得快的。不过那屏便宜,百来块一个,坏了换就是。
随便搜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固化屏幕很多用的夏普的手机屏,去掉背光用紫外照,肯定老化得快的。不过那屏便宜,百来块一个,坏了换就 ...

mono 是黑白屏,据说寿命比彩屏要长很多。

网友:
我感觉离型膜才是大耗材, 各种刮,各种脏,各种拉,很快就想换一张,而且死贵死贵的!

网友:
哦,还有,酒精也是个大耗材~~~~~

网友B:
看了视频。光固化。真的不好用

自己建模。外发加工吧。  对于孩子来说买 fdm的机器也比光固化好。   妇科圣手 说的建议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光固化。真的不好用

自己建模。外发加工吧。  对于孩子来说买 fdm的机器也比光固化好。   妇科 ...

两种机器都需要有。

给孩子玩,并不一定要孩子自己操作。小孩自己画图,大人操作打印也没有问题的。

启发小孩智力的齿轮部件必不可少。只有光固化才能做到这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光固化。真的不好用

自己建模。外发加工吧。  对于孩子来说买 fdm的机器也比光固化好。   妇科 ...

对头,还是等嘉立创的3D打印业务上线吧,那么多东西都是耗材,操作使用那么复杂,还有毒,这玩意真不是个人玩的,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机器都需要有。

给孩子玩,并不一定要孩子自己操作。小孩自己画图,大人操作打印也没有问题的。

也不一定,小孩开发智力一般不会用到0.3模数这么精密的齿轮吧,做模型的话去到0.5模数淘宝已经有很多现成的小齿轮卖了,1模数的FDM已经能很好地打出来了。

网友:
这是连续开的寿命吧,你如果一周采用一次,一次半小时那又咋算

网友:
推荐淘宝 打印。    我前前后后买了3台机器。   生产都是外发的。自己打印不合算的

jlc 打印 12月能接单吗?

网友C:
主要是屏幕和膜.
膜除非你把他当处女侍候,不然很容易就洗花了.花了就影响UV光,
屏幕一般是不小心压坏或者漏树脂进去.

UV灯的话因为不是一直亮着的,所以散热做好的话寿命不用担心.

网友D(2020-11-05):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屏幕和膜.
膜除非你把他当处女侍候,不然很容易就洗花了.花了就影响UV光,
屏幕一般是不小心压坏或者漏 ...

屏幕好像不压不漏也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好像不压不漏也容易坏的

好像300元一块?也不算贵。

这屏幕发出的是紫外线,寿命肯定很短,这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300元一块?也不算贵。

这屏幕发出的是紫外线,寿命肯定很短,这是必然的。 ...

有个机器狗的论文,看起来比较有得搞,我搬到资源汇总了。因为这两个月没时间,之前我就进网盘看了下,没空玩。 莫大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这个帖子我也搬一下吧
solo8 机器狗,研究论文PDF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8ku6Ajb00TFWHAWN1lDA 提取码:7ds0

机器狗3D打印设计STL文件以及开源代码下载 ,请到https://github.com/open-dynamic-robot-initi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