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 串口有简单的转换成3.3V或5.0V的芯片?

楼主(2020-09-22):
用三极管是反相,不是同相,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A:
有种三极管叫pnp

网友:
1t45

网友B:
用2通道的电平转换芯片,不过输出是Open-Drain,有速度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通道的电平转换芯片,不过输出是Open-Drain,有速度上限

想找2 通道的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三极管叫pnp

非常感谢 ,的确很好,有没有双通道芯片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找2 通道的没有找到。

安森美:NC7WZ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森美:NC7WZ07

有没有一个通道发,一个通道收的。谢谢

网友:
速度不高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三极管的三种基本放大器组态只有共射才是反相。

网友:
1.8v侧rx串个电阻完事,tx要用mos做电平转换。上拉电阻注意芯片驱动能力,电流小电阻要大,以防拉不动。115200是没问题的,230400貌似也能用,再高目测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司杭州瑞盟 MS4553  2CH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1.8-5.5V 推荐给你

编辑原因:添加规格书 ...

非常感谢,这个好用。你有这这家销售电话或淘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好用。你有这这家销售电话或淘宝

TXB0102DCUR
你用的是4G卡跟stm32通讯吧?

网友:
楼上的正解,用的0104,两路串口

网友E:
74LVC1T45 可以用这个,单通道的,小封装,用2个。可以设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74LVC1T45 可以用这个,单通道的,小封装,用2个。可以设置方向。

谢谢!!!!这个芯片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B0102DCUR
你用的是4G卡跟stm32通讯吧?

OK,现在用三极管临时实现,用芯片感觉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