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覆铜把先覆铜的地方覆盖了,请教策略

楼主(2020-09-22):
AD16大面积覆铜GND时,覆铜把先覆铜的地方覆盖了,AD9没有这个问题。请教解决办法

网友:
什么叫覆铜把先覆铜的地方覆盖了?
着实没看懂
楼主最好有个图示说明
不然很难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A:
最有用的能不能在敷好铜皮上开窗,有的时候板子稳定了,稍修改下不想整个重新拆了铜层重新搞,何况还有很多人工添加的过孔什么的。

网友B:
楼主碰到的可能是覆铜优先级的问题,把先覆铜的优先级置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有用的能不能在敷好铜皮上开窗,有的时候板子稳定了,稍修改下不想整个重新拆了铜层重新搞,何况还有很多 ...

你说的是不是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polygon pour cutout

Polygon Pour Cutout 是指铺铜前画出这样的一个地方告诉这地方不用铺铜,其实仅仅就铺铜而言和KEEPOUT层是一个意思,不是在现在已经铺好铜的情况下做挖空工作,不信你挖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碰到的可能是覆铜优先级的问题,把先覆铜的优先级置高就可以了。

谢谢。AD16 TOOLS/ploygon pours/ploy manager,设置优先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