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在使用的时候,将photon mono搬到阳台

楼主(2020-09-23):
商家说:光固化需要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并且不要让紫外线灯照到人。

我准备使用的时候搬到阳台,反正是WiF联网打印。打印完再搬回家里。

大家是怎样放的?

网友:
我是放到窗户边然后用风吹出去的,光固化的味道不是很大

网友A:
想多了,木有WiFi,切片文件保存到U盘再插到机器上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木有WiFi,切片文件保存到U盘再插到机器上打印。

我靠,看错了。

网友:
我建议就直接做一个钣金盖子加排风扇装在机器上方,搬来搬去,趴地上工作有点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看错了。

这个WiFi也只是“远程控制”,看看打印完了没,切片打印还是要靠U盘。

我倒有一台真的可以用WiFi上传切片文件的机器,里面跑的是ARM Linux系统,开机要几分钟……

网友B:
加个树莓派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个树莓派就行了

不行的,Photon是USB Host,不是USB Device,树莓派也控制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Photon是USB Host,不是USB Device,树莓派也控制不了。

做一个电子开关切换的小板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电子开关切换的小板应该就行了吧

我没搞明白你说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搞明白你说的啥。

如图所示~

网友A:
那你也要去机器前面操作的呀,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也要去机器前面操作的呀,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app可以设置啊

网友C:
搬到阳台打印要做好遮光,虽然厂家说Mono的罩子可以抵御99%的紫外线,但树脂耗材还是经不起长时间照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搬到阳台打印要做好遮光,虽然厂家说Mono的罩子可以抵御99%的紫外线,但树脂耗材还是经不起长时间照射。 ...

用不完的树脂是要倒回瓶子里储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搞明白你说的啥。

我有点明白点了, 继电器切换 在 树莓派和3D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