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pLink连接STM32,DapLink上的NRST引脚什么作用的呢?

楼主(2020-09-23):
淘宝看到daplink还带着串口,觉得一物两用挺方便的,就买了个用下。

平时用jlinkob(TMS,TCK,GND,RST)时候都是习惯下载器连着USB和板子,要用时候给板子外接电源,不用时候拔掉电源,但是下载器肯定不会拔掉的。

但是这daplink就不行,必须板子先上电,然后daplink连接电脑usb。

如果板子没电时,daplink连接着板子,然后连接电脑USB,就会进入维护模式,在电脑出现个维护模式的U盘(正常时候U盘名是daplink),串口跟DAPLINK设备不会出现。

于是将SWD几个引脚逐一拔掉试,原来是DAPLINK上的NRST导致它自己上电时候进入维护模式,断开这个引脚就没问题了。

下载器的固件这么设定,很不方便,得每次板子先上电再下载器插USB,不知做这个固件的卖家什么意图。

网友A:
这家的下载器做的有些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的下载器做的有些问题的。。

其他问题暂时没发现,但是这RST引脚让我非常不方便,很搞笑的设计意图

----------------------------
为了避免总是进入维护模式导致来回拔插USB,只好在DAPLINK的RST引脚串联一个二极管。
下载器本来就是给别的芯片下载的,完全没必要整天想着怎么迅速一上电就给自身更新固件,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