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笔记本,看京东预售P15V 怎么样?谢谢

楼主(2020-09-23):
原来用的 x240 给摔了, 屏幕出现好多竖条,所以想换台笔记本。

一直想买P53来着, i5 15.6英寸设计师移动图形工作站  i5-9400H 8G 256GSSD T1000独显的才  8000元  多,而英特尔酷睿i7 15.6英寸设计师移动图形工作站(i7-9750H 16G 256GSSD+1T 4G独显就到  15000元了,感觉CPU升级了就差别那么大呢,快差一倍了, 一直再犹豫,不知道买哪个?

现在在京东上看 ThinkPad P15v 2020款(02CD)(英特尔酷睿i7 15.6英寸设计师游戏图站笔记本i7-10750H 16G 512GSSD P620 4)预售价格才 8499, 更不知道选哪款了?

大家怎么看? 谢谢啊

网友:
红点驱动貌似有点问题
偶尔不能使用
另外如果看视频或者画PCB时候风扇转速提高

网友:
另外我是7999买的,可以去联想网站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屏幕亮度低
有轻微泛黄

楼主:
一直有些疑惑, 就CPU从i5 升到i7 ,内存增加了8 G, 就差了将近一倍的价钱 ,为什么那

网友:
联想2020年的锐龙版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你要是光看配置的话就买神船的吧,
感觉笔记本还要看耐用度,稳定度,屏幕色彩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有些疑惑, 就CPU从i5 升到i7 ,内存增加了8 G, 就差了将近一倍的价钱 ,为什么那 ...

配置看错了吧,升级的应该不只是这些,不然这定价傻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光看配置的话就买神船的吧,
感觉笔记本还要看耐用度,稳定度,屏幕色彩之类的。 ...

不能光看配置啊  ,还得稳定啊 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有些疑惑, 就CPU从i5 升到i7 ,内存增加了8 G, 就差了将近一倍的价钱 ,为什么那 ...

有时候就是溢价那么多,不明白,比如x1c,8G和16G,价格就差了好远

网友:
今天还发现P15V漏光
联系售后
售后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思考之后告诉我这个属于正常

网友:
看了下,自己用P53,感觉USB接口有点少,而且松。建议P15V看上去不错。

网友B:
我买了DELL G5   15.6寸

i7-10750H 16G 512GSSD  RX2060 6G显存

7999  跑分42W多    快倒是快,太重,放家里当台式机用

网友:
P620 就是个渣渣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DELL G5   15.6寸

i7-10750H 16G 512GSSD  RX2060 6G显存

7999吧?

网友C:
3.35kg 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5kg 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加上电源,更重,,这种电源都和砖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电源,更重,,这种电源都和砖头一样

你这个游戏本用的怎么样,比如画图

网友:
买美版x1 extreme.  1.7KG 左右,散热应该会比p15v好。我用的1代,正想升级到第3代或p15.

网友:
话说这个这么便宜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