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mWin的问题

楼主(2020-09-23):
按钮上叠加了一个文本控件,用于实时显示数据,但是触摸该区域时按钮不会被触发,该怎么解决,或者有其他方式实时显示的也行。

网友A:
TEXT控件本身也能对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起效的,你把对应的TEXT控件回调和按钮调用同一个功能函数试试

或者

按钮的三行文本只有一行是变动的话,另外两行可以做到贴图上,然后直接更新按钮的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T控件本身也能对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起效的,你把对应的TEXT控件回调和按钮调用同一个功能函数试 ...

感谢,TEXT控件原来也支持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T控件本身也能对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起效的,你把对应的TEXT控件回调和按钮调用同一个功能函数试 ...

你好,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TM32F429+SDRAM驱动7寸的一个屏,显示稍微有些抖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静态显示的时候没有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TM32F429+SDRAM驱动7寸的一个屏,显示稍微有些抖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静 ...

如果不是硬件或者时钟的问题,看看是不是emwin的操作导致sdram读写带宽不足

如果是16位的sdram配置,试试将ltdc和dma2d都设置为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硬件或者时钟的问题,看看是不是emwin的操作导致sdram读写带宽不足

如果是16位的sdram配置,试 ...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硬件或者时钟的问题,看看是不是emwin的操作导致sdram读写带宽不足

如果是16位的sdram配置,试 ...

按照你说的,改成16位,也是会有抖动,但是调高LTDC的时钟频率就没事了。原来RGB888模式下调高时钟频率(30M)会花屏,现在RGB565模式比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改成16位,也是会有抖动,但是调高LTDC的时钟频率就没事了。原来RGB888模式下调高时钟频率( ...

是的,性能就这样

网友B:
按钮上,也可以直接显示字的,本身按钮控件就支持显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上,也可以直接显示字的,本身按钮控件就支持显字

但是显示在不同位置,多行文字,好像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显示在不同位置,多行文字,好像不行吧

可以,利用好\r\n和空格,可以在左上角和右下角显示两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好\r\n和空格,可以在左上角和右下角显示两组字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