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通OBD开发的坛友?

楼主(2020-09-23):
如果违反了论坛相关规定,麻烦管理直接帮忙删除!

之前找了一些方案公司,感觉都不是很专业,很多方案公司现在都主做生活周边的消费电子产品开发,并未涉及汽车想着的OBD开发。

所以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目前想做的是一款叫做ELM327的OBD检测设备,已经存在很多年的一款经典产品,已经有人开放了源代码,甚至PCB文件:http://www.obddiag.net/allpro.html

我的想法是更换主控芯片,或者把主控集成到蓝牙或者wifi芯片里面,尽可能的压缩硬件成本,使之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网友:
有STM32版本的,假货宝就有

网友A:
“尽可能的压缩硬件成本,使之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这是要自我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的压缩硬件成本,使之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这是要自我革命?

我解释一下,这是一款OBD入门产品,很多公司做这款产品并不是为了赚钱,仅仅是为了引流。

网友:
目前大伙比较兴起4G+OBD 也就是后台云诊断,如果把功能阉割,只针对某个车型或者小数的车型,可以压缩硬件。你要全包全揽诊断大量的车型,硬件上基本不可能减少得太多

网友B:
更换主IC还好,但是要集成蓝牙或者WIFI就比较难了
带蓝牙WIFI又要带CAN的  难找  或者是成本高
加模块吧 全部搞透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主IC还好,但是要集成蓝牙或者WIFI就比较难了
带蓝牙WIFI又要带CAN的  难找  或者是成本高
加模块吧 全 ...

CAN应该是在3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主IC还好,但是要集成蓝牙或者WIFI就比较难了
带蓝牙WIFI又要带CAN的  难找  或者是成本高
加模块吧 全 ...

按楼主的需求,ESP32的功能可能满足

网友:
楼主是想做个无线的,就不用接电脑了

网友:
有基于stm32的吗?

网友C:
你是要用327这个料,还是要用主芯片模拟327的功能?

网友D:
OBD的相关应用我做了近10年,你的需求目前没有方案可以实现,ELM327已经是最优方案,更加优秀的方案是元征和道通的自家芯片+mcu+蓝牙模块,但是他们的优点并不是成本低,而是支持的车型全,所有obd的引脚和协议都可能切换(canfd,doip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OBD的相关应用我做了近10年,你的需求目前没有方案可以实现,ELM327已经是最优方案,更加优秀的方案是元征 ...

把主控集成到通讯模块我不太清楚有没有方案能做到,但是用其他主控替代已经有人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用327这个料,还是要用主芯片模拟327的功能?

能实现327的功能就行

网友:
elm327最便宜的哪个版本用的就是集成在一起的方案,算上外壳成本10块钱上下,还能怎么便宜

网友:
典型的没有市场调研,一拍脑袋张嘴就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主控集成到通讯模块我不太清楚有没有方案能做到,但是用其他主控替代已经有人做了 ...

做到其他主控不难,但是说要做得比elm327要好,不太容易,而且主控如果要成本更低,只能用国产的芯片了。
集成到通迅模块难度也不小,因为一般的蓝牙或者wifi芯片都不带can控制器的,外挂成本也不低。
而且像J1850协议解码会占用MCU,会影响到蓝牙的通信wifi的通信

这么一考虑,感觉越搞越复杂,要做稳定要花比较大的力气,最主要搞出来后你会发现,成本可能还不如ELM327+蓝牙方案。

唯一的好处是,通迅协议上稍微灵活点,遇到不支持的协议可以折腾下,ELM327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MM32L073带CAN和B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到其他主控不难,但是说要做得比elm327要好,不太容易,而且主控如果要成本更低,只能用国产的芯片了。 ...

如果集成主控到通讯模块行不通的话,那就只能找国产替代MCU了

网友:
开源了为什么不自己再研究研究,用什么元件都可以自己改了。

网友:
最难的还是后续应用,能与OBD通信不代表就能解析出参数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车型,根本就不按标准来。

网友:
通信协议没用,关键是数据库。  如果只读几个通用的参数,单芯片能找到蓝牙+CAN的,或者用两片便宜货。  如果要读更多信息,实现更多应用,云是唯一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OBD的相关应用我做了近10年,你的需求目前没有方案可以实现,ELM327已经是最优方案,更加优秀的方案是元征 ...

您好,可以推荐几款OBD芯片吗?,就是直接通过串口直接获取车辆信息。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D:
OBD的相关应用我做了近10年,你的需求目前没有方案可以实现,ELM327已经是最优方案,更加优秀的方案是元征 ...

请问有没有可以读取新能源车单个电池电压和其他电参数的蓝牙版OBD?如果能将信息发送到车载中控屏上显示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