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工间需要添置台钳、砂轮、工具架请推荐

楼主(2020-09-23):
做样机有时候免不了要敲敲打打。台钻、手钻、切铝板的切割机都有,目前想到的就是台钳、砂轮、工具架要添置,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有别的工具要添加的也帮忙补充。

网友:
砂轮买可以立在地上的,然后打爆炸螺丝。  放桌上的那种开起来晃的厉害

网友(2020-11-20):
台钳找铸钢的,工具架买移动工具桌,砂轮机买台式的。

网友:
首先有一个实木厚桌子,其它工具都可以支撑好,比如楼上提到的台式砂轮机必须螺丝安装的,工作时候移动起来的危险且没有精度。

网友:
有种快速台钳不知道金工用怎么样,木工是没问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5114649603

我感觉砂轮机的开关设在中间开关的时候总是感觉提心吊胆的

网友:
砂轮机要买三相电的,而且功率要大,1.5KW左右的,小了很不好用,磨硬东西只发热不掉肉

网友A:
请教一下,砂轮机和砂带机,那个更实用?

网友:
工具架买洞洞板,带各种异型挂具的那张,90元一张的那种,很厚,能用100年不坏,多买几张。砂轮随便买,然后买个金刚石修砂轮的头,修修砂轮就不抖了,不然任何牌子的砂轮机,都是很抖动的

虎钳,随便买,傻大笨粗的最好,以后钻床,界铝机,带锯机都需要,车床,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砂轮机和砂带机,那个更实用?

砂带机可以磨平面,而且转速可调。
砂轮机的端面可以用来磨削,耗材只有砂轮。

楼主:
砂轮、8寸台钳、壁挂工具架、台钻都有了,在慢慢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