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芯片的数据手册:ELMOS E98156A

楼主(2020-09-23):
型号为:ELMOS E98156A

图片如下:

是一个汽车网关上的,应该是总线收发之类相关的:

有没有人能长到相关的数据手册?谢谢

楼主:
没有人能找到这个的数据手册吗?

网友A:
打电话问下苏州弗雷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问下苏州弗雷德

打电话过去就会提供?

网友:
https://www.avnet.com/shop/emea/ ... 3074457345629555860

因该是类似的东西
Descriptions
The star coupler is part of the electrical, physical layer in a FlexRay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 E981.56 provides interfaces to connect up to four branches of twisted pair physical bus lines to other bus drivers or star couplers. It also interfaces with a communication controller (CC). Via SPI the bus driver (BD) provides statu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failure detection on the bus lines (e.g. short circuit, ground loss) and over temperature condition to a host controller (HOST). An interrupt signal is generated whenever the failure status changes.The device supports normal and standby mode and provides remote wake up capability via bus line. The output (INH) can be used to control an external voltage regulator.
Key Features
Enhanced Active Star Device with new features
Downward compatible to E910.56B
Compliant to FlexRay™ electrical physical layer v3.0
4 branches for coupling up to 4 FlexRay™ buses (extensible by banking of active star devices)
Transmitter control by bus guardian interface
Additional CC and host interface
Supports data rates up to 10 Mbit/s
Supports two low power modes and wake-up
Fast forwarding of wake-up frames
Control and diagnosis via SPI™

网友B:
可以试试联系霆宝科技,他们是 elmos 的代理。
http://www.teamp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联系霆宝科技,他们是 elmos 的代理。
http://www.teampo.com/

谢谢!直接去问要手册,应该不会给吧?

楼主(2021-04-28):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联系霆宝科技,他们是 elmos 的代理。
http://www.teampo.com/

这个发邮件过去问了,他们是代理,但是没有这个芯片,没有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