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hdmi rx 数据流嵌入sav, eav的问题

楼主(2020-09-23):
最近在调试hdmi接收部分, 需要将外部timing时序转换为数据流内嵌入eav, sav方式输出.

hdmi_rx --> native video
                |-- vid_data
                |-- vsync
                |-- hsync
                |-- vfield
                |-- active_video
                |-- vblank (缺少)
                |---hblank (缺少)

参照CTA-861-G规范标准, hblank是每行eav的起点和sav(active_video)的起点, 但是HDMI rx ip并没有包含该信号输出,
比较符合的是active_video(de)的时许, 正好对应eav, sav的位置(附近), 但是在vblank区间是没有该信号的, 比较迷惑现在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正确的嵌入trs同步信息, 期待解答?

参看了IP:VideoTimmingController tc_detector部分实现, 有识别时许数据, hfont, hsync, hback....等, 感觉又把问题弄复杂了.

网友:
看时序,简单来说,你把vs当成frame valid,de当成line valid就行了。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 可能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再阐述下:

在不清楚输入信号格式的情况下, 仅仅通过 HSYNC 和 VSYNC我现在理解没法确定EAV和SAV的位置,

参考规范, 每个分辨率的的Hfront, Hback 的值是不固定的, 仅通过HSYNC能确定每行间隔周期, 但不能确定EAV和SAV之间间隔多少, 期待解答下?

网友A:
active_video这个信号的上升沿就是sav,下降沿就是e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tive_video这个信号的上升沿就是sav,下降沿就是eav

最初也是用的active_video, 后面发现vblank区间是没有信号的, 现在暂时用提取时序信息的办法计算位置.